AOC显示器 电桥夹具 霍尼维尔扫码枪 三轮车控制器

楼主(2023-04-24):
AOC显示器 电桥夹具 霍尼维尔扫码枪 三轮车控制器
GZ
ZD
DB
TEN
一        AOC显示器发广东省180包邮

二        电桥夹具90元包邮

三        霍尼维尔扫码枪48元包邮

四        三轮车控制器全新90包邮

网友:
AOC显示器 是多大的?

网友A:
如果是24寸的,我要了

网友B:
应该不是24寸,可能是20寸,还是21寸,型号可能是e2250swn ,不要问我这么知道,我也是根据他那模糊的图片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24寸,可能是20寸,还是21寸,型号可能是e2250swn ,不要问我这么知道,我也是根据他那模糊的图片 ...

三轮车控制器的标签都拍得很清楚。
显示器就不写明尺寸或型号,只能猜了,一个图上看到的当前分辨率是1280x720(16:9),应该不是最大分辨率,从另一个后盖图看,一般4个安装孔水平和垂直的距离是100mm,可以粗略估算一下后盖的水平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4寸的,我要了

21.5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