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葩的稳压反馈

楼主(2023-04-25):
手上有个输出72伏的电动车充电器,想把电压调到65左右,在改电压反馈的时候发现调整取样电阻无效,调整点电压已到2.6伏,输出电压反而升到75伏,拆下3842的控制小板发现,应该是431的位置上装着一个三条腿的贴片31BG,查丝印说是稳压二极管,小板直接加5v试机,光耦下端电压在1.5伏,那调整点就是个摆设,手里没有贴片431,能不能在小板供电的7805的2脚加电阻让电压抬高,流过光耦的电流增大,来达到调整输出的目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
稳压管工作在雪崩状态,增大光耦电流应该没有效果,再一个从草图来看,那个位置不大可能是一个稳压管,就算不是431,也是一个工作原理类似的IC,哪怕是一个三极管,应该也可以调整取样电阻调整电压个人愚见

网友:
应该就是431,4个字符是不是分2行的。

TL431IPK  的丝印,就是31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光耦上端限流电阻太大了,431已经饱和没有调整能力。

谢谢指点,计算后发现电流有1毫安多一点,是431最低工作电流,可否直接换成7812?358和和充电管理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的充电器是什么种类的?铅酸还锂电?有3段式充电。

网友:
也可能空载电压虚高, 你想办法接个负载(不要电池),电流在50mA~500mA左右试试(电热丝,大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