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直接整流点亮LED有没有可能?

楼主(2023-04-25):
整流出的310V串联1.7K欧姆电阻和62个LED灯珠,电流60毫安,总功耗18瓦,LED电压190V。如果增加LED去掉电阻有没有可能?如何应对市电电压波动?
这样可以不用恒流电源,提高电源效率,降低成本。频闪100次实际效果如何(目前没多明显感觉)?亮度变化影响多大?
可能LED参数的不一致会有个别灯珠最先坏掉。这是LED灯串寿命的瓶颈?

补充内容 (2024-1-26 08:35):
串联电阻太大,功率损失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整流直流供电的不频闪,直接上交流(LED自整流)的才频闪。

闪,我那个就是全桥先整流然后限流电阻然后led串联的,老式日光灯和白炽灯肉眼不容易分辨闪是有原因的,白炽灯是灯丝的热惰性较大,肉眼分辨不了微弱的亮度变化,日光灯是荧光粉体量大,荧光残留加上人眼视觉暂留所以也不容易分辨,led的荧光粉体量小,光线残留小,除了以上原因,led有个最大问题是串联起来的,有死区电压,在整个波形中,只有小部分时间在工作,其他部分完全熄灭,占空比小,就导致肉眼明细可见闪烁

网友:
调整好合适串联LED个数可以点亮,但电压影响亮度严重,且不安全。现在的恒流源效率很高这样做意义不大。

网友B:
led属于电流型器件,小的电压变化就会导致电流大的变化,而且有温度系数,开始发光以后温度上升会导致导通电压下降,电流进一步加大,所以串联电阻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这种频闪很伤眼睛的,我家里就有一个便宜货,直接整流的,串联电阻的,肉眼明细可见闪烁。
现在专用的恒流驱动的也很便宜了,而且实现了市电隔离,安全性大大提高

网友C:
看看LED灯带,就是直接整流,连滤波电容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属于电流型器件,小的电压变化就会导致电流大的变化,而且有温度系数,开始发光以后温度上升会导致 ...

频闪?我这个基本观察不到呀?如果是半波整流可能明显?(我还没认识到频闪的危害吧?)减低LED电流,考虑市电电压最高时和温升后电流也不失为一种最经济的办法?如果比较效率他比恒流板高,经济程度可能最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LED灯带,就是直接整流,连滤波电容都没有

一个小盒子,里面除了二极管,啥都没有,不过灯带自带限流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闪?我这个基本观察不到呀?如果是半波整流可能明显?(我还没认识到频闪的危害吧?)减低LED电流,考 ...

经整流直流供电的不频闪,直接上交流(LED自整流)的才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整流直流供电的不频闪,直接上交流(LED自整流)的才频闪。

你这说法我觉得有道理,半波整流和不争流的LED是有半周不发光的。传统电影才24幅/秒画面,,,,,,,,,,,,

网友:
整流+滤波电容串恒流二极管,计算好电压电流后,应该可以用。

网友:
LED驱动器就是市电直接整流加上恒流源电路的,驱动器价格都白菜价了。

网友E:
要么恒流源,要么限流电阻,二者选其一吧

网友F:
离开恒流,对于正规产品LED灯具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不然怎么会有众多厂商努力研究恒流供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离开恒流,对于正规产品LED灯具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不然怎么会有众多厂商努力研究恒流供电芯片!

恒流开关电路的转换效率怎么也做不到100%。达不到整流直接点LED的效率。至于亮度不稳定,人眼也并没有这么敏感把?压缩成本是比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么恒流源,要么限流电阻,二者选其一吧

限流电阻不可取。耗能高,只是发热。

网友:
稳定工作和无故障工作时长其实是最省的,而不是简单而不可靠的结构,不要以为生产厂家和用户都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小盒子,里面除了二极管,啥都没有,不过灯带自带限流电阻

典型的便宜货,市面好多的LED等都这德行

网友:
买过110V的LED灯珠,两只串联就可以直接通220V交流电了。

网友:
替代日光灯的48寸LED灯管,里面就是220V直接整流滤波加恒流,没有降压电路,没有恒流芯片,用三极管恒流,比降压芯片的电路稳定,寿命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VLED灯串?是交流还是直流?110V是交流?整流了吗?220V交流半波整流后脉动直流的峰值也是310V。不滤 ...

  都说直接通220V 交流电了,就是要加个散热片。

网友:
没有可能,假设市电电压范围210-230V,整流后不滤波,按LED每个3V且最低电压210V计,需70个LED串联,当电压230V时那升高的20V电压不串电阻或电容降压,由谁承担?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增加LED的数量使电压最高时也不致电流过大可不可以,电压低时亮度会降低

我这测得的最高电压244V,得81只LED串联,那降到230V以下就基本不亮了,作为产品没哪个厂家会这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实际情况亮度变化多少?过去白炽灯电压不稳这是常见现象。

这是半导体器件LED,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它的伏安特性决定了在导通区微小的电压变化会导致极大的电流变化!

网友(2023-11-29):
串联一百个灯珠,一个一个减少,让灯能微亮,电流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寿命长。打雷天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