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看起还有点意思,431是这么来的?

楼主(2023-04-25):
如图。。。。。。。。

网友:
胡扯,那么43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网站把水印,设置在左上角,并且淡化一点点,这样不影响阅读.

版主出来赶紧处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网站把水印,设置在左上角,并且淡化一点点,这样不影响阅读.

不管把水印弄在何处,都可能遮挡图像的一部分。

有经验者,都会在图片的下部加上一个空白的区域,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1#图片的全文

  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是用数字万用表的hEF
档位中的PNP插座来测试,我们把TL431的 参考极R
插入 “E” 孔,阳极A插入 “B” 孔,阴极K插入 “C” 孔,
这时数字万用表应该显示数字大约是 431这个值。

网友(2024-01-11):
引用 网友C:
这时数字万用表应该显示数字大约是 431这个值

是万用表显示431,所以431因此得名,若显示731呢

网友D(2023-04-25):
水印的位置真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水印的位置真不错

建议网站把水印,设置在左上角,并且淡化一点点,这样不影响阅读.

网友:
我刚回复一个主题,也是水印把关键参数挡住了,只好把图片改一下

网友:
找个时间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是用数字万用表的hEF
档位中的PNP插座来测试,我们把TL431的 参考极R
插入 “E ...

这时数字万用表应该显示数字大约是 431这个值

431这个值是指431的基准电压值2.5V吗?

网友(2024-01-10):
还有1.25V的431

网友:
经典的进口DT830三极管电路

这样能有结果吗?????恐怕电流都没有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是用数字万用表的hEF
档位中的PNP插座来测试,我们把TL431的 参考极R
插入 “E ...

你是怎么把水印去掉的?

网友:
要显示431,PnP三极管档测的是电压(数字表核心是测电压),也就是43.1mV.电阻是10Ω,那么集电极电流就是4.31mA.

lt431怎么接才能流过电流4.31mA?................................................可能吗??????

网友:
接NPN档测,才有可能有电流。R-----B       A------E       K-----------C

但是电流值是多少呢?会是43.1mA 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把水印去掉的?

他发的是文字,不是图片,当然就没有水印了。。。。。。。

网友:
三极管Ib=10uA.Ic=10uA,万用表显示1.

200.0mV,10Ω,分辨率是10UA

网友:
這個蛋扯大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他发的是文字,不是图片,当然就没有水印了。。。。。。。

那他也得看清楚水印后面的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他也得看清楚水印后面的字啊

1,他可能也看不清的,靠猜的呢,然后重新打字,发上来,就是没有水印的。不是他去掉的。

2,把图片分辨率搞大一些,右下脚留一些空白就可以防止水印干扰了。

3,楼主的图片来自某篇文章:

4: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信息既容易,又不容易。随手搜一下,就可以得到很多信息,但是正真有用的,准确的,又不容易分辨了。虚假信息满天飞!

网友E:
找了一个431测试了一下,你们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了一个431测试了一下,你们信吗?

哦!这下有意思了,要好好看看了。究竟怎么回事,按说这样接,R怎么会有4mA电流?

网友:
KIA431A

我找了几只有HFE档的手持表,用PNP测试结果都是超量程1

用NPN档有数字,但不是4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是用数字万用表的hEF
档位中的PNP插座来测试,我们把TL431的 参考极R
插入 “E ...

感谢支持,终于看到完整的图片内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了一个431测试了一下,你们信吗?

真不敢相信

网友:
楼主在隔壁 info也是这个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