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LVANIA[喜万年]电子管巨头测量胆前失真数据表

楼主(2023-04-25):
据日本放送协会会长斋滕章英介绍;世界上有一部珍贵的[沙尔文电子管手册]载有详尽的电子管电 压放大工作

具体数据下而测量到的失真数据,十分罕见稀有,而这对于热衷DIY高保真胆机迷来说,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要

找的资料。

现只精选该手册最有用部分上传,供矿友收藏查阅,造出更微少失真的胆机

appendix.0.pdf是供查阅图表中各英文文字名称是图中什么部位的零件,矿友们可印纸上对照研究

楼主:
屏极负载电阻50k,频响约可超20KHZ.  如100K,频响约16KHZ.如270K,频响约8KHZ左右,如500K,频响只4KHZ,

所以没有人用直流直热管搭HiFi机的,其电流小屏阻极高,高音通不过,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极负载电阻50k,频响约可超20KHZ.  如100K,频响约16KHZ.如270K,频响约8KHZ左右,如500K,频响只4KHZ,

所 ...

终于学到了新知识,之前一直以为频响和RC微分电路有关。没想到还和屏极电阻有直接关系。之前都是误以为屏极电阻只与放大倍数有关的谬论从此终结!谢谢版主分享。希望能再多一些相关知识。以充实学实空虚的思想。

网友B:
非常感谢老哥把宝贵资料上传

老哥的大格局我这小辈非常崇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学到了新知识,之前一直以为频响和RC微分电路有关。没想到还和屏极电阻有直接关系。之前都是误以为屏 ...

正是您那篇电子管帖终于肯首次发表电路图,我看到你的图有严重高频缺失和中高频某点凸峰,

才出本贴。

所以你不要象先前那样光发个照片贴,大家都对贴不满

发了电路图,反而帮你自己纠正一些境外图纸原有的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老哥把宝贵资料上传

老哥的大格局我这小辈非常崇拜

有些常用前级电路,失真竟近4--6%,其实只要查一下本表,极多失真不到2%的电路数据。甚至更低至

干分之几失真的数据组都很多,这对于现时流行无负反馈电路,就是电路成功与失败的一臂之交.全功放失

真6--12%就必须加负反馈,1--5%失真就可搞无反馈电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是您那篇电子管帖终于肯首次发表电路图,我看到你你的图有严重高频缺失和中高频某点凸峰,

才出本贴 ...

一直以来有个疑问,就是阳极负载电阻从哪个部分算起。是否从整流滤波的第一个电容哪里。因为当今做电源大部分没有扼流圈,是通过电阻CRC派型滤波实现的。是否派型滤波的电阻也应该计算在内,如果这样计算我的5极滤波采用的1K那合计就是5K,还有就是我的阳极第一级放大采用220K,第一极与第二级之间放置为10K避免耦合干扰,合计是否为235K?如果达到235K是否一点高音都没有?还有就是输出电容是直接从阳极引出,是否意味着235K反而全部成为限流或者降压电阻。而输出是0欧姆?0欧姆是否意味响应最大状态?因为图表的电阻没有反应是电容和阳极之间还是阳极和电源之间,所以产生了疑惑?如果屏极电阻对于频率这么敏感。是否电子管不适合制作计算机。因为电子计算机的雏形就是电子管,而且工作频率都是K或M。个人愚钝浅见如果有人说没有达到兆也没问题。总之是超越了音频的20KHZ范围的。那么如果达到兆级别的计算是否阳极也要同样处理为小于0欧姆或者直接与电源连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问题都随着新知识的纳入而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以来有个疑问,就是阳极负载电阻从哪个部分算起。是否从整流滤波的第一个电容哪里。因为当今做电源 ...

您的问题涉及到;电学公式中除了一个简易的欧姆定律之外,还有一个涉及电源内阻的较为复杂的

公式。

电阻串联用加法之外,有时还会涉及到如;一个电容等效于某个电阻和一个实体电阻串联,但这个实体

电阻又并了一个电容器,而这个电路又并在一个叫Rd的电阻上,实际上,Rd又并了一个电容Co,求这个总

电路的3db通频带宽.    这么复杂的计算,在网上是不够数学符号去演算的.

  我在很多时,都提倡无线电工作者必读己有一百一十三年历史的一本经典无线电法典,它每年

由世界著名的电子公司客户服务工程师根据当年出现的业界问题写入帖合实际的理论或实操解决问题文

章,每年更新一次.这本书看了,几乎所有无线电书都不必再看.它就是[业余无线电手册 ]世界无线电联盟著

https://www.jb51.net/books/481710.html?pc

里面就有电子管放大电路的经典好教程.

您上帖举的例全都有答案,并且不是你假设的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问题涉及到;电学公式中除了一个简易的欧姆定律之外,还有一个涉及电源内阻的较为复杂的

公式。

好东西  谢谢老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问题涉及到;电学公式中除了一个简易的欧姆定律之外,还有一个涉及电源内阻的较为复杂的

公式。 ...

首先做技术是必须有疑问伴随的,然后为了疑问而解决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对事不对人来说,既然不能受到欧姆定律的支持,那我还是保持己见,在我看来有两种情况会有阳极电阻决定频响的状态,这个一会再说。先说一下晶体管的状态,因为肖克利当年完全按照电子管的特性为雏形研发的晶体管。那么就晶体管而言,任何晶体管都有它的幅频特性,尤其是放大倍数和频率。只说NPN因为NPN最接近电子管。NPN三极管的基极直接影响到集电极的导通,频率是完全相同。这个只要达到了节点压的导通需求电压大概就随着基极的频率而进行,不会有丝毫变慢或者变快。同样不会随着集电极的电阻大小而改变。这又回到之前的概念,集电极的电阻是控制输出电压或者发射极电压最关键的因素,因为欧姆定律的缘故,电阻增大电压下降电流变小,放大倍数变低,反之则放大倍数变高。相当于一个乘法器。但对于频率没有丝毫的改变。而在回到电子管这样的解释亦然好用。因为电子管电子管,半导体的晶体管都有这样的特性,更别说完全通过电子控制的导体。续接上文,什么情况下会集电极电阻会影响到频率呢。个人愚见,第一刚好满足导通电压的时候即阳极电阻接近于无限大状态,第二因为电子管的电容性质,由电子管的极间电容与阳极电阻之间刚好形成积分电路,此时对于高频来说直通对阴极入地。也因此对于高频表现为短路状态。但是这个频率早已超过音频的20KHz。故此在不考虑电子管的内电容情况下,阳极电阻直接决定阳极电压,阳极电压直接影响放大倍数。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在音响行业大家百分之百推崇的直耦。即在不考虑直流情况下。上下级完全用导线直通。那么仔细想想,由于栅极特性,前级管子的阳极电阻是否一定要够大才能直耦?直耦之后是不是频率响应百分之百?还是满足沙尔文资料上面的特性?随着电阻增加直耦也会产生此类问题?再来一块石头。会有更多涟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做技术是必须有疑问伴随的,然后为了疑问而解决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对事不对人来说,既然不能受到欧姆 ...

我不善与人辩论.同样也不会回答你的假设.

为什么高频电路用几圈铜线圈作负载而不用470k电阻?

我们不应在[业余无线电手册]这关羽面前再耍大刀了,好吗?

网友C:
当年的各电子管厂商,很多都出有类似的资料,只不过一般不标出失真度,我简单的研究过一下,得出的大致结论是,制作一般的阻容放大电路,需要准备的电阻数值其实不多,按照这些表格里的,屏极电阻准备50K和100K就可以, 阴极电阻大致上从510到5000之间,稍微均匀的取几个数值来买也就可以了,栅极电阻从100k到500k,也是选几个数值来买就行,只要不是搞复刻或者直耦电路,以这样的原则来购买电阻就基本够用了,没必要搞全套,阴极电容和偶合电容也是如此,一般性的玩玩已经够用,如果是五极管类,那再按这些表格的取值找几个大阻值电阻,也就差不多了,玩出水平以后再考虑其他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的各电子管厂商,很多都出有类似的资料,只不过一般不标出失真度,我简单的研究过一下,得出的大致结论 ...

如果象这样估算,连不失真最大讯号的工作点都保证不了,怎样玩胆机?

现代玩胆人,己不是唱响为目的的,都想尽快达到好音,达到极致。

楼主:
当然,现代的玩法有些己超越,例如恒流负载等.

但前人费大量精力测量出的数据,我们就不浪费这些劳动成果,取而用之,省时省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象这样估算,连不失真最大讯号的工作点都保证不了,怎样玩胆机?

现代玩胆人,己不是唱响为目的 ...

看那些图表,感觉胆电路其实不怎么讲究直流工作点,同样的屏压,同样的屏极电阻,阴极电阻值可以有好几个,差别还挺大的,似乎电路能够自动平衡一下吧,所以我的结论是没必要太过讲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现代的玩法有些己超越,例如恒流负载等.

但前人费大量精力测量出的数据,我们就不浪费这些劳动 ...

您说的情况,涉及到了现在国内对胆元器件使用的两大误区:一是“给信号级放大提供所谓胆音色的缓冲”,二是“胆机是用来玩味道的”  ,前者是脱裤子放屁,后者是断代级的信息差。全然不知国际上很多胆机厂商已经把胆机的失真和瞬态早就做到了电光火石的程度,而我们不少人还在抱着80年代的心态看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那些图表,感觉胆电路其实不怎么讲究直流工作点,同样的屏压,同样的屏极电阻,阴极电阻值可以有好几个 ...

您可以再把数据再关联一下;屏负载相同,阴电阻有些改变,输出最大不失真幅度就差异极大。

我的结论是;这数据表到了如此细致的地步,省下每个无线电工作者作这些数据列作排列组合的经年

实验。但如果不懂运用排列组合技巧的无线者可能数十年也拿不下这组数据。

您的结论是;"似乎电路能够自动平衡一下吧,所以我的结论是没必要太过讲究"

我觉得很简单;您当没看过本贴就好了,忘记它 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可以再把数据再关联一下;屏负载相同,阴电阻有些改变,输出最大不失真幅度就差异极大。

我的结论是 ...

不好意思,看过了,一段时间是不会忘记的,就我看到的这些类似图表来说,同样的屏压,同样的屏极电阻,阴极电阻都是有几个数值的,有的两个,有的三个,包括标注有沙尔文的材料,这些材料有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书里面的材料,也有一些是近些年出版的转载有的材料,所以,我得出了以上结论。
说到输出最大不失真幅度的差异,表里面的输出最大不失真幅度常能达到几十伏,一般做的电路,除了未前级,其他的输出电压幅度最多也就几伏,那个差异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看过了,一段时间是不会忘记的,就我看到的这些类似图表来说,同样的屏压,同样的屏极电阻, ...

首先尊重版主对技术的执着,但是对于技术可能个人理解不同。版主提供的是1951年沙尔文电子管应用手册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此手册仅仅为了设计电子管电路或者说电子管实际应用过程中的一些说明。正如版主所言。当今的电子管设计已超越1951年不知道多少距离,其更不能佐证是否阳极电阻会影响整个频响。国内可能有一些书籍会有关于阳极电阻对于频响的影响,但是也是微乎其微的影响。不是我们要辩解这个问题。而是真的应用在音频上是不需要考虑的,因为频率问题。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非要在一个精细的问题上研究,以至于大家都认为他错了。实际大家错了。他是学者,是专业做这个事情的。只是我们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求甚解罢了。儿时听华罗庚爷爷临终前还在研究为什么1+1=2?当时非常不理解,可是随着年龄增加以至于现在我也想知道为什么1+1一定要等于2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可以再把数据再关联一下;屏负载相同,阴电阻有些改变,输出最大不失真幅度就差异极大。

我的结论是 ...

如图所示,与我的前置电路刚好吻合,Rb单位UNIT为Megohms兆欧姆,Rcf单位兆欧姆。Ebb阳极电压为伏特。我的阳极电压250V,Rb为235K。Rcf为680K,根据12AU7表格,最右侧项目,0.27M与235K相近,0.47M与680K相近,失真是否百分之2.0项目?这个频率是哪里显示?未查询到频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尊重版主对技术的执着,但是对于技术可能个人理解不同。版主提供的是1951年沙尔文电子管应用手册的一 ...

您说话的艺术挺好,比我强太多了,要向您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说话的艺术挺好,比我强太多了,要向您学习。

版主之优点必须肯定,能征服思想的技术必须学习,做技术就是对事不对人,远离小品里面的勾心斗角,人身攻击,小肚鸡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版主之优点必须肯定,能征服思想的技术必须学习,做技术就是对事不对人,远离小品里面的勾心斗角,人身攻 ...

我说话就比较直,不喜欢拐来拐去的,至于说勾心斗角,人身攻击,小肚鸡肠,那种事与我无缘,没意思,不想浪费精力,没兴趣学习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感觉会说话的人比较善于搞这种,对这样的人,我一般敬而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话就比较直,不喜欢拐来拐去的,至于说勾心斗角,人身攻击,小肚鸡肠,那种事与我无缘,没意思,不想 ...

“感觉会说话的人比较善于搞这种”此为您直言的表现!我们不搞政治所以阿谀奉承是用不到。只是想搞清楚理论知识,然后用在设计当中。毕竟要对得起为你投资的每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与我的前置电路刚好吻合,Rb单位UNIT为Megohms兆欧姆,Rcf单位兆欧姆。Ebb阳极电压为伏特。 ...

二贴数据是另一个手册的,由于年代久远,无法查回出处。

我的百度云上可能有这个出处,但登陆方法改变了,我丢失了整个云的资料。

这几天我花了大量时间查二贴出处,但毫无结果,但资料是不必怀疑的,尽管二贴以摸糊数字型式不是

精准给予。

即使是一楼的沙尔文手册,由于本人电脑网搜技术低,英文水平为零,也是查了很久,从不是这

个年份的版本转折才查到这个版本。

您如果要求证二贴,我建议你勿囿于自己某一个你没能力作测量频响曲线的电路.你可找;

1;直流胆机说明书中指标和原理图。

2;国产扩声机规格说明书和原理图

3;现代HiFi功放指标和原理图

来对照二帖数据,就事半功倍,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贴数据是另一个手册的,由于年代久远,无法查回出处。

我的百度云上可能有这个出处,但登陆方法改变 ...

由于权限原因,无法上传附件,我上传一下资料地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里面的测试点和电子管资料十分齐全,确实一本好资料。我认可版主的说明也从电子管手册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三人行必有我师,希望大家都能多多关注一些从未关注的技术知识,充盈自己的思想,所有电子电路知识查询275页与表格296页以后。
http://www.tubebooks.org/tubedata/Sylvania/1951/sylvania_1951.pdf

楼主:
上贴这链接就是一楼的出处.

我己申明只取有用部,是因为前百数页的管子,八成己停产七八十年,下载了反而矿友找不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