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压是哪来的?

楼主(2023-04-25):
卧室天花板下有半圈灯带槽,以前装的是小电珠灯带,耗电大,每3米有100W,想把它换成LED灯带。

今天动手换,接上LED灯带有点傻眼,关闭的情况下灯带微亮,这微亮比开关进零线要亮,目测是正常亮度的1/10,用电笔测两线都不亮,拆了灯带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47表从10V到1000V指针都偏转满度的1/20,这电压哪来的?若说开关漏电说不通,开关是鸿雁牌,且从来没听说开关漏电,线都是暗线没法查,只能拆了不装。

网友:
就换2路的开关接火零线,就算天王老子来了它也不能亮。
个人喜欢用继电器加底座,因为有很多坏了就换。

楼主:
把灯带拆下,任意一根线通电源零线和火线,灯带都不会亮。

网友A:
把开关电源内的Y电容拆了,试试还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电源内的Y电容拆了,试试还亮不。

灯带是电阻限流降压,没有开关电源。

网友B:
用一个小电流保险管串联0.1uf安规电容并到灯带上看能不能灭灯

楼主:
两线接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关闭的情况下,量程从最低10V到最高1000V,指针都是偏转满度的1/20。

网友C:
你这个房间的零线是不是共用的?
我的意思,是不是一根根开关火电送出
用电设备上的零线合并到一起回到开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房间的零线是不是共用的?
我的意思,是不是一根根开关火电送出
用电设备上的零线合并到一起回到开 ...

这个看不到,一般开关盒里零线都是接一起的,这也不会引起这个现象啊。

网友:
那就用RCR滤一下波试试。C要用安规电容,R根据限流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小电流保险管串联0.1uf安规电容并到灯带上看能不能灭灯

这个灯带平时很少用,淘宝上用红包花2元多买了5米,就想着把它换了,这个结果就索性不装了。

网友:
你拿一根10米以上的平行或3芯导线,1根或2根接火线,测量空闲的一根对零线看看电压是多少?接上灯带试试看亮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带平时很少用,淘宝上用红包花2元多买了5米,就想着把它换了,这个结果就索性不装了。

老革命喷到新问题了。。。。。。。。。。。。。。

是否有可能,感应。灯带和火线长距离靠的很近,灯带上感应到了交流电,使LED发微光。还有白色LED是有荧光材料的。

楼主:
再把灯带接上拍了照片,这是开关关闭的亮度。

网友:
你这是好现象,我认为不费电或微耗电,如果一年也用不了一度电,让它常亮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中串一个电流表看看

灯发光就会有电流

有回路是肯定的;

LED灯,比较灵敏,很小的电流都能点亮;

哪里漏电了?

开关问题?

电缆线之间感应电流?

网友:
我家led灯也是关了电还是亮,感觉led电流很小就能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线接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关闭的情况下,量程从最低10V到最高1000V,指针都是偏转满度的1/20。

换个开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现象是容性电流造成的。我遇到过,铁壳仪器的外壳对大地有时候会发生你这种交流档偏转现象。是灯带内 ...

谢谢,不试了,反正这灯很少用,索性就不装了

网友:
以前荧光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但LED灯不常见。1/20fsd.的电压应该是感应电,LC/RC滤波试试?

网友:
我家有个灯换成LED后也会有问题,是隔一阵子就亮一下。
但是别的地方就没问题

网友F:
        经历过关闭开关后日光灯发亮,检查结果是,开关接入的不是火线,就是说开关关闭的是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历过关闭开关后日光灯发亮,检查结果是,开关接入的不是火线,就是说开关关闭的是零线。

开关关闭的不是零线,一是开关关闭后电笔测两根线都不亮,二是把灯带拆下来后把灯带两根线任意一根接火线(模拟开关关零线),灯带都不亮。

网友:
        举例说一个白炽灯,直接进入白炽灯的是零线,而从开关来的那根线,是火线,就是说进入开关的线应该是火线,由开关断掉的是火线,而不是零线,这种断掉的是火线的开关,断掉后就不会有发光的现象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关关闭的不是零线,一是开关关闭后电笔测两根线都不亮,二是把灯带拆下来后把灯带两根线任意一根接火线 ...

灯带的另一根线接根长线扔地上,灯带可能就亮了。

网友:
灯带输入端并一个安规电容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接地线没用,把开关换一个新的关断就不亮了,楼主可以试着把灯的开关换新的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灯带的另一根线接根长线扔地上,灯带可能就亮了。

另一端啥都不接,都可以产生可视(电笔都亮了)可测的电流的,交流电的回路和直流电可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另一端啥都不接,都可以产生可视(电笔都亮了)可测的电流的,交流电的回路和直流电可是不同的

是呗,断电后灯芯微亮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长灯带相当于线圈?接收到电磁波,发光二极管相当于二极管给整流了,就有电流。哈哈哈

我装修的时候,果断没有做灯带槽,那玩意我感觉纯吃灰用。就做了一圈所谓的双眼皮吊顶装一圈筒灯,感觉良好

网友:
感应电流,看看开关是不是带指示灯的,这种开关都有漏电流,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零火线换一下

网友:
两路开关,零火线同时控制,灯带灯泡两端并联个大电阻

网友:
我想,唯一的解释估计是墙壁带电,也可以理解为零线带电所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试了,反正这灯很少用,索性就不装了

不用电源就能听广播------------------那是矿石收音机;
不用电源就能点亮LED----------------那是内部带有PN结的LED,被高频感应电流点亮的“矿石神灯”
不想让他亮的话,用通交流阻直流的电容器串联一个小乌斯灯泡短路  LED串两端即可。或者用楼上老先生的串联电容中点接地应该都能解决。
其实,让其不耗电表里电的 “常亮”-----  当小夜灯也着实不错。

楼主(2025-04-16):
这事一晃快两年了,今年春节前我把灯带装了上去,反正关灯后夜晚整个灯带微亮,灯开关是双联双控,肯定线有错接,原想春节后抽时间检查接线,但实在是发不起兴,昨晚上睡在床上一琢磨,装个继电器不就解决了?于是今天下单花3毛6分钱买了个220V继电器,到货后给装上去,肯定能彻底解决

网友:
是分布电容引起的微弱电流

第一是开关接零线,零线与墙壁屋顶之间分布电容引起的微弱漏流

第二是开关接火线,开关后的悬空“火线”与同一线管中的火线分布电容引起的微弱漏流

网友:
你试试把总闸关了看看亮不亮?说不定有高频信号源存在。

网友:
灯带输入端火线与零线处并接一个100k电阻。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零线带电,安装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了,就看有没有空间安装。

楼主:
刚刚继电器到了,装上去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