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一下我收藏的几个CPU

楼主(2023-04-26):
给大家看一下我收藏的几个CPU
有喜欢的大佬 多评分哦
第一个 99年的Intel Celeron 366 MHz

图片不能上传 网络图片 不显示...我晕了

网友A:
网络图片存到本地,在上传网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图片存到本地,在上传网站就行了

我是本地图片  我的用户组上传有限制 然后我传到图床 结果这边不显示 唉

楼主:
真奇怪 就上传了两张 又不让上传了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外频超到100可以稳定运行,但必须是INTEL440BX芯片组的370接口主板,SLOT1通过转接卡使用也不稳定,威盛芯片组也不稳定。

当年大概4/5个赛扬366可以挑出一个稳定550运行的。

网友:
有4个赛扬,433,466,500,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外频超到100可以稳定运行,但必须是INTEL440BX芯片组的370接口主板,SLOT1通过转接卡使用也不 ...

帮我看看这两个 这个论坛玩不好图片老是上传不上去烦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两个 这个论坛玩不好图片老是上传不上去烦人

这CPU拆开了吗?怎么能看到内部。

网友C:
当年还有那种插卡式赛扬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还有那种插卡式赛扬处理器

服务器CPU都是插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CPU拆开了吗?怎么能看到内部。

没拆开 就是这样的 上面的窗口有点脏其实可以擦干净 看的很清楚 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Intel 赛扬 420

Intel 赛扬 420

Intel 赛扬 420

Intel 赛扬 420

Intel 赛扬 4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还有那种插卡式赛扬处理器

大概是1999年,Intel推出Pintium II 处理器,同时推出Slot 1接口,这就是插卡CPU。后来又出了最早的赛扬处理器,就是把Pintium II处理器的二级缓存去掉,且CPU没有配外壳和散热器,就一块裸板。到Pintium III 处理器的早期型号还是使用Slot 1接口。同时期AMD也推出了Slot A接口,看起来似乎是把Slot 1接口掉了个方向。
再后来两家分别推出Socket 370和Socket 462接口,插卡CPU从此退休。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两个 这个论坛玩不好图片老是上传不上去烦人

这两个,第一个不是CPU,记得是投影芯片还是什么,没什么价值;第二个是威盛的C3系列CPU,但你这个是假货,C3没有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CPU我也喜欢

网友E:
玩电脑二十多年,就是从赛扬2开始的,前十多年,几乎两年升一次级,没卖过旧东西,板子拆电解玩收音机,其他元件大概都在破烂箱里,CPU,内存条可能都在,显卡和并口硬盘大多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第一个不是CPU,记得是投影芯片还是什么,没什么价值;第二个是威盛的C3系列CPU,但你这个是假货 ...

额 那个不是假货吧 那个年代 有这假造技术  还造什么假CPU

网友F:
请教:CPU怎么玩啊!

我淘汰的笔记本电脑 台式电脑里都有CPU。

CPU能互换吗?

网友:
我也有几个,既神秘,又小巧玲珑,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那个不是假货吧 那个年代 有这假造技术  还造什么假CPU

是假的,低频改标冒充高频。Remark就是打磨字迹重新打标。

另外,对硬件收藏感兴趣的可以去我的电脑硬件收藏网站看看  http://www.t-cpu.com

网友:
想当年,赛扬766+主板815+80G迈拓金钻+17吋平面彩显....

网友:
老的CPU只能当摆件了,都没用了

网友:
我也有几个,他们都是是镀金的,不知道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CPU怎么玩啊!

我淘汰的笔记本电脑 台式电脑里都有CPU。

不能互换 这种要么收藏 要么炼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电脑二十多年,就是从赛扬2开始的,前十多年,几乎两年升一次级,没卖过旧东西,板子拆电解玩收音机,其 ...

这种东西 多了除非整理好 不然也成电子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CPU怎么玩啊!

我淘汰的笔记本电脑 台式电脑里都有CPU。

只要主板上的cpu接口能插拔,主板支持相应的CPU就能互换。
举例:25年前以440BX2芯片组做成的笔记本,只支持主频最高pII 450 HZ 并且CPU焊在主板上的没法更换,内存只支持双面16颗粒的SDRAM内存

网友G:
对电脑知之甚少,尤其主板和CPU,不知道什么型号的主板支持什么CPU,也不知道究竟能支持几代的多大的内存。大概15年前请人攅了一台电脑,当时要配置高一点的,计划是500G硬盘,4核CPU ,1G的显卡,无线键鼠,刻录光驱。22寸显示器,因为我不懂主板,没提型号。这个配置在15年前应该不算低了吧?结果给我配置了一台AMD 黑潮260的主板,好像是AMD翼龙5770的CPU,要的是790F的 显卡后来我看看是790X,内存要的是4G DDR3,结果是2条DDR2  2G的,现在想换3代内存不知道主板支持不支持。其实我不喜欢AMD系统。感觉耗电大,发热量也大。500W电源坏两个了,看重量也不是太次的电源 重量都在3斤多,后来换了750W现在还在用。CPU 风扇开个较简单的游戏就鬼叫唤。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电脑知之甚少,尤其主板和CPU,不知道什么型号的主板支持什么CPU,也不知道究竟能支持几代的多大的内存。 ...

建议换主板           CPU  内存。 H110主板
  70元至100元
   CPU    G 3900    2.8G主频   35元至40元 包邮
           内存8G DDR4   2133(二条4G2133)     每条 36元至50元  ,
  120G固态硬盘      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电脑知之甚少,尤其主板和CPU,不知道什么型号的主板支持什么CPU,也不知道究竟能支持几代的多大的内存。 ...

15年左右 那时候配置电脑很少上Intel  都是用AMD的多,显卡1G的给你搞个共享1G  12-15年左右电脑的钱真好挣 更新换代快 很多用户根本不懂,那时候四五千的机器 现在都50通货收了

网友:
难得还保存着 老硬件我都清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反了吧,07年扣肉出来以前DIY市场上是AMD的多,Intel P4不仅是个大火炉,效能还差。扣肉出来以后,AMD就 ...

额 我高中08届的 那几年我记得都是用AMD  毕业以后感觉Intel才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