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偏磁震荡线圈

楼主(2023-04-25):
今天整理早年间的存货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早期日系磁带机器的交流偏磁线圈型号末尾数多为11。只有2个不是11。不知是巧合还是有什么规则。请教您在修理收录机时是否注意到这个线圈型号。或您手上的电路图上是否有交流偏磁线圈的型号。请给看一下是不是型号尾数是11.

网友:
拆了好多电路板吧

网友A:
这东西坏的不多,还真没注意,但是电路图上一般标注序号和参数,倒是没看到标注型号的。
学习了

电路图中的型号看起来是个内部编号

电路图中的型号看起来是个内部编号

论坛水印也太大了吧

论坛水印也太大了吧

我刚好处理过偏磁震荡不起振的问题,所以注意过这里

我刚好处理过偏磁震荡不起振的问题,所以注意过这里

网友B:
索尼喇叭上标注的型号尾数,我见过背投里拆的都是1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喇叭上标注的型号尾数,我见过背投里拆的都是11的。

难道是品牌的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坏的不多,还真没注意,但是电路图上一般标注序号和参数,倒是没看到标注型号的。
学习了 ...

是的,不是所有的都是.

网友(2023-09-01):
奇怪,楼主的图没有啦?

网友C(2023-10-25):
最近在研究录音机的偏磁,想购成品的线圈10KF360、10KF362发现这玩意奇贵了。

网友D:
有谁能提供下10kf360和10kf362的绕线参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谁能提供下10kf360和10kf362的绕线参数就好了

盒式录音机录音磁头需要高电压小电流,一般不超过2mA,这个电流可以通过电位器调整,还好搞些;抹音磁头需要电压低些,但不同型号的抹音磁头需要的抹音电流不同,比较难搞。

网友E(2023-12-26):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研究录音机的偏磁,想购成品的线圈10KF360、10KF362发现这玩意奇贵了。

这玩意从字面理解就是36uH,3.6mH。
用固定电感,可变电容调节应该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从字面理解就是36uH,3.6mH。
用固定电感,可变电容调节应该也行

对于交流抹音和交流偏磁,一般都是用同一个振荡器,但不同型号的交流抹音磁头和交流录音磁头的电流有不同的要求。交流抹音磁头电压一般比交流录音磁头的最佳偏磁低,但电流大很多。而且对偏磁电压的频率还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于交流抹音和交流偏磁,一般都是用同一个振荡器,但不同型号的交流抹音磁头和交流录音磁头的电流有不同 ...

我从咸鱼搞了个学生听里那种钳到桌子里面的那种听力学习机,谁知道叫啥。
是电控机芯,还不错。是交流消磁和交流偏磁录音的。
发现只能录制一个声道。就拆开研究了一番。这交流偏磁第一次接触,用示波器看来一下,电压很高,偏磁有16Vrms,消磁有20Vrms有点忘了,好像挺高。频率50khz左右。
就画了部分电路图,改成了双声道录音。感觉录音效果不错。
调试中发现,有个声道的放大器输出有50khz的信号,没有阻止干净,另一路很好,没有交流信号,就调整这个3.6mH的电感,结果弄坏了。好歹接了起来,不管他了,先这样用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从咸鱼搞了个学生听里那种钳到桌子里面的那种听力学习机,谁知道叫啥。
是电控机芯,还不错。是交流消 ...

从偏磁的震荡频率上看,这种学习机只适合语音的录制。偏磁频率一般要求是最高录音频率的四倍以上,一类盒式磁带录音电路设计得当能达到14KHz,相应的偏磁震荡频率要超过60KHz。如果是二类盒式磁带,对偏磁的震荡频率要求更高了。不过对于采用双管超音频振荡器,这都不是问题。不同型号的录音磁头都有个最佳的偏磁电流,抹音磁头对抹音电流也有要求,所以偏磁震荡电路的输出电压就需要仔细的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偏磁的震荡频率上看,这种学习机只适合语音的录制。偏磁频率一般要求是最高录音频率的四倍以上,一类盒 ...

学习了。现在过时了,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不懂。
再就是怎么测量电流,也没有找到磁头的参数,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