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铁线接驳胆机会有负面的影响吗?

楼主(2023-04-25):
我知道铜接铝在电器上是不良的。(油管上的维修师傅们说的)

但我想请问,不用铜线,用铁线接驳和搭桥胆机,对胆机有负面的影响吗?

楼主:
事实上,它(铜铁)会不会像铜铝般产生化学作用。(当通电后)

我因学问有限才不耻下问。望解答。

网友:
一般人的耳朵听不出来。但是金耳朵除外。

网友A:
焊胆机,怎么会用到铝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胆机,怎么会用到铝线呢?

”铜铝接驳“ 是在某油管频道上习得的。他本身是一名有名且谨慎的维修人员。

有一回他维修家里一台有名望的后备电源 (UPS),因经常 LCD 示现内部有问题的代码且出现怪声 。

最后发现原来牛本身是用铜包铝线绕制的,牛的接驳输出线是铜线。两者却硬焊在一起,最后脱落,也没用金属管固定两者。最后那名维修人员也大叹无奈。如此昂贵的后备电源竟如此儿戏。

我对化学一无所知,所以向各位请教。铜铝线连有问题,那,铜铁线相连呢?

网友:
铜铝会产生电化学反应,铜铁一样会,只是比铜铝反应慢而已,有兴趣的可以百度一下原电池原理就清楚了

网友:
有的原件本身就是铁脚,呵呵

网友:
音响设备没有用铁线连接的,铜和铝联接就会产生氧化膜(铝与铜接触面会产生氧化)产生氧化膜电流大一点就会产生电阻,电阻大了,就会发热,把铜铝接触处烧断,所以一般铜线与铝线接头都用铜铝端子作过度,可以避免上诉现象(铜铝过度接线端子,俗称铜铝接线鼻子,是用特殊工艺将两种金属材料熔接在一起的)。

网友B:
理论上如何两种不同的金属在满足条件后都可以构成原电池,原电池的活泼金属就要被腐蚀,比如最典型的伏打电池就是铜片与锌片与稀硫酸构成的。但是构成原电池要有3个次要条件,一是要有两种金属活泼性差异很大的金属,二是两种金属要有一端接通负载或直接短路,三是有与两种金属同时放在一起的电解液,这三样缺一不可。胆机接线我一般都是预先搪锡,这样所有连接的线路与零件的引脚都是同种金属,原电池所造成的腐蚀就微乎其微。至于好多电工说到铜铝导线不好接的问题,这完全是不会操作,我给单位里接的大门口铜铝线接线的古老弯灯用了30年也没坏,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接头要对外界做到气密水密封。没有构成原电池的必要条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接头容易腐蚀,用电工胶布工艺处理的就免谈吧。

补充内容 (2023-4-26 20:29):
改错别字:必要条件

网友:
胆机低放回路用铁线未尝不可,电流很小,没有发热的可能性。但是铁线易锈,容易断,不是好主意。
灯丝回路用铁线就更不好,电流大,压降大,更不是好主意。

网友:
怕虚焊脱落就冷接啊,电力的地方,一大堆地方用铝线,上牛鼻子,铜套压接不是一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铝接驳“ 是在某油管频道上习得的。他本身是一名有名且谨慎的维修人员。

有一回他维修家里一台有 ...

我认为铜铝接的话,当然用铜鼻子压接最好,但是胆机里面显然不太适合。不过用焊锡焊接也问题不大,就是铝比较难焊,但不是不能焊,诀窍就是预热。

这事把把关,不要用到铝线不就行了吗?

网友:
负面影响肯定有,灯丝的电流很大,靠变压器近的电压高,远的低。输出变压器次级的引线长了,阻抗适配受影响。

网友:
铜、铝线连接如果采用焊锡焊接连接,不存在电化学腐蚀问题,可以放心使用!因此也没有必要使用铁线!现在铁线不是比铜线更难找吗?

网友:
铝和铁线在电子设备中少用是因为:焊接困难,容易氧化(会有非线性),电阻率 大(这点次要)。在强电设备中为了解决链接问题,采用铜包铝,弱电系统实施铜包铝有难度,非线性在强电中不是问题,但在交流信号处理中就显得重要,频率越高越重要,电阻率在长度和波长不成比例的地方影响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问有限不能用下问!请谦虚的使用上问,不耻上问,否则是砖家的口气了。

砖家或专家的回复,无妨。能从回复中探得学识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如何两种不同的金属在满足条件后都可以构成原电池,原电池的活泼金属就要被腐蚀,比如最典型的伏打电 ...

您说的第一和第二条件似乎较难管控,然而第三条件较容易控制。谢谢!

网友:
你直接买点铁氟龙镀银单股线,0.5 0.75 0.9就差不多了,各种颜色的。
再买点单芯屏蔽,2芯屏蔽线。2-3种颜色。这个做要求较高的屏蔽线。
裸镀银0.5 1.0,这个做地线用。

用铁氟龙镀银不是因为声音,而是因为:
1、不怕烫。
2、非常容易焊接
3、单股容易定型

线虽然不便宜,但是用量不多啊。

网友D:
要是用铁漆包线绕牛声能好听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是用铁漆包线绕牛声能好听吧。

难度大啊,铁线导磁,磁路不好计算。而且铁线硬。

网友:
想用啥就用啥,根据自己经济情况和手里的材料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难度大啊,铁线导磁,磁路不好计算。而且铁线硬。

用纯铁漆包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纯铁漆包线啊

纯铁虽然软,可是导磁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铁虽然软,可是导磁率更高。

考虑能否不用铁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事实上,它(铜铁)会不会像铜铝般产生化学作用。(当通电后)

我因学问有限才不耻下问。望解答。

      不耻下问的意思是:地位高学问大的人去问地位低学问低的人(专家老师问学生)也不觉得羞耻。你这样用不合适啊

网友G:
看了这个帖子我睡不着了,我的纯铝杯和不锈钢盖子是两种金属,发生了原电池反应,我把电化学反应的产物都喝下去了,咋办啊

网友:
在胆机这样的高压低电流电路,用铁线铝线都问题不大,效果不会有多大区别,现在不少阻容件也是铁线的,在半导体那低压电路中,电阻就不可忽略了,如收音机会因为电位器开关有一两欧接触电阻产生噗噗声,而电脑内存硬盘或是手机卡也会因为接触电阻增大而不工作,就像之前接触器触点都是银,后来江浙人用铜代替,也不是不能用,效果差寿命短而已,用铁线代替铜线也如此,从成本上说是省一些的

网友:
正规的要用过渡端子,否则通电时间长了会腐蚀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耻下问的意思是:地位高学问大的人去问地位低学问低的人(专家老师问学生)也不觉得羞耻。你这 ...

明白。受教了。

网友:
不管你用什么导线连接只要用锡焊接焊接质量好的话接触面就是锡,同类物质没有电池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这个帖子我睡不着了,我的纯铝杯和不锈钢盖子是两种金属,发生了原电池反应,我把电化学反应的产物 ...

没事,反应物会随大小便一起排出体外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这个帖子我睡不着了,我的纯铝杯和不锈钢盖子是两种金属,发生了原电池反应,我把电化学反应的产物 ...

可以在中间有水的状态下测下电压, 其实要有酸碱液体电池作用才明显 喝的水一般不是。

网友:
感觉99.9999%的人听不出区别
主要是心理影响,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电路中铜铝结合容易起化学反应引起电路故障

我们住的几十年前的房子

96年用铝线的,近几年大多数插座开关的螺丝接线处氧化接触不良了!换了大半!铝线也有一处氧化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