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米大环 干不过五米电线的晾衣绳天线

楼主(2023-04-26):
这几天根大环杠上了

上图先

玻璃纤维杆加  铁皮管支架  绕铜丝网线四圈
其他同以前贴85厘米大环。
经验  四圈就够五圈就跑高端去了 声音也小

结果  变压器初级最大直流电压10毫伏  不如一个竖直的鱼竿天线加地线  也不如85厘米大环加晾衣绳电线天线 看来大环效率不如天地线。。

三米的声音是要比85厘米的大环声音大 变压器初级电压 从两毫伏变为10毫伏。

另发现 蜘蛛环 接法不一样 结果也不一样  外圈接地线端的声音较大 各个台都和常规  内圈接地线端时只有一个好像是高端台 声音还行  其他台不见了。。神奇的蜘蛛大环。。为什么呢?

你做过大环吗  是这样的结果吗。请指导。

还有以后做大环 一定要考虑抗风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 不服气  把三米大环 拿到公园测试  换了粗一点的漆包线  哈哈 效果不错! 大环在地上 带载耳机毫伏表 ...

佩服您的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实验精神。付出终会收到了结果的。

我们的大环矿机。实质上属于小环天线。由于环的周长远小于预接收频率的波长,其接收的是电磁场,由交变的电磁场在小环中产生感应高频电流,由于中波的频率相对比较低,可以采用较粗的线直径和制作面积较大的环,面积越大,线的直径越粗,比如用粗的铜编织线或者是粗的紫铜管儿。线圈儿的q值越高效果越好。

小环天线对高度不是很敏感。离开地面不高或者在室内阳台窗户处就可以很好的接收信号。另外还可以感应来自其他的信号,比如铁塔,路灯杆儿。建筑物的钢筋水泥柱子等。

长线天线接收的是电场波,交变的电场。在天线导线中推动电荷运动产生高频电流。由于中波的发射塔是垂直天线发射,所以接收端的中波天线以垂直放置为好,由于地球表面对电场吸收的作用,天线架的越高,接受的电场就越强。所以长线天线高度很重要。

网友:
大环天线所接收的电磁波由它的环直径所决定。直径越大捕获的电磁波越多。但由于其接受频率的限制,不能做到无限大。只能有一个最佳的匝数直径比比例。用线的直径也很重要。频率越高,线径越细。频率越低,线径越粗,以减少其分布电容的影响。影响线圈儿的Q值。中波段的大环天线。可以用直径10mm以上的紫铜管。做成一个直径3米以上大环。那效果儿那可是杠杠的。或者做一个直径两公分以上的紫铜管单匝的巨无霸大环,环的直径根据所接收的最高频率来决定,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接受效果?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梦想的一个方案。

长线天线一般情况下都是不谐振的天线。所以效率没有大环天线高,要是谐振的话,他就会超过大环天线。

另外现在住楼房不好架设室外天线与地线,退而求其次,大环天线就是很好的选择。在楼房里用大环天线收千里之外的电台也是完全可以的。夜晚电台也是密密麻麻的。

玩儿矿机有一副好的天地线。那是每一个矿友梦寐以求的事情啊。我现在好回忆以前在平房玩儿矿机的天线与地线呢,可惜现在没那个条件了。只能鼓捣大环了。

网友:
架天线玩,这时有阁楼或者住顶楼的优势就出来了

网友:
实验中注意:天线的方向重要!

网友:
大环的优势在于大环所处的高度,如果大环放置的高度越高,例如住高层楼或楼顶的位置,就能充分发挥大环的优势,在有高度上的优势条件下,大环好比一双大眼睛,直接接收能力还是很强,几十公里 ,上百公里 ,甚至上千 公里都有可能直接收听,而架设天地线,许多情况受到环境的限制,不方便架设起来。例如城市楼住的条件,如果住在高层楼里,制作大环矿石机也是很适合的。

楼主:
今天 不服气  把三米大环 拿到公园测试  换了粗一点的漆包线  哈哈 效果不错! 大环在地上 带载耳机毫伏表上70毫伏了,也就离地二十公分  大环靠在树上测的结果  满意!看来环大了 线粗了是不一样 估计以前的 效果不满意  也许是线太细 或者铜不纯的原因。之后架在鱼竿上 升高试听 声音感觉不出太大变化 因为目标太大了  保安过来以为收听敌台 。。匆匆收了。

感谢 各位坛友关注 指点 谢谢。

总之  大环 不会让你失望的。。毕竟直径三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您的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实验精神。付出终会收到了结果的。

我们的大环矿机。实质上属于小环天线 ...

谢谢 老师指点  试就试个明白  不留遗憾。 有条件做更大的环的朋友 期待你们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