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3翻新记实

楼主(2023-04-26):
      做个能响的收音机不难,做个同等级的好收音机则不易。制作个收音机壳也不难,制作个能当工艺品的收音机壳太难太难。我这爱挑战自己的倔老头,在上一个5年计划以及延续的一年中,把晶体管收音机折腾够了,68型~73型。玩过了超过50个收音机后,又给自己定了个新五年计划:折腾收音机壳,力求同样用业余手法,玩出工艺品的感觉来。
       这683型中波超外差收音机,是我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较优良的机型,之所以定为68型,是因为那年我68岁。虽然时移事迁,但难舍其优良性能。原为手工制作的感光热转印板,后来在嘉立创5元板时,交厂家重制。这一次又因嫌弃机壳,再次翻新。
68型有3款,电路大同小异,683是定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现在是在推敲收音机造型了,老是用实体来做是不是太耽误时间,建议可以用3D建模软件(比如SKETCH  UP ...

谢谢您的建议!
人生苦短,需要学的和想学的太多了。不瞒您说,更不怕您笑话,前几年买了台激光和机械两用的雕刻机,至今机械刀头还在闲置,原因是3D建模还玩不转。我能动手的时间不多了,实在不能浪费这最后的光阴。我也曾用Win10自带的3D画图折腾过,但始终没有实体制作快,3D模型更无法体现实物的质感。如果仅仅是造型构思,我用平面图也能构想出3D形态。平面型的缺点,就是图型比例与实体有视觉误差。没有办法,只好折腾实体。好在做熟了,机具也较齐全,既是较复杂的机壳,也能在一天内出粗样。现在我要完成的目标,主要是上漆工艺,做出钢琴漆的类似效果,除了练习,别无他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邻居朋友,您好!
我在余姚乡镇。常用工具如下,闲置工具也不少,手电锯,雕刻机,手电刨等 ...

我现在宁波上湖城章,老弟的工具都是高大上的,如果我们的住宅都留住一间工具间,让我们的所有人都具有动手的能力,车铣刨样样精通,从少年起就具有动手能力,我们就会成为真正的制造强国。

网友B:
老师傅可以试试擦生漆。那个光泽做出来,没有任何化工漆可以达到。

楼主:
原机壳制作粗糙,只可远观。因木材为松木,在原基础上翻新,难达要求,决定用质地坚硬的红木,重新制制作。昨前日趁天气不好,新做2P3不便喷漆的空档,凑了一个粗样,效果比原壳有所好感。

楼主:
重制的结构也很简单。

楼主:
在通常的情况,好壳和次壳的差别,主要在于结构细节上的处理,装饰性的延伸细节极其重要。

网友:
纯手工制作收音机机壳,能达到这个水准,估计全网也就属老先生了

网友C:
好手艺
疫情期间俺也用三合板+羊肉串竹棒试图做扬声器挡板,但砂纸打磨后的竹棒一挂胶后,胶合点特别显眼,很难看,故放弃。您这胶合不明显,用的啥胶呀?

网友:
红木壳要常拿在手里把玩,才能把岁月留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
疫情期间俺也用三合板+羊肉串竹棒试图做扬声器挡板,但砂纸打磨后的竹棒一挂胶后,胶合 ...

您好!我用的是502和焊接胶,胶少才不留痕迹。不用担心不牢固,因为要上漆,油漆又是一种很好的粘接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可以试试擦生漆。那个光泽做出来,没有任何化工漆可以达到。

谢谢建议!中国传统生漆确实极其美观,小时候,家里曾有一套古漆茶具。以后再试试,只要不再严重过敏,一定再玩玩。

网友:
学习了。
自己不会这手艺,就喜欢 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制的结构也很简单。

做的非常精致,不知您的制作工具是什么,可否嗮一下。经过了三年的疫情,从天津回到了宁波。也想回忆一下收音机的热爱,自己也想干点什么,现在现成的机壳很难买到,当年都是买现成的,天津这有渤海无线电厂,长城,---------七八个厂,那会除了收音机还组装电视,零件都是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中国传统生漆确实极其美观,小时候,家里曾有一套古漆茶具。以后再试试,只要不再严重过敏,一 ...

过敏的话,就不建议试了,会难受一段时间的。

做生漆是个需要非常耐心的活,一遍一遍的擦,阴干也需要控制湿度和温度。总之很复杂。
不过最后做出来那个效果也是普通工艺无法比拟的,那种内敛的光泽看着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非常精致,不知您的制作工具是什么,可否嗮一下。经过了三年的疫情,从天津回到了宁波。也想回忆一下 ...

邻居朋友,您好!
我在余姚乡镇。常用工具如下,闲置工具也不少,手电锯,雕刻机,手电刨等等。

网友E:
老先生,您的这个机壳子是CAD作图然后用机床雕刻出来的?还是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先生,您的这个机壳子是CAD作图然后用机床雕刻出来的?还是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惭愧!
我做壳一般都不事先制图,只在脑海中构思,边做边完善,基本上属于手工制作。一旦有好的作品,才用layout60软件绘制保存。

网友:
精品,师傅出手必是精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502和焊接胶,胶少才不留痕迹。不用担心不牢固,因为要上漆,油漆又是一种很好的粘接剂。

学习了。我原来认为502太脆,很早放弃使用这种胶水,看来还是有可用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中国传统生漆确实极其美观,小时候,家里曾有一套古漆茶具。以后再试试,只要不再严重过敏,一 ...

大漆过敏,用螃蟹捣烂涂敷可结痂愈合

网友:
底子不打腻子,用现在的醇酸清漆上5遍,4遍打磨抛光效果会非常好。大多数人对生漆过敏,最好不玩。

网友:
喷漆我怕对呼吸道有影响,买了台小龟泵一直没用。

网友:
很棒,搬个凳子等连续剧

楼主:
有的红木存在一些细小的管状痕,影响镜面效果。

楼主:
多次上漆和打磨可消除这些痕迹。也可刮腻子,腻子的色调应尽量接近木色。

楼主:
但腻子必须薄而适量,只填补细隙,不能覆盖原有的木纹。阴干后细致打磨。

楼主:
683的整机电路很平常,仅120mm磁棒,单调谐中周,变频+两级中放+二极管检波+集成功放,元件也无特殊要求。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在吹牛儿冒皮皮,扯把子打飞机,如此配置,能有什么超凡脱俗的表现?但我敢以实物比拼任何同等级机型。本机在同等级机型中,灵敏度出众,选择性和音色尚可。

补充内容 (2023-4-29 09:59):
抱歉!图中下方,中周T2有误,更正在34楼。

补充内容 (2023-4-29 10:13):
电路图中,中周按顺序型号应为TTF-2-1,TTF-2-2,TTF-2-9。

楼主:
683的优良,仅在于曾被人诟病的AGC电路:

楼主:
这种AGC源于《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调幅收音机》,经我实作变异而形成。

楼主:
       683的AGC电路比常规的AGC,仅增加了一个硅二极管和两个电阻。R4和R5组成分压,其电位低于硅二极管正向导通拐点,二极管的内阻很大,流经硅二极管的电流极弱,R7的阻值大小对偏置电路影响极小。在小信号时,检波产生的负电压,不足以超过硅二极管正向导通拐点,AGC电路几乎不工作,中放处于高增益状态,这给接收弱信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信号时,检波产生的负电压超过硅二极管正向导通拐点,AGC开始工作。因为二极管存在压降,也避免了强信号时AGC过度,被控中放管的截止现象。由于R7几乎不影响中放管的静态工作点,AGC的工作程度,就可以即时调试至最好的状态,克服了常规AGC不能即时调试的缺点。
       音量电位器提高至50K,减轻了检波负荷,从而提高检波输入阻抗,减轻末级中周的负荷和对Q值的影响,相应地提升了末级中周的选择性,也相应提高了检波的工作效率和输出信号。由于功放芯片TDA2822的输入阻抗高,本机约为R9+R10,音量电位器提高至50K,也是合理的。

楼主:
振荡线圈和中周数据,10X10规格,底视图。

楼主:
683采用了长度为120mm磁棒,可获得比60mm大2倍的信号。不带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机,尽量使用长磁棒,也是提高灵敏度的措施。

网友F:
引用 楼主:
683采用了长度为120mm磁棒,可获得比60mm大2倍的信号。不带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机,尽量使用长磁棒,也是提高 ...

应该有好效果。

我在国外我看到有人用两个200mm磁棒并联的,说效果就到顶了。我没试过,想来不同凡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有好效果。

我在国外我看到有人用两个200mm磁棒并联的,说效果就到顶了。我没试过,想来不同凡响 ...

超版好!是的,长磁棒比短磁棒增加的信号大得多,可使用多股线和分段绕制,大幅度提高Q值,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增益接近常见的一级高放水平。高放易自激,制作难度大,通常只有10dB左右的增益。而长200mm磁棒可比100mm磁棒增加7dB左右,也不存在制作难度。

楼主:
      TDA2822的电压放大倍数较高,接为BTL时约80倍。按8欧喇叭输出300mW计算,输出电压为1.55V,输入电压仅19mV就足够了。一般超外差式收音机的检波后的音频电压,多在150mV以上,远大于TDA2822的需求,必然产生大信号失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功放输入端串入电阻R9,以R9与R10形成分压,降低过高的检波输出信号。

楼主:
壳子做得差不多了,但上漆加标牌后,实体不理想,总感觉哪点不对劲,决定再赶制一个,布局稍作改变,对比一下。图纸与实物总存在差异,即是3D模型与实物,也同样存在视觉误差。曾有朋友问我,做那么多收音机和壳体,是为了啥?其实就是给自己过不去,对自己太挑剔,明知道没有完美之物,但还是想把作品做得更好,这一生都是这样没玩没了地折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壳子做得差不多了,但上漆加标牌后,实体不理想,总感觉哪点不对劲,决定再赶制一个,布局稍作改变,对比一 ...

老哥这壳子真是无敌了,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哥这壳子真是无敌了,大赞!!!

您好!这壳子面板布局有一种压抑感。上下横条太对称,3寸喇叭孔被压迫受困,如果上横条窄一点,让喇叭孔上部全露出,或喇叭孔开小一点,就会轻松得多。今天又赶制了一个壳,明日上漆对比一下。世间万物皆有灵性,这收音机壳也不例外。

楼主:
旧壳虽然制作粗糙,材料平庸但也无拘无束,也存几分淡雅。新壳虽富贵,但拘谨得很。

楼主:
昨天赶制的另一样式,去掉上方横条,便有一种天高地阔,自由自在的意境。

网友:
漂亮,如果换做ABS 3D打印会不会也是另一种味道

网友:
用圆竹签粘的网格不是很好看,影响整体效果,显得不那么协调,可以在往上购买做模型的小木条,各种尺寸都有,价格也不高,但横截面是矩形的,用来粘网格效果比竹签要好的多

网友A:
老爷子现在是在推敲收音机造型了,老是用实体来做是不是太耽误时间,建议可以用3D建模软件(比如SKETCH  UP)在电脑上推敲好了,再动手做也不迟。附图是我用SKETCH  UP建模的某电影扩音机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赶制的另一样式,去掉上方横条,便有一种天高地阔,自由自在的意境。

老爷子做机壳的功夫一流

楼主:
关于喇叭栅条的取材问题,有多种选择,网购也方便,竹签便宜,木条贵。形状方圆都有,随意选择。不过,木条最小只有2mm的,竹签最小也有1mm,我常用的是1.5mm烧烤圆签。圆签也可变成方条,只需粘固后打磨。粘的时候也不必先打磨平,圆签也能粘牢。参见:分享一种谁都做的收音机壳体加工制作法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28099

楼主:
喇叭柵条粗细疏密,视觉效果不一样,因人而异,按自己所喜爱的去做就好。我倒是反复实作对比了不少,现在喜欢细密的。

网友H:
为老爷子点赞!!!
有个问题:低放的输入阻抗增加了许多,
T3的次级匝数有没有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老爷子点赞!!!
有个问题:低放的输入阻抗增加了许多,
T3的次级匝数有没有增加?

您好!关于阻抗匹配问题,我也迷惑过,最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要匹配阻抗,因为阻抗匹配时的效率较好。
后级的输入阻抗,影响前级的输出阻抗。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远小于前级的输出阻抗,那么就会破坏前级的原设置的信号放大状态。反过来,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远大于前级的输出阻抗,那么对前级的原设置的工作状态影响就越小。
动态的情况下,绝对的阻抗匹配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无须刻意地去考量阻抗问题。关键是考虑增益问题,在增益足够的情况下,在调节音量于不失真时,不匹配也会自动平衡至匹配态势。
现在,就以TDA2822为例,查原厂资料,其内部输入阻抗为100K。参考:TDA2822_360百科  https://baike.so.com/doc/5504371-5740115.html
但外围元件R10远比内部输入阻抗小,就可以10K为输入阻抗。很多音量电位器为10K,而检波级的输出阻抗也约等于音量电位器。虽然输入阻抗与输出阻抗是匹配,但稍开大一点音量,就会产生严重的大信号失真(有人还误认为是自激)。这说明单纯地强调阻抗匹配,就是一个理论误区!
太晚了,明天再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老爷子点赞!!!
有个问题:低放的输入阻抗增加了许多,
T3的次级匝数有没有增加?

现在回到您提出的问题:低放的输入阻抗增加了许多,T3的次级匝数有没有增加?
T3的次级匝数,决定于功放的信号输入要求,以及AGC的需要。我采用的是TTF-2-9的数据,信号传输比为50匝/30匝,1.6:1。仅以T3输出1V的信号,次级也能得到1/1.6=625mV的大信号检波电压。大信号检波电压的效率,是高于通常说的-20dB的,-20dB即0.1的效率,这是在小信号检波时测定的。参考:国防工业出版社1965年版《来复式晶体管收音机》李庆梁著,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