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收音机与机械调谐收音机的中波

楼主(2023-04-26):
电调收音机在中波时有明显的背景噪声,实际收听效果并不好,不容易听清楚,机械调谐的收音机接收中波时,背景噪声小些,更容易听清楚声音,这是正常现象吗?真这样的话,岂不是电调收音机的标称的高灵敏度没有发挥效果,反而帮倒忙了?

网友:
电调不等于DSP,早期的电调就是把可变电容换成了变容二极管,但电调一般都配有微处理器实现调台和记忆,噪音一般都是微处理器引入的,把微处理器停用,用电位器调台,中波的效果会提高很多,调频一般影响不大

网友:
其实你说的是数字机和模拟机的,模拟机要在荒郊野外收听效果才最好

网友:
模拟机算是 信号直放 来时候什么样  放的时候什么样
数字机(包括流行的DSP机) 处理器经过多次指手画脚 弯弯绕(模拟转数字 然后数字转模拟)和原理信号有些差异 声音失真 不过可以通过音调电路挽救一下 变得99.98998%还原成接收样子

更直白一点   数字机 帮你把信号筛选了一遍 留下接收效果最好的部分 但是那些接收效果差一点的有时候声音效果不错

网友:
机器没做好吧。

我修过好几台电调的(不是DSP那种),没体会到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