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可变电容不知能不能用。

楼主(2023-04-26):
想做一个再生调频收音机,自己做一个可变电容因不会计算容量,一点点试着做但还是容量小了,本应是20P+20P,现在只有16pF不知行不行,请老师们给看看,差4PF能不能用,没做过别见笑。

网友A:
定片的间隙是否可以再减小一点?

网友B:
可以估算一下:

1、杂散电容是多少,这个是最难估算的,大概按照10个pf,这个已经不大了,很可能不够,估计20差不多,看你手艺。

2、波段的覆盖系数,譬如一般FM就是   108/87=1.24

3、那么最终的电容(要加上各种杂散参数)的变化范围就是1.24*1.24=1.54 。不小于这个数。

假设你这个电容最小是5pf,最大是16pf 。杂散电容是20pf。
(20+16)/(20+5) =1.44,就不太够。

反正有点危险,做好了就够,做的不好就覆盖不到头了。

网友C:
没有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片的间隙是否可以再减小一点?

拆不开,用胶粘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限位。

限位要能用在整不能用的话整也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估算一下:

1、杂散电容是多少,这个是最难估算的,大概按照10个pf,这个已经不大了,很可能不够, ...

谢谢老师的指教,你费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不开,用胶粘上了

把定片上垫片减薄点,上过胶水可以用去胶水点一下再拆定片。

网友E:
上机试试,反正覆盖完整,你也没有那么多台。

网友F:
双连作的不错,目前你就当它能用,继续下一步。等发现覆盖不全并且整机确实只存在这一个问题时,再回过头来重新做一个也不迟。

网友G:
楼主的可变已经做得很好了,再量一下最小容量,如果小于等于10pf左右就能用了。

网友H:
楼主手艺可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手工做电容的,点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可变已经做得很好了,再量一下最小容量,如果小于等于10pf左右就能用了。

最小在4PF左右,但不知电容表准不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机试试,反正覆盖完整,你也没有那么多台。

就得试试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定片上垫片减薄点,上过胶水可以用去胶水点一下再拆定片。

要能把胶水溶开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连作的不错,目前你就当它能用,继续下一步。等发现覆盖不全并且整机确实只存在这一个问题时,再回过头来 ...

说的有道理,就得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手艺可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手工做电容的,点赞一个。

谢谢,水平不佳,手艺不精,有可能是废品。

网友I:
把中轴向一边旋入方向偏移,约占直径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这样整个频段频率分布就会比较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中轴向一边旋入方向偏移,约占直径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这样整个频段频率分布就会比较均衡。

对呀有道理,间隙小了容量就能大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有道理,间隙小了容量就能大点吧。

长短老师讲的是简单改进为直线频率电容器的方法,一般旋转轴居中的电容器高端频率比较拥挤,不便调谐。可参考这里:
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基础知识详解
http://1507615471.spaces.eepw.com.cn/articles/article/item/164219

网友J:
看你两组之间间隙还挺大一面再加一个动片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你两组之间间隙还挺大一面再加一个动片能行不?

用胶粘的整不开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胶粘的整不开了。

不用整开,在两组定片外面加动片,把动片全旋出来,用钢锯或什锦锉在转轴上开个小缝,用大点烙铁把动片焊转轴上就行了。

网友:
可变电容,可以用午餐肉罐,剪成两个比红包稍小的铁片,各自焊手线装在红包内,上下叠放一点点慢慢拿可,就可以收到电台,这是可变最简单的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整开,在两组定片外面加动片,把动片全旋出来,用钢锯或什锦锉在转轴上开个小缝,用大点烙铁把动片焊 ...

转轴就3mm粗外边是塑料套,出非有导电胶在粘上一层,铝片也焊不上。

网友(2023-05-30):
这个挺有档次,佩服。

网友(2023-07-06):
人很漂亮,就是衣服太丑,

网友:
可以用铜片,Q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