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底部有个圆孔的专业音箱怎样选购支架?

楼主(2023-04-26):
12寸杂牌专业音箱,除了底部有个圆孔外没发现其他固定手段,请问这种样式的音箱怎样选择支架?
偶尔户外玩玩买多少钱的合适?能用就行,使用频率不高。
谢谢。

网友:
试试这个

楼主:
是这个样式的。
把支架插入音箱底部的孔即可固定?图片中的托盘是啥玩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样式的。
把支架插入音箱底部的孔即可固定?图片中的托盘是啥玩意?

淘宝搜专业音箱支架,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专业音箱支架,很多的

好的,感谢科普。

网友B:
随便一个专业支架,去掉托盘即可插入,如果不能插入证明你的洞洞不标准!

网友:
其实不止圆孔安装,还可以吊装和壁挂,你应该能够找到侧板靠近中央位置有两个距离十几公分的两个螺丝,拧开螺丝,就可以上壁挂托板。
专业音箱一般可以支持两到六种安装方式,只是一般人们不知道还可以这样子装。
专业音响前面的专业两个字不是白叫的,它表示只要有需求,就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网友C:
你这个音箱,可以支持(不限于)以下安装方式:落地支撑杆垂直安装、落地水平托架安装、雷亚架挂钩水平吊装、壁挂托架安装、壁挂悬臂架安装、雷亚架飞机钩吊装、单杆式吊挂安装、三点式钢丝绳或钢链水平吊装、落地式可调垂直角度架安装、舞台地板监听电动夹抱式安装 仅最普通的壁挂安装,就可以分为支架大臂根部可旋转、支架大臂中部可旋转、支架大臂根部可调垂直角、支架小臂可调垂直角等多种形式

以2楼这位网友提供的照片为例,落地三角支架上面有一个托板附件,你把这个塑料托板换成金属材质的,然后找到音箱侧板上靠近中央位置的两颗螺丝,用这两个螺丝位把音箱水平固定在托板上,并把托板装到三角支架上,此时音箱会略微朝天打,你把支架高度降低到朝天角度正好投射到耳朵高度,就可以减少垂直安装带来的低音早期反射。只是水平安装的话,记得把音箱网罩打开,把高音号角周围的螺丝拧开,旋转号角90度再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音箱,可以支持(不限于)以下安装方式:落地支撑杆垂直安装、落地水平托架安装、雷亚架挂钩水平吊装 ...

继续请教。
我的音箱底部如图所示,就这么一个直径大约为35mm的一个洞。
现需购买三脚架用于平均1-2个月一次户外使用,原因是现在把喇叭放地下似乎没对着耳朵导致响度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专业支架,去掉托盘即可插入,如果不能插入证明你的洞洞不标准!

35mm左右的孔,请问常规三脚架的主轴是这个尺寸吗?

网友C:
在您发帖问的这个时间里,点开淘宝或者拼多多,问一下卖家全有了,甚至问也不需要问,产品介绍里写的清清楚楚,您需要做的是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您发帖问的这个时间里,点开淘宝或者拼多多,问一下卖家全有了,甚至问也不需要问,产品介绍里写的清清楚 ...

感谢回复。
已买两个三脚架,等到货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