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白之处

楼主(2023-04-26):
请问网线黄白之处怎么断开,然后又可恢复?

网友A:
网络公司上门服务的时候见过,有个熔接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公司上门服务的时候见过,有个熔接机器。

自己弄不了吗?

网友:
搜索 皮线 冷接 快速

这种接头仅适用于家庭快带的入户光纤,通俗的叫法是皮线。芯粗,多模,对熔接要求不高。

网友:
里面是玻璃 断开后重新接上的话热熔需熔纤机 不过现在很多运营商用冷接了
断了直接打运营商上门就行了

网友:
要想原样恢复得买个光纤熔接机,楼主既然问这个问题,家里肯定是没有的,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