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va等于多少瓦?

楼主(2023-04-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va :伏安,电压(伏特、V)*  电流(安培、A),视在功率(容量)的单位。
W :瓦特,电压(伏特、V)*  电流(安培、A),有功功率的单位。
纯电阻电路,功率因数cosa=1,视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
感性或阻感性或容性、阻容性电路,视在功率 * 功率因数 = 有功功率。
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
有功功率又叫平均功率。
交流电的瞬时功率不是一个恒定值,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叫做有功功率,它是指在电路中电阻部分所消耗的功率,对电动机来说是指它的出力,以字母P表示,单位为千瓦kW。
无功功率:在具有电感(或电容)的电路里,电感(或电容)在半周期的时间里把电源的能量变成磁场(或电场)的能量贮存起来,在另外半周期的时间里又把贮存的磁场(或电场)能量送还给电源,它们只是与电源进行能量交换,并没有真正消耗能量。
我们把与电源交换能量的振幅值叫做无功功率,以字母Q表示,单位干乏kvar。
视在功率:在具有电阻和电抗的电路内,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叫视在功率,以字母S或符号单位为千伏安kVA。

网友:
VA KVA 是变压器的容量单位,当变压器负载的功率因数等于1时(比如电阻性负载),1000VA就 能负载1000W。当线路功率因数小于1时,变压器负载能力就是其标称容量乘以功率因数的乘积,例如,感应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一般为0.8,那1000VA变压器就只能拖动小于0.8KW的电动机了。

网友A:
不知道有个词叫效率?

网友:
人家标的这么清楚明白,看不懂是得从自己身上找。

网友:
这完全是两个计量单位,就好比你拿着一斤东西问多少时间

网友:
2楼对楼主的回答非常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个词叫效率?

这个不是效率的问题,是一个功率因数的问题。关键就是因为是交流电,理论上来说,只有电流与电压的相位相同时才会做功,如果是反相的,就不是做功而是发电了。

网友:
这UPS逆变器没有什么大用,只能做小功率的稳压器。。。。。

网友:
支持3楼的说法。
但是,对于这个UPS来说,还真不止负载的功率因数的问题(纯阻性负载已经很少了),还有电源转换效率的问题。

网友:
电流与电压之间的相位产生了差别,功率因素就产生了。所以va相乘,不完全等于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瓦电钻能使用吗

不能,电锤启动电流很大,一用酒过流保护了,至少选3倍以上的逆变器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瓦电钻能使用吗

电钻有理由要接UPS后面吗?电钻交流直流通用,电压不稳也不影响。反而电钻的电火花是强烈的干扰源,搞不好会把UPS干崩溃了。。。。。。。楼主出的都是奇怪问题,象考试一样。。。。。。。。

UPS,是防止意外断电,保护电脑数据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个词叫效率?

这哪是效率的事,是功率因素的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