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艺8913调频正常,中短波收台少声音小故障

楼主(2023-04-27):
求这个机电路图谢谢。应该是电容中周问题,波段开关清洗了。

网友A:
先排除开关问题,然后查各级电压。

三,电阻,集成电路。

网友B:
应该是中频变压器的电容氧化变小了造成中频失谐,拆下AM的几个中周,去掉底部的管状电容,装回去,在电路板上焊上云母电容或者零温漂的瓷片电容,再调整中频通道即可。港产的收录机一般技术来自日本,中波中周的谐振电容一般是180P.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中频变压器的电容氧化变小了造成中频失谐,拆下AM的几个中周,去掉底部的管状电容,装回去,在电路板 ...

里边很多中周,不知道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开关问题,然后查各级电压。

三,电阻,集成电路。

没有集成电路,只有立体声解码一个

网友(2023-12-24):
引用 楼主:
没有集成电路,只有立体声解码一个

得认识元件,还得知道各个电路的原理,不然没有办法修的。

网友:
我的三洋收录机也是中短波收台少,声音还小,电路认不得一直没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