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听不同短波波段时,有必要改变拉杆天线的长度吗?

楼主(2023-04-27):
根据电磁学理论,只有当天线的尺寸与被辐射信号波长接近时,才能有效辐射信号,接收时也是同样道理。
短波从3MHZ到30MHZ,波长改变近10倍,这是不是说,我们收听短波不同波段时,需要不停地改变拉杆天线的长度,以满足上述原理呢?

网友:
拉杆天线全部拉出,是为了多接收电磁波的能量;

对于短波频率,它还不够长呢!

网友:
接收信号不用,拉杆天线全长,室外天线。

网友:
没有必要,1.2m的拉杆不嫌长。FM超过80cm效果反而差

网友:
全部拉出吧。这点长度变化与波长、1/4波长相比,误差都不到。分布电容、寄生电感都对天线的有效高度产生影响:机器的底板大小、金属(导电部分)的面积影响分布电容,弯曲或接头影响寄生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波、中波、短波

对接收而言

回去看看电磁学或天线类的教科书去吧,复习一下“互易定理”。
不懂不要在这里误导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的,你试试长线天线,例如20米,拉杆拉不到就用电线代替,你既然提出了设想就实践一下,看看1.2米的 ...

理论是清晰明了的。
可实践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往往感受不到理论所预期的效果。

网友:
短波频率最短的都在十米,你那点天线算啥,但是为什么听短波时要调节天线长短呢,那是因为当干扰声大时,调短些会减少短波强台的干扰声,这和本地远程开关作用一样。短波和调频一样,在室内每个位置对信号强度都不一样,天线角度也影响收台效果。毕竟你室内哪个墙有屏蔽或者正好有反射都一样,对于干扰源的强弱也不一样

网友:
全部拉出就是

网友:
平原地区不知道!在山区!天线越长越好!90年代接收电视收音机都是拉到山顶!只为接受到更多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