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大环,Dmax=?

楼主(2023-04-27):
我们小区隔壁烂尾了!一道围墙相隔,部分已经倒塌。想到旁边楼上去一爬就过去了,两楼均31层,高约100米,相距约30多米。我在DW15-630里面拆下来的线圈丝径0.64,长度应该在200米以上。听说大环越大,接收电磁波越多,效果越好,只是要相应地减少圈数。但是我没有电感表,请教大佬,用一匝的大环接收中波,它的最大直径大约是多少米?活着就是折腾,在两楼之间拉个最大的环,有了数据立马下手整它...悬悬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经验负责任的告诉你 直径三米的大环  绕四圈 正好。

另  你的方案

我的经验,大环绕几圈还和匝间距离有关系,距离近圈数就少,距离远圈数就多,匝间距离小声音小,距离大声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8年我曾在本坛发过一文,简单计算一下中波大环天线的限制,也可能是引用的资料有限制,故不保证绝对正确 ...

我不会算,但我高度怀疑这个24 厘米

楼主:
类似于这样接近圆的正8边形!

近圆方案

近圆方案

楼主:
大环本体用漆包线(铜丝)辅助拉索用粗尼龙线!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否?关键是不知道直径!!这么大,根本不好随便试的.

网友:
根据估算,直径30m,需要2圈,

我感觉搞个竖直的长线天线更简单,住顶楼向下几十米也算天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这样接近圆的正8边形!

根据最高的接收频率,来确定大环的直径。也就是电感量和分布电容谐振在最高的频率上。来计算吧。

应该只能算个大概,以实际实验为准。

那就先做小一点儿的。接上二极管儿耳机和可变,看看能不能收到中波电台。最好拿个中波信号发生器。实际试验一下,看看接受的哪个频率。之后再做调整。

可以在空地上绕一个大环。接上二极管耳机可变试听,在用个中波信号发生器,或者接收当地的最高频率的电台来确定,看看环谐振在哪个频率上,在来确定环的直径与大小。然后再挂在两楼之间。

网友B:
2008年我曾在本坛发过一文,简单计算一下中波大环天线的限制,也可能是引用的资料有限制,故不保证绝对正确。
原文如下:

矿石机中波谐振回路线圈直径的上限

    自从上坛后,经常在矿石机板块看到坛友自制的矿机实例,有带天地线的,有只用大线圈的,种类繁多,不一一枚举,其中的谐振线圈的直径从几厘米到大呼拉圈的一、两米,我近日对其产生了到底多大合适的疑问,昨晚闲来无事,翻出资料,动了动笔,得出如下推导与结论:
一、限制条件:
  1.矿机电路形式为最简单的单回路,即:

  2.接收频率为:525~1606 kHz;
  3.可变电容为最常见的365/12 pF空气可变;
  4.线圈绕法为单层间绕,间绕间距为2倍导线直径。
二、推导过程:
  1.根据收音机天线回路计算公式(一般书中都有):
        K=1605/525=3.06    (K:波段覆盖系数);
        Cc=(Camax-K*K*Camin)/(K*K-1)=(365-9.35*12)/(9.35-1)=30 pF
               (Cc:谐振槽路总分布电容;Camax:可变电容最大容量;Camin:可变电容最小容量)
        假设其他分布电容为5pF(只是假设),则留给谐振线圈分布电容的上限为25pF。
  2.又根据《怎样选用无线电元件》(人民邮电出版社1982年版)P103关于线圈分布电容的描述:"单层线圈的固有电容和它的匝数无关,它只取决线圈的直径、匝距和导线直径。"。该书5-4式:
        Co=k1*k*D  (Co:单层线圈的固有电容,pF;D:单层线圈的直径,cm)
                   (k1:为取决于l/D的一个系数,l为线圈长度,当l/D为0.254时,k1=1.5)(注1)
                   (k:为取决于d/a的一个系数,d为导线直径,a为间绕间距,当d/a=2时,k=0.7)(注2)
    所以,当Co=25pF时:
        Dmax=Comax/(k1*k)=25/(1.5*0.7)=24 cm
三、结论:
  1.若使用365/12pF可变,又要达到中波全波段调谐,则谐振线圈直径不能大于二十几厘米;
  2.若谐振线圈直径达到1米左右,因其固有电容达到100pF,在现有可变电容条件下,必将不能覆盖中波全波段。

  当然在中小城市只有一个中波广播电台的条件下,完全可以估算大线圈的固有电容后,再决定大线圈的匝数,并能达到谐振的目的。

注1:原文l/D中的l为d,疑为印刷错误;
注2:原文为希腊字母"tao",打不出来,故用d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最高的接收频率,来确定大环的直径。也就是电感量和分布电容谐振在最高的频率上。来计算吧。

应 ...

听闻大环水平放置,效果是最差的(普通收音机里面的线圈如果立起来,也几乎收不到任何台),竖直立放,效果也不一定好,调整方向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可是每个电台的对应方向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大环不是最佳天线,只是手里太多铜丝,不用掉一些感觉有点暴殄天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闻大环水平放置,效果是最差的(普通收音机里面的线圈如果立起来,也几乎收不到任何台),竖直立放,效 ...

我的经验是大环竖直放置效果好,找一个电台多的方向架设应该就可以,当然要是方向可调节最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8年我曾在本坛发过一文,简单计算一下中波大环天线的限制,也可能是引用的资料有限制,故不保证绝对正确 ...

大环矿机我有一些体会,只要大环的电感配合可变电容的最小值能收到电台的最高端就可以了,此时可以调节大环的匝数和直径比,至于低端的电台只要加大可变电容的容量就可以收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环矿机我有一些体会,只要大环的电感配合可变电容的最小值能收到电台的最高端就可以了,此时可以调节大 ...

有道理,毕竟一个城市中的中波电台广播频率最高在1605kHz的概率太小,
大部分城市多在1200~1300左右,这样就能放宽限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闻大环水平放置,效果是最差的(普通收音机里面的线圈如果立起来,也几乎收不到任何台),竖直立放,效 ...

您这条件太好了,不如先搞个简单的;从楼顶放一根线下来测试下效果。
贴子收藏等着您更新了,别让我们失望呦。
不急,千万注意安全,楼顶作业佩戴五点式安全带

网友A:
我可以经验负责任的告诉你 直径三米的大环  绕四圈 正好。

另  你的方案

首先第一否定!为啥  如你图所示  信号都被你那两栋楼挡住了。。哈哈。。你放在楼的边角处  兴许还有点作用。。现有方案说不定能出声。。但必定大打折扣。

其次 你要收的电台在哪个方向  你得搞清楚先 大环是有点方向性的  如果你的电台在两楼中间的直线上  你可以试试  把大环垂直 现在的方案  也许有结果。

再次 那么长的线阻不可忽视。。到底多大影响 得试。

还有你这真是天马行空  可调电容你怎么弄到搬空上去  还得调  遥控吗  哈哈。。

撇开上面的都不谈    记得陕西工地的塔吊大环吗  没电容  都能打火出声。。你这个最好能搞多大搞多大  说不定还省了可调电容。再查查 你离电台有多远 多大功率的电台  是在不行 找个磁棒收音机  站楼顶看看  电台在那边
垂直磁棒的方向  就是电台的方向 有几个台 那个方向  先搞清楚  在看大环怎么绕。。

以上是我的意见。总之 有想法!期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条件太好了,不如先搞个简单的;从楼顶放一根线下来测试下效果。
贴子收藏等着您更新了,别让我们失 ...

我玩矿机6年了!花费应该2000以上!买过60多的2200欧姆的军用耳机,8只SHH1耳机...150元两只空气双联,10UA,50UA,100UA电流表若干,各种磁环、磁棒、探铲、电容表、光伏板、耳放、超级电容、725变压器多只,数支导游杆等,不一而足!08年入坑至今,期间一个号被封。做过桥架矿机、门框矿机,最长的一根天线拉了650多米!最深的地线埋了4米多深。你居然把我当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玩矿机6年了!花费应该2000以上!买过60多的2200欧姆的军用耳机,8只SHH1耳机...150元两只空气双联,10 ...

对不起,我收回所有言论并向您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