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100K+LED

楼主(2023-04-27):
220V+100K+LED
电路呈现恒流,LED驱动电压很小忽略不计

220*.45/100000=.00099A
.00099*(220*.45)=.09801W

当电网存在10%波动时,童佬经常喜欢这个假设
220*1.1*.45/100000=.001089A
.00099*(220*.45*1.1)=.107811W

所以是不是1/4W的电阻足够驱动这个LED

网友A:
1/4W的电阻驱动这个LED有点悬,你那220*0.45是几个意思?

LED的反向耐压不高,十几伏而已。如果电路不加上二极管阻止反向电流,可以认为反向也是有同样电流的。按照220*220/100K就可以计算出电阻所承受的功率是484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W的电阻驱动这个LED有点悬,你那220*0.45是几个意思?

LED的反向耐压不高,十几伏而已。如果电路不加 ...

0.45半波嘛 难道不是这么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0.45半波嘛 难道不是这么算的

即使按“减半”的电流算,还要考虑耐压。电阻有耐压参数,别忽略。
1/4W电阻的耐压大概在200-300V多一些吧,所以至少要用两只电阻串联才保险一些。
这也是开关电源的高压启动电阻要两三只串联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按“减半”的电流算,还要考虑耐压。电阻有耐压参数,别忽略。
1/4W电阻的耐压大概在200-300V多一 ...

普通1/4w直插不够吗,一般好像高压电阻会更长
200V的是贴片08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半波平均值,而电阻发热是要按照有效值,而且你这半波是非正弦波,还要真有效值算法,权当做正弦 ...

确实,指示灯能亮就行,功率越小越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即使按“减半”的电流算,还要考虑耐压。电阻有耐压参数,别忽略。
1/4W电阻的耐压大概在200-300V多一 ...

开关电源的高压启动电阻要两三只串联的原因。不只是扩功率,还有保护的作用,一只损坏后回路电阻会变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1/4w直插不够吗,一般好像高压电阻会更长
200V的是贴片0805?

直插的碳膜350V、金膜200V,0805封装20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的高压启动电阻要两三只串联的原因。不只是扩功率,还有保护的作用,一只损坏后回路电阻会变大。

应该是避免踩耐压红线,有些IC手册里会特意提醒此处电阻要串联两至三只,功率反而问题不大,三百K以上的阻值单只电阻就够用。
拆些电源也能看出来,大厂出品的一般按规则走,山寨品就没谱,真敢用一只电阻凑合。
还有个常见的反例是电源插板的指示灯,低价货大多用一只1/4W甚至1/8W电阻凑合,啥时坏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插的碳膜350V、金膜200V,0805封装200V。

是爬电问题嘛
碳膜容易吸水,应该没这么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0.45半波嘛 难道不是这么算的

如果你要考虑半波,那就是220V+100K+LED+二极管,否则还是全波。

LED在1mA情况下都足够亮,可以考虑减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考虑半波,那就是220V+100K+LED+二极管,否则还是全波。

LED在1mA情况下都足够亮,可以考虑减 ...

也对,反向时二极管被击穿,实际是有电流的,需要加一个300V以上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爬电问题嘛
碳膜容易吸水,应该没这么好吧

个人感觉应该是金属膜电阻有刻槽,电压太高了槽两端会爬电,所以耐压低一些。
电阻还有个电压系数,两端施加的电压越高阻值越大。

常常是消耗功率这个参数就限制住了最高使用电压,所以一般忽略电阻的耐压值。
但高压应用时不可忽略,像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市电电压采样电阻,还有您这个直接引入市电限流,这些场景就要考虑电阻的耐压值了,否则容易出问题。

我们这培训用的机房,每个机房几十个插板,几年下来指示灯烧坏的不在少数。所以至少用两只1/4W电阻吧,或者用1/2W的。

网友:
现在物料不值钱,但买来的插排是减成本到极限。我买的插排,都换了大些的电阻并加了二极管。捡个节能灯,里面6、7个4007,插排上用起来。一般插排上电阻用220K,加个二极管,功率减差不多一半。LED工作条件也改善了,去了库存,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