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电压规律跳变

楼主(2023-04-27):
手上有个60v输出72v电动车充电器,磁芯看上去比较大,想利用起来,调整电压后空载电压72v带载后在55左右,板上的负载电阻3千欧,最主要的是此电源不管空载带载,输出电压每隔十几秒就会跳变增高4v左右,十几秒后再次跌落,变压器伴随滴的一声响,没改之前也是这样,开始以为是充电管理芯片在工作,随后自己搭建了个431的稳压采样,直接连光耦(已与原板脱离),然后故障依旧,检查3842外围,都是很常见的配置,7脚供电25v,也会随电压跳动变化2v左右,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俗称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俗称打嗝

谢谢指点,但间隔十几秒的打嗝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B:
没带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带载吧-----

板上有3千欧的负载电阻,,带100欧电阻负载的话调变的频繁一点,空载的话十几秒,带载的话七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