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矿石机问题

楼主(2023-04-27):
路过电子商店,看到这么个套件,想到我屋里和阳台上两个中波台信号特别强,于是想试试。。。
请教各位,这设计原理靠谱吗?
不用雨伞可以吗?线圈可以小点吗?比如金属棍+直径30厘米的纸板绕线圈可以吗?线圈每圈之间必须有间隙吗?
希望各位多指教

网友:
只要信号够强,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A:
肯定可以接收!

雨伞是支撑物,又是装饰,很好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接收!

雨伞是支撑物,又是装饰,很好的创意。

不接地线就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接地线就可以吗?

看左下方的接线图,

地线是绕在伞柄上的一个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左下方的接线图,

地线是绕在伞柄上的一个导体。

那个是旋转下端夹子,改变铝箔间隙,调电容量的

网友B:
我刚才在贴吧里回的是你吗,我记得1999年的时候,我喜欢随身携带一个350欧姆舌簧耳机并联一个2ap9的二极管,一头是半米长的导线带一个鳄鱼夹,另一头我用食指触碰利用人体当地线。我打雨伞时灵感来了,我用鳄鱼夹夹住伞骨,听到清晰的抚顺人民广播电台中波684千赫的电台。后来不下雨时我就当太阳伞打着听广播。再后来我发现我家这里信号很强,不用雨伞,只用根半米多长的单根硬道线垂直向上就能听广播。
顺便说一句,拿雨伞当天线有点像老山前线的步话机兵背后背着伞骨天线。

网友B:
你在抖音里搜矿石收音机,上世纪20年代的一个视频,两个美国女子就用雨伞当天线,街头消火栓当地线听矿石收音机的视频。

网友:
其实  英国的《Practical Electronics》杂志在65年就介绍过一些稀奇古怪的矿石收音机  有那种用老式裙撑制作的女士皮包收音机 高跟鞋的鞋跟钉进去钉子引出电线做地线 裙撑上的木架或者鲸须绕上电线做成天线  把电线引出了接在皮包收音机里 即可听电台

楼主:
没用雨伞,找了个快递硬纸壳文件袋绕的,用的金属扫把柄,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
铝箔下方也用瓦楞纸粘了个活动环,旋转这个,铝箔纸跟着转动,间隙会改变,应该是通过改变电容量选台。。。
各位帮忙指教一下,怎么才能响呢?
我这两个强台是中波666和中波828、NHK第一放送和第二放送。。。我做的这个会不会频段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在贴吧里回的是你吗,我记得1999年的时候,我喜欢随身携带一个350欧姆舌簧耳机并联一个2ap9的二极管 ...

嗯是我哈。我在这贴里发了我做的照片,比较简陋更是不响,您见笑了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抖音里搜矿石收音机,上世纪20年代的一个视频,两个美国女子就用雨伞当天线,街头消火栓当地线听矿石收 ...

诶,我看看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   我在家用一截长的铜线都能收到中央台,不过需要到窗边并且耳机要2000欧的。

中央台在我的窗边信号最强,所以我只能收到这一个台。这个雨伞如果把天线绕好了应该能收几个台我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