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子管直流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3-04-27):
我之前看到国外一款前级电路,用的是运放跟电子管混合的,运放有增益可调节放大功能,还有音调电路,之后进入下一级电子管放大,它这个电子管用的是12AU7,灯丝电压用的是18V直流供电。我觉得这个电路有点用,后来我参考这个电路自己做了一个前级,电子管我用6N2代替了,目前问题是手头没有18V左右电压的变压器,我只找到了一个电压输出19V,额定电流1.3A的开关电源,我想用这个开关电源来给灯丝供电,不知道它这个额定电流够不够直流供电的灯丝电流?

网友:
额定电流足够用。

网友:
要变通。12AX7灯丝可6.3可12.6,6N2只能6.3.

网友:
两只串联不就是12.6V了。电子管串联一般是不可取的,不得已而为之,加平衡电阻。

网友A:
12AX7怎么会是18V供电,应该是12.6V啊,中间有电压转换电路?如果有转换电路的话用19V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12AX 7用18v通电?恐怕一天便烧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X7怎么会是18V供电,应该是12.6V啊,中间有电压转换电路?如果有转换电路的话用19V是没有问题的

我写错了,原图用的是12AU7,灯丝4脚接地,5脚接+18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