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盘有必要涂润滑脂吗

楼主(2023-04-27):
优利德UT61E 刀盘(类似镀金pcb板)上润滑脂被清理了,有必要再涂润滑脂吗
涂什么润滑脂

网友:
没必要,涂的油再好当使用长时间后磨损出来的铜粉会在档位间短路漏电。导致各种问题

网友:
我在想,给那个转盘里的触片抛个光好不好?那个铜片,就冲出来的,仔细追究,表面不会太光滑。如果光滑了,也许磨损会小。当然,有点油还是会起作用,最小量原则吧。

网友:
这个地方涂油脂是有好处的,好处之一是可以润滑减少磨损。另一个是防止氧化同时减少接触电阻。我最多用的就是医用的白凡士林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有专用的触点用的话就更好了,普通的牛油绝对不要用,那个只会恶化触点,机油也一样不要用的。实在不知道用会什么的话就不用好了。

网友:
ut61e涂了不影响测量的。
有好一些表测量电阻测量电压采样中间有转盘触点,加了油底数会增加一点。(这种表就算涂不涂油,长期也会因为那些接触氧化而底数变化)

好处是减少磨损,油膜抗氧化。坏处是更容易积灰和潜在的接触不良。。。我觉得只要不是用腐蚀性的润滑试一试就知道坏处能不能接受了,接受不了抹布一擦就没了没有后遗症。我看隔壁一个新疆的老工程师,很多表,高低档都涂润滑的,我想多数地方风沙比不过他那里,一般爱好者也用得没他勤,起码积灰的问题应该是过虑了。

网友:
吸附尘埃后加速镀金板磨损。有些地方的确没有油比有油的好。

网友:
  上面二种都可以

网友:
有必要,但是要控制用最小量

网友:
润换+防氧化

网友:
个人认为少许涂点有必要。至于什么润滑脂好用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网友:
看样子转换开关定位部分也有油,不知是什么性质的油。有知道的老师告知一下。

网友:
润滑硅脂。

网友A:
     全合成高速长效塑胶脂PTFE,     进口合成润滑脂 风扇轴承油脂 定影膜塑料齿轮润滑脂 SW-92SA  用这二种,塑料不会老化。

   硅脂,凡士林,也行,  粘度低点黄油也行,寿命长短而已。

  少点,膜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合成高速长效塑胶脂PTFE,     进口合成润滑脂 风扇轴承油脂 定影膜塑料齿轮润滑脂 SW-92SA  用这二 ...

我想在福禄克表的开关定位部分涂点油,选哪种?最怕把白色的两个卡子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合成高速长效塑胶脂PTFE,     进口合成润滑脂 风扇轴承油脂 定影膜塑料齿轮润滑脂 SW-92SA  用这二 ...

家里有几种塑料润滑脂,选什么好的

一、摩力克MOLYKOTE EM-50L EM-30L

二、全合成降噪齿轮脂 NR-5G 黄铜 塑料高粘 消音降噪齿轮润滑油脂

三、日本摩力克MOLYKOTE G-8005 硅脂打印机定影膜氟素油脂
全氟聚醚脂,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提供卓越的性能
典型应用 .用于制冷设备中的滑动和滚动轴承、泵和风扇轴承,以及用于化学和石化工业中的装料设备中
性能 .适用于长期润滑,高承载能力
.可以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使用
.耐水性特别强
.耐化学品及溶剂
.与大多塑料和弹性体相容
物理/化学数据
颜色 白色
组份 全氟聚醚,PTFE增稠剂,耐热抗腐蚀剂
稠度,密度,粘度
稠度,NLGI级   2
工作锥入度               mm/10 265-295
20℃时 密度              g/ml 1.96
基础油粘度,40℃ mm2/s 350
温度
工作温度,               ℃ -35~+250,短期280
低温力矩测试
-20℃下低温力矩测试
起始启动力矩           Nm 540×10-3
运转20分钟后          Nm 28×10-3
承裁能力,耐磨,使用寿命
四球试验机
焊联载荷              N >4900
400N载荷下磨痕        mm 1.3
Almen-Wieland机器,OK 载荷                N 13000
带有OK载荷的摩擦力      N 3500
耐久性
耐水性、静态评估步骤   0-90
蒸汽压力,基油20℃    torr 2×10-6
耐腐蚀性
SKF-Emcor-方法腐蚀程度   0-1
分油量(200℃/24小时) % 5.0
蒸发率(200℃/1000小时) % 3.0
应用方法 清洁接触表面,用刷子、刮刀、注脂枪或润滑装置上油,不雅与其它油脂混合。由于塑料品种很多,在最终使用之前应用指定的材料和所选择的润滑油进行相容性和性能试验。

网友B:
我的指针表曾经加油,后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指针表曾经加油,后悔。

怎么了?碎料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了?碎料腐蚀了?

有腐蚀的迹象,以及油吸附尘埃,导致某一个挡位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