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测试仪,GS-5A,两台

楼主(2023-04-28):
hlj
电子管测试仪,GS-5A,两台。一台卡片基本完整,一台缺少几张。都没有机箱提手。
测试正常。

每台868包物流,偏远不包。

补充内容 (2023-4-28 11:43):
由于机器打完包装接近30公斤,我地地处偏远,运费比较高,不再接受议价,868包近途物流,偏远不包。微信联系后,先看机器照片,并确定到达地后再确认交易,谢谢大家的理解

补充内容 (2023-4-28 15:03):
第二台卡片也不缺,只是位置放错了。这一台短路销钉是黑色的

补充内容 (2023-5-10 20:19):
使用电子管测试仪的意义:
电子管管与电路应该是电气匹配的,因此当插入放大器时,每个管将具有基本相同的静态板电流和放大特性。这样做是为了在放大器中将电子管偏置在一起,以获得最佳音质和电子管寿命。测试还提供额外的质量检查,以帮助减少收到故障功率管的可能性。

电子管的传输特性从截止到饱和不是线性的。它们是弯曲的,跨导在不同的偏置点会发生变化。管的传输曲线的跨导由沿曲线的每个点处与曲线相切的线的斜率表示。这些参数需要正确测量。

GS-5A主要用来测量管的板电流和跨导。板电流测量、匹配是有根本意义的。那么什么是跨导?大概的定义——电子管传导一定量的板电流,这取决于我们施加到它的板电压和控制栅极电压的大小。手册跨导值描述了电导的变化能力。跨导衡量板电流因控制电网电压的相应变化而变化的程度。

测量跨导的意义:为了避免静态板电流在某一个偏置下匹配,但在另一个偏置下不匹配的情况。
跨导与管在特定偏置下设计放大量有关。更高的跨导意味着对相同信号的放大更大。如果两个电子管偏压相同的静态板电流,但提供不同的放大量,那么推挽工作就会动态不匹配。

所以,测试、匹配板电流和跨导可以让您以最精确的方式,按电路计算设置偏置,以获得最佳听音工作点,使电子管发出最佳声音,并且不会过早烧坏

网友:
一台卡片基本完整的800包物流要了。

补充内容 (2023-4-28 11:37):
楼主微信联系了,我要走论坛中介或闲鱼,楼主不同意,放弃!

网友:
转换座还在吗?

楼主:
付运费送30只各种型号二极管、三极管、多极管电子管,供测试练手之用。

网友:
机箱提手我有,我拆过一台。

楼主:
转换座曾经有一套,现在不完整了,一般用不到,测直流管和带角的管用些用处,但可以自制代替。

楼主:
两台机器都在,继续出。
由于机器打完包装接近30公斤,我地地处偏远,运费比较高,不再接受议价,868包近途物流,偏远不包。微信联系后,先看机器照片,并确定到达地后再确认交易,谢谢大家的理解。

上个月发给一位湖北朋友的电子管,300余支,实收329元,为确保安全,纸箱后又打的木框,运费229元

网友:
我要一台测试卡完整的。请楼主确认!

楼主:
谢谢信任,确认给您

楼主:
第一台已出。第二台卡片也不缺,刚才为第一台包装时又重新清点一下,只是位置放错了。这一台短路销钉是黑色的

楼主:
还有一台,继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