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假货吗?

楼主(2023-04-28):
修电焊机,换4个25N120及驱动,试机大几十安点两下没事,再一百多安点两下烧了。再换4个25N120及驱动,找半天找不出问题,这波形正常吧?10V10uS每格。再试机,小电流点两下就又烧了,又是4个全烧。然后砸开管子,里面只有一个芯片,没有二极管?管子的问题?4.6元一个,但是都是个这价格,还有更便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原机的喷火枪烧开,一对比差别就出来了,看来确实是管子的问题,不仅没有二极管(靠近G的芯片是IGBT, ...

IGBT是复合管,原机这个管子,散热基板上钎焊的一大一小两个芯片,大的是双极三极管,小的应当是MOS管
MOS管驱动大芯片的双极三极管,利用了MOS管可电压驱动大电流开关的优点,同时又利用了双极三极管的高反压优点

网友:
买同一批次的正品元件就没问题了 ,  我也遇见过 ,  记得这个元件8元左右一个    ,不便宜

网友B:
内部好小呀!   没买到原装的

网友:
买拆机品好用

网友:
机器如是三块大版的就把功率驱动板上的5V稳压管换了,稳压管不好就烧大管。消除反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好小呀!   没买到原装的

把原机的喷火枪烧开,一对比差别就出来了,看来确实是管子的问题,不仅没有二极管(靠近G的芯片是IGBT,靠近E的芯片是二极管),面积也小了很多,目测下来仅有一半。

网友:
小芯片肯定是假货,我也上过当

网友C:
  这个与电磁炉的25N120是不是同一类管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与电磁炉的25N120是不是同一类管子啊?

差不多吧,仔细对比的话某些参数有些差别

楼主:
这个怎么样?隔山买牛,况且即便是直接见货也看不到里面,能下手吗?怎么选?

网友D:
微信搜 立创商城 买就是正品

网友:
闲鱼:独木成林

是拆机的,别人买过的说好用。

网友:
首先要测驱动的波形,这个很重要,四个管子常温最大200安,一般六七十伏,如导通得很好的话应没问题,就怕导通不好,或者管子特性不一致。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栅极的电阻、放电加速二极管、驱动电压幅值,驱动幅值不足容易炸管,淘宝上买的基本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信搜 立创商城 买就是正品

以前看过,其价格贵,十几元,这价格不行,所以没买。现在看价格便宜了,这价格可以下手。但是搜25n120出来很多型号,有的便宜有的贵,选哪个?不同型号其主要参数应该差不多,但是细节会有所不同,例如速度、电容等等,不知道这些参数有啥影响?
那台机器后来人家打电话说换了管子修好了,可见就是管子不行。近些天不顺,活儿很难做,很费劲。

网友E:
前几天我买的电磁炉IGBT是进口拆机品,1.9元一只包邮。30A的、感觉很好。购买链接已经发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我买的电磁炉IGBT是进口拆机品,1.9元一只包邮。30A的、感觉很好。购买链接已经发给你了。

电焊机常用40N120最多,然后25N120,再下来60N100和单220V的机器用的忘了啥型号就用的少了。H30R1602单说耐压用不着这么高的,其它参数不清楚,不清楚那些参数有啥影响怎么取舍。电焊机220V倍压后六百多伏,加上尖峰下来,1200V已经足够,不像电磁炉耐压要求高。电流没详细研究,可能电焊机比电磁炉大。

网友:
可能是假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焊机常用40N120最多,然后25N120,再下来60N100和单220V的机器用的忘了啥型号就用的少了。H30R1602单说 ...

我说的这个H30R1602比您换的25N120要大些,而且价格也不贵,前些天买了4个、用了一个感觉不错。

网友F:
好像接脚,可能是其他管子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是复合管,原机这个管子,散热基板上钎焊的一大一小两个芯片,大的是双极三极管,小的应当是MOS管
M ...

不是,IGBT是一个单独的芯片,内部集成了MOS和BJT,另一个芯片是二极管。不过这个管子测反向是有二极管的,也集成进去了?面积小,实际使用结果是炸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IGBT是一个单独的芯片,内部集成了MOS和BJT,另一个芯片是二极管。不过这个管子测反向是有二极管 ...

也是,要是小芯片是MOS管,那么它应该放在左边靠近G极引脚了,不会舍近求近
这样看来BJT因为不像MOS一样有体二极管,只能额外加装一个二极管作为续流用

网友:
经常用,维修的话,还是拆机管靠谱点,淘宝基本上价格低的都不靠谱,散新的很多都是打磨接脚的。

如果是用着放心,还是拆机管靠谱,价格低,没人去打拆机管的主意。

楼主:
电焊机的话可能买拆机管并不好,大功率应用,有寿命的,不像小管,有的性能已经变劣。不过这是想象,无实际经验。

楼主(2023-09-10):
现在要买H25R1202,淘宝价格不等,都便宜,便宜到不敢买,价格不对,但是普遍都是那价格。多少钱的就行了?买拆机?

网友:
驱动端有稳压二极管防止反向击穿的,好像是5.1V的·最好换一下

网友:
这玩意只能砸开辨别吗

网友:
不知质量好的25N120砸开以后是啥模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我买的电磁炉IGBT是进口拆机品,1.9元一只包邮。30A的、感觉很好。购买链接已经发给你了。

购买链接也给我发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接脚,可能是其他管子翻新

接脚的反而是原装管子的可能性较大!

早年买的CRT、彩电行管和电源开关管原装拆机件绝大多数是接脚的,性能优良,价格低廉。

网友:
TB上假货不少,但也有好的或可用用的

上板前没测过有二极管?
一测没有可发照片给店家,退货
上过机就没保了。

楼上说测波形这个很重要,波形不对,好管开机就炸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购买链接也给我发一个,谢谢。

购买链接已经发给你了.

网友(2023-11-18):
引用 网友E:
购买链接已经发给你了.

谢谢,已经收到。

网友:
外形看好像很小,不像是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