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提问了,漏电检测和晶闸管损坏防护

楼主(2023-04-28):
最近在养乌龟,买了加热垫,温差大时温度根本上不去
就又买了加热棒,加热棒朋友的鱼就是因为漏电全挂掉的,另外就是煮鱼/龟问题
温控器机械触电粘连,导致温度到了无法停止加热

所以大致设计了这样的东西,O不OK不知道,所以前来请教
上图漏电检测,电流足够点亮光耦,MCU检测漏电

加热棒正常使用通过晶闸管控制,没有噼啪噼啪声音,25W加热棒0.6A晶闸管足够
当检测到温度不可控或者漏电,断开继电器(实际是吸合)
NTC部分尚未画出,还没想好怎么实现
各位大佬给看看呗

楼主:
想了下漏电检测应该用运放或者比较器比较好
晶闸管可以不需要用,本身电热棒带温控功能
只要NTC采集温度,给设置一定的阀值就行

网友A:
个人赶脚漏电检测不平衡电流应该就可以了。漏电保护器都是这样工作的。过热的话有温度保险最简单。2℃到200℃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赶脚漏电检测不平衡电流应该就可以了。漏电保护器都是这样工作的。过热的话有温度保险最简单。2℃到200 ...

你说的检测应该是L和N的电流差异是吧,普通的漏保是这么设计的
但是在水缸里的漏电,并不会对地产生回路,他可能是L和N之间回路
漏电烧水

网友:
用烧水洗澡的电热水器插头上的漏电保护器可行否。
要是怕电鱼,加条地线入鱼缸可否。
可以单独加合适温度常闭温度开关控制继电器作超温保护,加热用温控器加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检测应该是L和N的电流差异是吧,普通的漏保是这么设计的
但是在水缸里的漏电,并不会对地产生回路 ...

建议用成熟的元器件、部件来组。

漏电检测,用普通漏保即可。做个不锈钢网罩围住发热管,接地。

温控电路用高可靠的,两级继电器串联,防止触点粘连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成熟的元器件、部件来组。

漏电检测,用普通漏保即可。做个不锈钢网罩围住发热管,接地。

做个金属壳防护,这样确实可行了,感谢

网友:
,为了小家伙的安全,楼主爱心大大的。漏电建议买个低泄露电流的2P漏保,温控建议用单片机搞两组或三组NTC探头。设定好温度范围阈值,只要6个数值中有一个参数超标,立即声光报警。温度过高还要断电。我不相信三个探头同时坏。

楼主:
突然想起来,为啥一开始想要用光耦了
因为万用表测,本身电热棒就有12V以上的漏电
只不过电流小,光耦导通需要一定的电流,但目前我没法计算这参数
另外成品漏保是30mA设计的,在水中,和生物个体更小应该不适用

网友:
这类东西还是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安全,漏电用漏电开关,过热用温度开关+温度保险就行

网友C:
用低压加热管。

网友D:
在水里面工作的发热管不接地线吗?没良好接地是违规的。一漏电漏保就会跳,如果再自制一级也不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水里面工作的发热管不接地线吗?没良好接地是违规的。一漏电漏保就会跳,如果再自制一级也不是不可以。

不接地的,玻璃管的加热棒,内置温控器
2脚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低压加热管。

低压的只看到USB供电的,功率小,还不带温控

网友:
你压根就不应该用这种加热方法,建议了找一个电水壶或饮水机上 加热罐,鱼缸水循环泵打冷水到加热罐加温后流到鱼缸里,鱼缸里放一个温度探头(传感器)温控器设定需要的温度,到了需要的温度温控器断电,循环冷水。把水电隔离开。

网友:
找个旧936焊台,新的也不值钱,吧烙铁头加工一下成散热结构就行了,最多改改控制板,什么漏电检测都有了,再搞个温度继电器,搞个警报器,OK

楼主:
画完了,大佬们给看看,温感用成品IC了,无需高精度ADC和校准
检测漏电依旧用光耦,对地有个1mA电流应该能触发,感觉灵敏度会比成品漏保强些
一路温度显示,保护时能显示错误代码
RST直接短路掉阻容,这样重置避免对稳压管产生负担

看了下,IO还空闲2个,增加1个LED指示灯,这样数码管就可以不用显示错误代码了

补充内容 (2023-4-29 12:05):
突然意识到个小问题,阻容降压可能带不动继电器

楼主:
取消掉继电器了,因为对电源功率要求高,而且还可能干扰MCU,然后还有一路IO不浪费
大概设计成这样,晶闸管这么接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
然后增加了一个测试按钮,模拟漏电情况,
假设 Vpp=300,测试按钮按下最大不超过1.5mA的瞬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不是开水族馆的,家庭鱼缸用那种鱼缸专用的玻璃棒加热器,上端入线不浸水,根本就不可能漏电。为了省钱随 ...

玻璃棒加热器要求全部放进水里
应该是温度传感器有要求,不能暴露空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