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波段开关

楼主(2023-04-28):
维修一台收录机,发现是50脚波段开关损坏,很难找到,特在此求助坛友,方便我购买。谢谢了!

楼主:
波段开关有50个针脚。

网友:
找配件机 什么型号机子

网友:
这个还带齿轮的,估计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搜索这个型号看看有没有相近的,SS-48D01

网友:
知道机器型号,网上淘二手旧机;

不会花许多钱!

网友:
某鱼上搜“旋转式滑动开关”试一试,刚刚看到一款上海无线电九厂出的和这个好像类似。

网友:
10刀4档的,正好50脚。

网友:
应该找4W10D的。

网友:
我好像有,晚上找一找

网友:
柄有长短。

网友:
还有这种多刀开关?我觉得用上这么多复杂的开关的产品设计并不好,就算楼主能买到这

种开关也用不了几年还是会接触不良氧化,如果楼主非常喜欢这机器可以用多组继电器

切换组成小模块来代替这个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这个东西确实难找,柄长短无所谓,主要是里面的塑料件烂了,找到类似塑料件就OK了。

网友:
这种开关我有,牡丹205收录机曾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