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矿石收音机变快递信封收音机了

楼主(2023-04-28):
不响。。。
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旋转铝箔下端会改变铝箔间隙,改变电容量调台用

网友A:
好像铁扇公主的扇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铁扇公主的扇子,哈哈。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哈
可是不响,准备拆了,用电线接阳台铝合金扶手上,另一头夹收音机天线上,晚上听短波吧。。。
矿石机信心不足,小时候就做过,科技馆买的套件,也没成功

网友B:
您这线圈没有芯,只有穿过环形线圈中心的波才能被感应。

否则,线折返了,产生的感应电方向也相反,互相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线圈没有芯,只有穿过环形线圈中心的波才能被感应。

否则,线折返了,产生的感应电方向也相反,互相 ...

原来如此,那我用牙签扎纸板上,绕个六边形试试。多谢您指教

网友:
找个信号强的地方  应该可以响   风大的地方 猪都能飞起来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