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开关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23-04-28):
几年前朋友家的一台海信液晶电视要扔,扔之前被我拆下了整套开关电源,一直放着,对开关电源老是似懂非懂,最近无所事事,想研究、学习一下开关电源方面的知识,就把这个电源板拿了出来,电源板的型号是RSAG7.820.538,在网上找了电路原理图,对着电路板梳理电路。此开关电源有问题的,搞了一个多月都没搞好,在此请教坛友,希望不吝赐教。
先说症状:空载情况下,220V市电串100W灯泡接入,副电源输出5V_S串6.5K电阻接开关,模拟开机高电平,继电器吸合,灯泡大亮,持续大约1秒,然后继电器断开,灯泡熄灭,大约1秒后,继电器再次吸合,如此反复。
我无法理解的有以下几点:
1、继电器是副电源5V_S供电,通断也是5V_S通过“开关、RE565(3.3K),VE561(C1815)”等来完成开机、关机动作,无论是电路图、板上实际电路,都没有发现其他电路关联,那继电器是怎么被断开的呢?百思不得其解。
2、测主电源24V、12V、14V、5V_M输出的整流管DE501、DE502、DE511、DE512无反向击穿,主滤波电解电容也无击穿短路;副电源5V_S输出正常,整流管DE561、滤波电解CE562、CE564无击穿短路。
3、高压部分:板上最大的两个电容CE019、CE031(耐压均为450V)拆下来量均正常。挑起PFC输出电感LE001一只脚,通电,继电器不再跳断,灯泡不再亮。此处电路板与电路原理图有差别:DE014实际是接在电感LE001的前端。
4、关于开关电源假负载电阻:曾经在PC开关电源直流输出端见过有假负载电阻,此电路图中14V输出端的RE507(图上标100欧,实测470欧)应该也是。24V输出端也有RE508(图上没有,板子上有,实测2.2K)。疑问:输出端的假负载电阻一般阻值小、功率大,接入电路,难道不是相当于短路吗(或者说加重电源负担)?假负载电阻有的开关电源有,有的电源没有,什么情况下应该加入?

网友:
人家要扔的东西,一般就是废品了,你拆它下来干什么?拆它电源板下来之前,确认它是好是坏?如果是坏的,拆零件用即可。你检测,想恢复它放一边吃灰吗?

网友:
至于后级直流输出加入假负载,无非就是通过它建立稳定的直流电压,最小负载嘛,其损耗忽略不计!

网友A:
把俩图拼一起了:

大概看了看,电路并不算复杂,一路辅助电源两路主电源都用的是反激,前端加一个APFC。
灯泡大法有时候不太适用于带APFC的电源,先推荐您把输入端保护用的灯泡去掉,再上电试机。

大概意思:
上电后辅助电源正常工作,输出5V使RE565导通,继电器吸合。
继电器吸合后APFC起震开始工作,持续为CE301充电。
APFC工作电流比较大,尤其是给CE301充电的初始阶段相当于满负荷工作,大电流使输入端灯泡压降大增,输入电压跌落。
(输入电压越低,PFC开关管工作电流越大,电流越大输入电压越低,这个“正反馈”会把输入电压越拉越低)
输入电压跌落到一定程度后辅助电源停震,待辅助电源输出电容放电到一定程度后不能维持继电器吸合,继电器释放。
然后重复以上过程。

以上只是猜测,上电同时您可以检测一下输入电压辅助判断。
串灯泡会拉低输入电压,输入电压跌落后可能引起APFC级本身因过流保护而停机,这就是前面说带APFC的电路不适合灯泡大法的原因。

摘除灯泡后如果还不正常,建议您切断上图红叉3处的电路,串联两只百瓦的灯泡并到CE031上,根据是否有稳定的380V电压再分级检查。
APFC主要检查CE031是否良好;DE104(这个管子每次开机冲击比较大)是否良好;RE017、RE018、RE019的分压值是否正确;红圈1内的检流电阻是不是开焊了;篮圈2的分压值是否正确等等。
后面两级主电源电路都是反激,检查起来也不难,等您确认APFC工作正常后再说。

DE104的作用是在上电初始阶段跳过PFC级直接给CE301预充电到300V,然后再有PFC电路充到380V,避免主储能电容初始充电时的大电流对PFC电路的冲击。
从图上看,PFC电感为TE002,LE001只起到滤波作用吧,DE014负极接它两端原理上没啥大区别。图与实物的区别,难道是想用LE001限制一下DE014的峰值电流?倒是感觉RE017上端接CE031正极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俩图拼一起了:

感谢版主的回答,我马上摘了灯泡试一下。版主的释疑我也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回答,我马上摘了灯泡试一下。版主的释疑我也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只是对着图瞎猜,否则没法解释没其他控制口的情况下继电器的“表现”。
摘了灯泡记得串个保险丝,注意安全,没准会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俩图拼一起了:

版主太厉害了,就是你说的原因,拆掉灯泡,继电器就不再反复释放了,这是解释了我最大的疑惑。这让我对开关电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来灯泡大法确实有适用条件。
现在测主电源12V、14V、5V均正常,24V没有,看来还得继续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对着图瞎猜,否则没法解释没其他控制口的情况下继电器的“表现”。
摘了灯泡记得串个保险丝,注意 ...

实际上我一看到版主的解释,我就有很大把握是这个原因了。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在我拆下CE019、CE031(两个都并在380V上)检测都正常,安装回去的时候,单独安上CE019的时候(CE031没装)我又上电试了一下,继电器偶尔正常吸合、灯泡不亮;偶尔不断吸合、释放,灯泡也不断明灭。这两种情况交替出现,没有规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太厉害了,就是你说的原因,拆掉灯泡,继电器就不再反复释放了,这是解释了我最大的疑惑。这让我对 ...

24V那路是个反激电源,大概检查步骤:

1、先别上电,找个可调电源调到25V多点接到24V输出口。若稳定后可调电源电流为零,则说明整流管、滤波电容正常。若电流比较大,则滤波电容有问题。若电流很大,则整流管击穿。
2、用万用变监测RE506电压,将可调电源调到略微小于24V,正常情况下RE506上的压降应该从大致为零跳变到大概几伏到10V以上吧。如果没这个跳变,查NE502。
3、检查启动电路的RE035、DE011是否完好,CE024要是有备件干脆换了它。RE031、037一般不会出问题,不放心也顺便查查。
4、查RE036是否变值、引脚是否虚焊。
5、以上都通过后,再上电试机。如有异常,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不是年轻人呢?也不崇拜谁?就是想学点自己不懂的东西呢?你懂我问的问题吗?如果你能解答我的问题 ...

灯泡大法的伎俩,真正的师傅是从来不会用的。用灯泡大法的,一定是没有修理经验基础的人。好心劝你,不要为了没有必要而去做没有必要做的事情,反当我是吕洞宾!罢罢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那路是个反激电源,大概检查步骤:

1、先别上电,找个可调电源调到25V多点接到24V输出口。若稳定 ...

人家机子都扔了,上什么机!

网友:
也许什么问题都没有的电源板,硬要模拟出故障来考验大家的维修技术,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来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那路是个反激电源,大概检查步骤:

1、先别上电,找个可调电源调到25V多点接到24V输出口。若稳定 ...

楼主连液晶电视开机流程都不懂,24v,受微处理器控制开启还是关闭。目前关闭状态,也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那路是个反激电源,大概检查步骤:

1、先别上电,找个可调电源调到25V多点接到24V输出口。若稳定 ...

手里没有24V电源,仅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整流管应该没有反向击穿,滤波电容的可能性也不大,检测RE035、DE011完好,上电检测DE011负端有12V直流电压。RE031、RE037阻值很标准,RE036用数字电桥测的0.22欧,应该也是正常的。
估计应该是7只脚的NE003(型号STR-X6769)挂了。
印象中这个电源板刚到手的时候上电大概测了一下,当时是有24V的,在收表笔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有一瞬的闪光,感觉表笔把24V与地的插针短接了。当时没在意,直接就收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没有24V电源,仅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整流管应该没有反向击穿,滤波电容的可能性也不大,检测RE035、 ...

如果外围都确认没问题,那就是IC、MOS和变压器这三大件了,祝您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贴主的描述来看,不是寥寥一两句话甚至连需求都说不清楚的风格,人家应该是想在捣鼓过程中学学开关 ...

他想研究它,我劝他不要浪费时间,搞好了也没什么用,鸡肋,留之无用,弃之可惜。首先,机子都扔了,电源板拆之前也许是正常的。他在那鼓捣一月有余,瞎折腾一番,将没任何问题的电源板搞出故障。

网友:
微处理器开机关机机理,搞电视机维修的人都懂。楼主所谓参考资料,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典型应用电路,只是一个蓝本。实际应用中,设计师会做适当调整,所以,电路与蓝本往往不尽相同。^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围都确认没问题,那就是IC、MOS和变压器这三大件了,祝您成功。

再次请教bg1trk版主,才发现一个新情况:PFC输出只有310V,与输入的基本相同,难道PFC电路没有启动?如果PFC电路没有启动的话,那主电源12V、14V、5V还正常输出?仅24V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bg1trk版主,才发现一个新情况:PFC输出只有310V,与输入的基本相同,难道PFC电路没有启动?如果 ...

只有310V,那PFC这一级肯定有故障。
前些年做电源时一般是把PFC与后级分开调,PFC是挂俩灯泡当负载,搞好了再给后级供电。
您这个IC是PFC与反激做在一起的,没用过不知道前后级有没有啥瓜葛,最好找到它的Datasheet仔细看看,应该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310V,那PFC这一级肯定有故障。
前些年做电源时一般是把PFC与后级分开调,PFC是挂俩灯泡当负载 ...

谢谢版主解答,正好想系统的学习一下开关电源,正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本来想通过这个板子实物,期望加深对开关电源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310V,那PFC这一级肯定有故障。
前些年做电源时一般是把PFC与后级分开调,PFC是挂俩灯泡当负载 ...

这个电源板的疑问已经解决,结果还是应该报知bg1trk版主,非常感谢版主的热心解答,不然第一个疑问就无法解答,后面也无法进行。
24V输出没有的原因从网上找到答案:“TE001、TE002次级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压经DE001整流、CE008滤波所得电压经RE035、DE011加到NE003(STR-X6769)4脚,作为启动电压。该电压的大小取决于流过TE001、TE002初级线圈中的电流大小,即与主电源的负载成正比”。
从这段话中分析出:因为电源板没有接负载,导致TE001、TE002初级线圈中的电流太小,次级感应电压低,不足以启动NE003(STR-X6769)使TE005停振。
所以只要在主电源12V输出端加一个假负载电阻应该就可以启动NE003(STR-X6769),我用200欧电阻(用两个100欧大功率瓷管电阻串联,其实1个也可以),果然24V恢复,并且PFC输出高压也恢复(实测402V,应该是市电高于220V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板的疑问已经解决,结果还是应该报知bg1trk版主,非常感谢版主的热心解答,不然第一个疑问就无法 ...

看来这个IC有类似低功耗的设计,轻载待机时停掉PFC这一级,恭喜全部搞定。

网友:
这么大英文ON/OFF没有看到吗!!!!

网友:
道不轻传,能传的仅技尔。
维修技能可以学,其中性及因果更多是靠悟

网友:
格物致知,一块电路板的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