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TH2817 LCR电桥 是不是坏了,有说明书吗?

楼主(2023-04-28):
      弄了个TH2817 LCR电桥 是不是坏了,有说明书吗?网上找不到说明书啊。上下左右键,右边的两个按键上面是“设定”,(只看懂一个频率fre、音量vol、lcr什么的,其他的都看不懂,aue,equ,pdq,ala,ncl,rsc,prn,han,sor,clr,另外按了方向键后,又出现了p1,p2,p3....)下面是“开始”
   开机时,因为测试夹还没买(要几十块呢,网上看是同轴屏蔽线,四根线是个什么连接方式呢?最后引出来的鳄鱼夹又是两根线,能自己diy吗?),频率设置在1khz时,显示:电感有2382H,电容有10pF,电阻有22兆欧。这.......是不是坏了?就是不连测试夹,也不会这样吧?网上朋友快递寄过来的。还是哪里设置不对。第一次玩这个,让伙伴们见笑了
   按键开始不灵,已经清理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就入坑了,其实我也就是普通测测,不要求精度非常高。 。0.01Ω,1pF,1微亨其实也都够用。:l ...

你说的这三个测量极限,远非普通LCR可以达到的,在老电桥里,HP 4284A尚可一战,或者阻抗分析仪HP 4194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数字表9205a不太精确,只能到0.1欧,哈哈,表笔短路了,数字还在跳。归不了0。

普通万用表大概是这个水平,要测量更加微小的电阻,需要一些专用仪器,比如开尔文电桥,特殊的数字万用表等。

eg. Advantest 6581 万用表,具备 1 微欧分辨率

eg. Hioki 电阻表,具备 10 纳欧分辨率

LCR 表是交流(纯正弦波)激励,哪怕待测阻抗很微小也不惧测量中的热电势,但直流仪表是很怕热电势的,微欧甚至纳欧分辨率,热电势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多数 LCR 表不提供 DCR 功能,因为这个功能会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更高级,二手也要2000左右。我自己同轴线(比较细0.2mm的,感觉测试线阻抗不影响)做的,普通铁的鳄 ...

我的 2819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位(接近 2k),卖家承诺校准过出售

2819 最高频率只有 200kHZ,而作为基准测试,一般使用 1kHZ,对同轴线来说这是很低的频率,不需要考虑传输阻抗问题,更大的问题*之前提到,主要是电流太大引起类似变压器的(在不同测试线之间的)互感问题,所以屏蔽要好、清零和测试时线的位置不能变化等。

*此问题可参考惠普(安捷伦、是德)阻抗测量手册和同惠手册

本荔枝使用的 1.00000 欧姆无感电阻本身是 0.01% 指标精密电阻,使用其它基准电阻,依靠具有转移能力的电阻测量仪器转移得到精确的直流电阻值。因其具备良好的无感条件,在低频(1kHZ)时直流电阻值可视为阻抗值。

传递链开头,通过其它方式传递的 10k 参考电阻

100 欧姆

1 欧姆

由于技术条件(画外音:你没钱买不起)上述阻值都是 DIY 的电阻,更低的电阻依然可以传递,使用了商品标准电阻(0.01 级别)

更低

还更低,可见整个传递链是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工频变压器时,有个问题:一个工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直流阻抗(万用表测得6-7欧左右),插入部分铁心前 ...

没有直流阻抗这个说法,直流只有电阻(电导),交流才有电抗(电纳)。

直流电阻要用直流仪器测试,比如直流电桥、数字万用表,不能用交流电桥、LCR 表测试。

线圈插入磁芯后,(等效串联)电阻变大,是因为磁芯有耗损,也即进入线圈的能量再出来,产生了损失,既然产生了损失,就可以认为有一个电阻在消耗能量(电容和电感是不消耗能量的),所以,LCR 表把它一起算到实数部的电阻里。

漏感是俩线圈耦合系数不为 1,不能完全耦合,不能耦合的部分叫做漏感,现实中不存在完全耦合的俩线圈。测试变压器漏感的方法是,把次级全部短路后测初级电感量,此时测得的电感量就是漏感,也就是初级没有耦合到次级的部分电感量。

网友C:
百度文库有说明书。可以自己去阅读,下载要付费。

网友:
频率设置在1khz时,显示:电感有2382H,电容有10pF,电阻有22兆欧。这.......是不是坏了?就是不连测试夹,也不会这样吧?
+++++++++

开路状态的分布参数,因为你没有接上次“开路补偿”时的夹具,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可重新做开路补偿,最好连接上正确夹具再做。此外,不同 LCR 表程序不一样,所以即是正确做了补偿也不一定显示 OL(或 0)

我记得 TH2819 开路补偿 OK 的话电阻会 OL

网友:
四根线是个什么连接方式呢?最后引出来的鳄鱼夹又是两根线,能自己diy吗?),

+++++++++++++++++++++++++++++

这样连接

LCR 表的夹具不是鳄鱼夹,不是 2 根线的,一直都是 4 线的,如图左的 TH26011,一直到夹子都是 4 根线的

需要特别购买,可到同惠旗舰店购买,入上图左的 TH26011 开尔文测试夹,或者右边的 TH26005 直插元件测试夹

网友D:
到同惠官网就可以下到了,tonghui.com.cn/cn/services_download.html

网友:
没权限,自己在前面加www.

网友B:
只看懂一个频率fre、音量vol、lcr什么的,其他的都看不懂,aue,equ,pdq,ala,ncl,rsc,prn,han,sor,clr,
+++++++++++

FRE:选择测试激励的频率
AVE:平均次数
EQU:等效方式(串联 SER,并联 PAR)
PDQ:显示方式(PPM)
ALA:讯响(P1~P3,NG),工厂生产线用功能,业余用户可不管
VOL:讯响音量
NCL:显示非清零测量参数
RSC:开启串口通信
PRN:开启并口通信
HAN:开启通信握手
SOR:分选,工厂生产线用功能,业余用户可不管

CLR:夹具补偿,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分别将夹具短路,左 SHORT 和将夹具开路做 OPEN 补偿

网友E:
前两天才咨询立马下手了,很佩服楼主说干就干不磨叽
但是你是新手一上来就买个要打理的机子,连夹具都不带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懂一个频率fre、音量vol、lcr什么的,其他的都看不懂,aue,equ,pdq,ala,ncl,rsc,prn,han,sor, ...

多谢了,其他参数我先不管,这夹子好像没什么特殊吧?就是个阻抗非常小的同轴屏蔽线。弄个夹子然后,open和short都分别“开始”一下,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同惠官网就可以下到了,tonghui.com.cn/cn/services_download.html

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文库有说明书。可以自己去阅读,下载要付费。

多谢分享

网友:
一个全新TH26011CS要近300元,38度有位老板经常出这个型号的2手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两天才咨询立马下手了,很佩服楼主说干就干不磨叽
但是你是新手一上来就买个要打理的机子,连夹具都 ...

多谢支持,哈哈。这货确实折腾。 必须得买夹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其他参数我先不管,这夹子好像没什么特殊吧?就是个阻抗非常小的同轴屏蔽线。弄个夹子然后,open ...

马都买了,还是配个好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其他参数我先不管,这夹子好像没什么特殊吧?就是个阻抗非常小的同轴屏蔽线。弄个夹子然后,open ...

这个电缆也不是很容易找的,高频的也不好用,太硬,普通音频的,也不太好。我找了一种进口话筒线做的还算可以。一圈试下来,还是买成品2手(挑成色好的)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哈哈。这货确实折腾。 必须得买夹子。

知道什么叫入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缆也不是很容易找的,高频的也不好用,太硬,普通音频的,也不太好。我找了一种进口话筒线做的还算 ...

如果说是对测试精度要求比较高,肯定还是买二手。如果普通测测,自己diy也无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道什么叫入坑吗  ?

怎么就入坑了,其实我也就是普通测测,不要求精度非常高。 。0.01Ω,1pF,1微亨其实也都够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其他参数我先不管,这夹子好像没什么特殊吧?就是个阻抗非常小的同轴屏蔽线。弄个夹子然后,open ...

这电桥我也有一个(我的比你的更老),测试前先调下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桥我也有一个(我的比你的更老),测试前先调下零。

我还没买夹子,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说是对测试精度要求比较高,肯定还是买二手。如果普通测测,自己diy也无妨吧。

你自己弄,买接头,线,夹子,搞下来最少也要5--60元了。100K的电桥,夹具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桥我也有一个(我的比你的更老),测试前先调下零。

刚去了下海鲜市场,有一个人正在卖TH26011A,50RMB,买回来把夹子线改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就入坑了,其实我也就是普通测测,不要求精度非常高。 。0.01Ω,1pF,1微亨其实也都够用。:l ...

也有DIY的,但一般都是成器开尔文夹自已配线和插头,像坛子里的锄头哥,连开尔文夹都是自己做的

入坑概率=K*需求*强迫症^2

网友:
楼主这台是TH2817。我有台TH2818,在厂家购测试线夹、测试座及镀金短路校正片时给了说明书光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其他参数我先不管,这夹子好像没什么特殊吧?就是个阻抗非常小的同轴屏蔽线。弄个夹子然后,open ...

你可以试一下,而且假货宝上也有人家做好的山寨夹具卖,并不只有同惠卖,一副山寨夹具也就二三十块钱,同惠原厂 26011 要两三百

不过那玩意不是鳄鱼夹,是开尔文夹子

网友E:
夹子自己焊也是可以的,假货宝有夹子卖,一对也不贵就是做工没有原厂的好,自备一段双芯屏蔽线(话筒线柔软推荐)和BNC头,接起来就行

我这个玩具表买的时候也是没有配夹子(也是为了省几十元 ),后来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夹子两片是不通的,普通夹子不行。

开路未测量时两个h之间,两个l之间不导通。测量时就导通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夹子自己焊也是可以的,假货宝有夹子卖,一对也不贵就是做工没有原厂的好,自备一段双芯屏蔽线(话筒线柔软 ...

你怎么弄的夹子间不导通的?

网友E:
开尔文夹之所以不是鳄鱼夹,就是因为人家结构设计成两边不通。
把实物拿到手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动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三个测量极限,远非普通LCR可以达到的,在老电桥里,HP 4284A尚可一战,或者阻抗分析仪HP 4194A

同惠的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尔文夹之所以不是鳄鱼夹,就是因为人家结构设计成两边不通。
把实物拿到手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动手干。

夹子好买,bnc头随便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尔文夹之所以不是鳄鱼夹,就是因为人家结构设计成两边不通。
把实物拿到手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动手干。

原装那个线带的盒子有没有必要?那做什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装那个线带的盒子有没有必要?那做什么用的?

我原来淘了TH2817后,也是自己动手制作了测试夹,使用也可以,但后来一算,比买二手的根本就没省多少钱。开尔文夹一对8元,镀金BNC头四个13.6,特氟龙镀银线50-1.5 2米15,一起物料就38-9元了。自己算吧,所以我后来80买了个好的二手TH26011AS,这个用起来省心多了。
另外,昨天试了下,若不接探头转到电感测试模式,刚开始会显示一些乱的H值,等显示刷新3-5次后就无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淘了TH2817后,也是自己动手制作了测试夹,使用也可以,但后来一算,比买二手的根本就没省多少钱。 ...

我也有个TH2817,带有测试夹。后来淘宝购得镀金测试夹,用作万用表上,价格挺贵,但接触电阻很不可靠(可能是假镀金),换下夹头位置或摩擦一下夹头阻值就变。电桥自带的夹子就没有发现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三个测量极限,远非普通LCR可以达到的,在老电桥里,HP 4284A尚可一战,或者阻抗分析仪HP 4194A

阻抗分析仪HP 4194A也可以当电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淘了TH2817后,也是自己动手制作了测试夹,使用也可以,但后来一算,比买二手的根本就没省多少钱。 ...

是的,哈哈,成品省心,自己diy钱花了也不好。咸鱼有个60原装,说是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淘了TH2817后,也是自己动手制作了测试夹,使用也可以,但后来一算,比买二手的根本就没省多少钱。 ...

好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阻抗分析仪HP 4194A也可以当电桥用?

(自平衡桥)LCR 表、(低频)阻抗分析仪、射频阻抗分析仪、网络分析仪都是阻抗测量仪器,你可以看看是德(原安捷伦、惠普电测部门)官网,上述几个仪器是分在一个分类的: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 ... ement-products.html

阻抗分析仪可看作一台激励频率连续可变且频率范围非常宽(可达 100MHZ)的 LCR 表;同样,LCR 表也可看作一台只有固定几个频点且频率较低的阻抗分析仪特化版。

分析仪侧重于图示待测阻抗在频域上的变化,因此它的精度不高。
LCR 表侧重于特定频率和激励下,待测阻抗精确的值,因此它精度较高。

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高端 LCR 表测试频率也是可以连续变化的,比如同惠 2819,可在 20HZ~200kHZ 上连续变化,因此亦可测量这个范围的阻抗变化,但需要你自己编程,而阻抗分析仪内置这种程序。

阻抗分析仪是可以当作 LCR 表用的,以是德在产 LCR 表(4980,20HZ~1MHZ)大概六千刀,阻抗分析仪 4990(100MHZ) 要三万多刀来看,用阻抗分析仪当作 LCR 表来用,最大的问题是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平衡桥)LCR 表、(低频)阻抗分析仪、射频阻抗分析仪、网络分析仪都是阻抗测量仪器,你可以看看是德 ...

  见识了,哈哈。 另外,问下,这个可以买吗,回来自己重新焊接就好了?  60包邮。

网友I:
需要配套测试治具或平台的仪器,没有了治具或平台主机就用不了,等同一个废物!

电桥的测试平台或夹子、示波器的探头、高频毫伏表的检波头、网分的测试治具、平台、夹子、探头什么的,相当于仪器的手脚、眼睛......,是不能与主机分割的、需要与主机严格配套。即便是买的二手主机,也不可忽视这些。

网友C:
38有坛友在售这个,他还经常出断线的,比较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识了,哈哈。 另外,问下,这个可以买吗,回来自己重新焊接就好了?  60包邮。

这个我没买过坏的,不好说。在买到二手的原装测试夹之前,我倒是在假货宝上买过这种山寨测试夹,你看是选择二手还是坏的原厂货,还是全新好的山寨货吧,这个我也没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需要配套测试治具或平台的仪器,没有了治具或平台主机就用不了,等同一个废物!

电桥的测试平台或夹子、 ...

对的,哈哈,还不是想省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有坛友在售这个,他还经常出断线的,比较便宜。

什么38?什么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没买过坏的,不好说。在买到二手的原装测试夹之前,我倒是在假货宝上买过这种山寨测试夹,你看是选 ...

我自己弄了个不知道什么仪器的同轴线,里面的线很细,夹子都没有,现在短路能弄到0.0005欧姆左右,是不是可以放心了…?哈哈

楼主:
短路,微亨在0.05左右,皮法在0.03跳动

楼主:
我的四根线都是单独屏蔽得,是不是h和h,l和l都要缠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弄了个不知道什么仪器的同轴线,里面的线很细,夹子都没有,现在短路能弄到0.0005欧姆左右,是不是 ...

最小量程 1 欧姆,主数码管显示 0.0005?

那凑合吧,我不太清楚 2817 量程,猜测也是 1 欧姆吧。

2819 最小量程 1 欧姆,6 位数字,短路补偿后屏幕示值 0.00000 欧姆,不过这是用 TH26005 夹具和原厂短路片做的,26011 我其实就不太在 2819 上用,26011 属于测试类似牛角电容等器件用的夹具,不是“比较精确”的夹具,因为对于带引线的夹具,电缆长度和拜访位置都能影响测试结果,而在激励电流较大或频率较高时,这个现象尤为显著。

所以对高精度 LCR 表而言,最好的精度来自 0 长度电缆,也就是 26005 之类夹具。

荔枝,2819 测试准确的 1.00000 欧姆无感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量程 1 欧姆,主数码管显示 0.0005?

那凑合吧,我不太清楚 2817 量程,猜测也是 1 欧姆吧。

你这个更高级,二手也要2000左右。我自己同轴线(比较细0.2mm的,感觉测试线阻抗不影响)做的,普通铁的鳄鱼夹,偶尔能0.0000欧姆,最大五位数。手上没有标准电阻电容电感。感觉电阻档够我用,就是电容档开路是0.05pF跳动,电感短路是0.01微亨,其实也够用,只是现实有那么多位,还达不到那个精度。你的标准电阻1.00000欧姆,有这么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38?什么平台

38度发烧友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2819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位(接近 2k),卖家承诺校准过出售

2819 最高频率只有 200kHZ,而作 ...

啥也不说了,发骚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2819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位(接近 2k),卖家承诺校准过出售

2819 最高频率只有 200kHZ,而作 ...

       有些问题:电感有主要电感值+轻微直流电阻值,电阻类似电感也有轻微感抗+主要直流电阻值,下面的z/q,z应该是上面主副读数相加吧?q值(品质因素)应该同上面的q(电感的q=感抗/直流电阻;电阻的q=直流电阻/感抗)。
       那么,电容的要复杂些,测电容:打到电感档,是不是测的电容的等效电感?如果打到电阻档,是不是就是测的电容的等效直流电阻esr?电容的z有三项=esr+感抗+容抗,电桥的z是都加了吧?tan损耗角d是把esr和感抗都算上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问题:电感有主要电感值+轻微直流电阻值,电阻类似电感也有轻微感抗+主要直流电阻值,下面 ...

1、不管是电容还是电感,LCR 表都当作是一回事,当然一些 LCR 表会根据 θ 的正负区分 DUT 是电容还是电感

2、不管测的是电容、电感还是电阻,Q=R/X,D=X/R

3、电感线圈之间也有耦合电容,在频率足够高时大家的模型都很复杂。

4、测 ESR 时,需要使用串联模型,如果使用并联模型测出来的是 EPR;电感也有 ESR,它不等于直流电阻,还包含了磁芯的耗损。

5、Z=(R^2+X^2)^0.5,这里的 X 不区分容性还是感性的;同样 R 也不是所有直流(欧姆)电阻,还包含了介质(磁性)耗损引起的能量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管是电容还是电感,LCR 表都当作是一回事,当然一些 LCR 表会根据 θ 的正负区分 DUT 是电容还是电 ...

我再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z是阻抗,电抗(容抗或感抗)与电阻的矢量和,数值计算就是平方和开根号。

嗯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