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开关电源电压的新改法及常见改法的原理级分析

楼主(2023-04-28):
一种开关电源电压的新改法及常见改法的原理级分析

小鬼头   2023年4月28日

      因为手头的稳压电源(指开关电源以及线性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不合适,又想把他改为合用的电压,甚至是想把他改为电压可在大范围内变化的可调电源,是业余爱好者不时会遇到的情形。也因此,电源区里常有这样的改装帖子出现。对开关电源进行改装这个话题,属于电源区一个比较热门的种类。

      但我见到的改装帖子,很多是照猫画虎,不得其法。下面是一个我曾跟过帖的改装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8686&extra=&page=6

     究其原因,是改装者对所用改装方法缺乏原理级层面上的认识。有感于此,加上前些天本人想出了一种普适性最强(但成本也最高)、能实现大范围可调的新改装方法,故编写此帖,除了介绍新改法外,还一并尝试对多种改装方法进行原理级的分析。

     ——我是在设计数字式ESR表的过程中构思出了这种改装方法,见此帖的533楼、588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5408&extra=page%3D1&page=36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5408&extra=page%3D1&page=40

      一、开关电源(以及线性稳压电源)的原理框图及改装方法分析

     (一)原理框图

      无论是线性稳压电源,还是开关电源,从整体上(原理框图角度)看,他跟我们常见的运放基本应用电路是一样的。因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构成一个闭环的负反馈系统,也即是,都可以看作是一个闭环的DC放大器,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中间环节。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使用运放的应用知识来加以分析。

     下面的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线性稳压电源、开关(稳压)电源等效演变成一个运放电路的过程。

     从最终演化出来的运放电路看,这2种电源实质上都是一个将Vref放大了n倍的DC放大器。其中n=1+R1/R2,所以,其输出电压Vout与Vref之间有如下关系式:

    Vout=Vref(1+R1/R2)

    (二)常见改装方法及其带来影响的分析

     根据上面的输出电压关系式可以知道,要改变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可以有2种方法:

     1、改负反馈电阻

     这是最简单的改法,也是最多爱好者采用的改法,但不能改装成大范围可调。从上面看出,这种改法的实质,是改了闭环增益。

     改了闭环增益后,会相应地改变了系统所获得的负反馈量。由负反馈理论可以知道,如果将输入电压改高,闭环放大倍数将增大,负反馈量会相应减小,电源的各方面性能(频响、闭环输出内阻、噪声)等会相应变差,但高频稳定性方面会比较有利。一般往改高输出电压这个方向改,因为受其他因素限制,改的幅度不会大,因而不会出问题(高频稳定性问题或其他意想不到的问题)。

    如果改动的方向是将输出电压改低,电源的频响、输出内阻等方面可以得到改善,但因为对高频稳定性不利,这时就要注意了,不能大幅度地改。否则,会出现工作不够稳定、甚至直接自激等意想不到的问题。

    下面对改低输出电压时相关的高频稳定性问题作一个简单分析。此分析需用到负反馈理论和高频稳定性方面的应用知识,我曾写过一个相关帖子(还没时间续写完),有兴趣的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2761&extra=

     一般而言,为了保证电源能稳定工作(不出现高频稳定性问题),正规厂家通常会根据电源的设计规范,留出大概45度的相位裕量。虽然开关电源(线性稳压电源)整个系统的开环频响可能与运放有较大差异,但闭环控制后的频响和相移特性大致与运放相同,即是在感兴趣的频率范围内(指穿越频率以内/0dB闭环增益频点以内),呈现单极点放大器的特性。

     为了简化分析,并与厂家留有45度的相位裕量对应起来,现在就暂时假定:原开关电源系统只有2个极点(注:理论上只有2个极点的系统,在闭环后是不会自激的,这里是用于方便估算改低输出电压后系统所能剩下的相位裕量,故作这样的假定),主极点的频率很低,第2极点刚好处于穿越频率点(0dB闭环增益频点)的位置,这样,随着频率的升高,主极点产生了90度的相移,到达穿越频率点时,又附加上了第2主极点所带来的45度相移,一共相移135度。离产生自激的相移180度,留有45度的相位裕量。

     在第2极点频率附近,根据极点相移特性的简单理论可知,增益变化20dB,对应的相移幅度变化约为45度。6dB的增益变化,对应有大约13.5度的相移,9dB的增益变化,对应有大约20.25度的相移。

    下面按照改闭环增益的幅度,以原输出电压为24V的开关电源改电压为例,再细分情况进行分析:

     (1)改动幅度在6dB及以下
     原输出电压为24V的开关电源,想改为12V输出。这样改动后的闭环增益为原来的1/2,换算为dB值就是-6dB。
     由上面可知,6dB的增益变化,对应有大约13.5度的相移。因此,将输出电压改低一半后,负反馈深度增加6dB,幅频曲线上的原穿越频点位置将向右下移动6dB,相应有13.5度的相移。因此,整个系统的相位裕量45度减少了13.5度,变为31.5度。
    这样的改动,原相位裕量减少不到1/3,剩下还有30余度,算是尚可接受。

    如果改动幅度更小,比如改为18V输出,那么,相位裕量减少不多,大部分都可以留下,更可以接受。厂家在设计时,有时为了获得准确的输出电压,往往在负反馈电阻网络上调一个微调,用于微小调节输出电压。这个微调的幅度比较小,因此不会带来高频稳定性或其他问题。

     (2)改动幅度在9dB附近
     原输出电压为24V的开关电源,想改为8V输出。这样改动后的闭环增益为原来的1/3,换算为dB值大约是-9.5dB。
     类似地可知,整个系统的相位裕量45度减少了约21度,变为23.5度。
     这样的改动,原相位裕量减少约一半,剩下不到25度,已属于不可接受。

     (3)改动幅度在20dB及以上。
     原输出电压为24V的开关电源,想改为2.4V输出。这样改动后的闭环增益为原来的1/10,换算为dB值是-20dB。
     类似地可计算,整个系统的相位裕量45度被耗光,变为0度。
     这样的改动,完全不可接受,实际改动也往往以出现自激问题而告失败收场。

     2、改Vref

    如果认识到开关电源(线性稳压电源)实质上是一个将Vref信号进行放大的DC放大器,自然就会想到这种改Vref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最稳妥可靠的改装办法,通常也是最佳的改法,而且允许对输出电压作大幅度的改变,但改装时稍为麻烦一些。因为他不修改负反馈网络,系统的闭环增益(闭环放大倍数)没有变,其他决定负反馈量/环路增益的所有参数也都没有变,所以,理论上,改装后的高频稳定性会跟原设计完全一样、没有差别。

      实施这种改装方法,需要有一个条件——电路中有Vref接口端子,允许改装者能够把原来的Vref断开,另行给内部的误差放大器正输入端输入新的、电压可变的Vref。TL494就具备这一条件,可以采用这种改装方法。

     TL494的电路资料如下图:

     他的14脚是内部Vref的输出脚,通常应用电路中,这个脚接往误差放大器1(error amplifier 1)、误差放大器2的同相输入端1脚和16脚。这2个误差放大器往往会被用作CV模式和CC模式的误差放大器。我们改装时,可以切断这个连接,经过电位器分压后,得到可变的Vref,再送往误差放大器,从而可以改变输出电压(改CV模式的Vref)、可以改变输出的恒流电流(改CV模式的Vref)。

     10多年前,我用Vref改装法改造成功一台中兴开关电源后,曾在电源区指导其他网友,成功把TL494的开关电源改成大范围可调的电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237

    (三)引入偏移电压——本人想出的新方法

     由于很多开关电源并不外露Vref的接口,比如UC3842芯片、比如采用TL431的开关电源,Vref与误差放大器是在TL431芯片内部连接的,不能断开,因此,就不能采用第2点的改Vref方法。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本人新想出的新改法,即运用产生偏移电压的技术。

    其原理就是上面提到帖子的533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5408&extra=&page=36

     把上面分析图里的R2改为无穷大,R3改为R2,把Vin改为Vref,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形。由图中最后公式可以知道:

1、当补偿电压Vc为0V时,输出电压Vout为原来的大小。

2、当补偿电压Vc为Vref的一半V时,输出电压Vout为原来大小的一半。

3、当补偿电压Vc等于Vref时,输出电压Vout为零。

        因此,改变补偿电压,就可以实现大范围改变输出电压的目的。而跟改Vref方法一样,都是改变系统所获得的输入DC电压,闭环放大倍数没有改变,环路增益参数没有改变,因此,高频稳定性有保证,改装后也能可靠地工作。与改Vref方法不同的是,是通过误差放大器的另一输入端(即负输入端)来改变系统所获得的DC输入电压的——改Vref方法则是在正输入端获得DC输入电压。

      二、改装需求与适用的改装方法

     (一)将输出电压改高

     开关电源因为设计时,通常设计为允许工作于90~260Vac的市电输入范围。因此,可以利用这一个余量,进行输出电压的改高。但改动幅度也不会大,也就是大概能改为原来输出电压的约2倍。

    由前面分析可知,这样的改动,理论上不会出现高频稳定性问题。

     (二)将输出电压改低

     1、将输出电压小幅改低

    可以采用改负反馈电阻的方法。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须注意改动幅度不能大,不宜超过6dB。

     2、将输出电压大幅改低
    如果改动幅度超过6dB,唯有选择如下2种方法之一来进行改装才比较合适:

   (1)  方法一:改Vref

    上面已作分析,所附帖子也有具体改动方法介绍,不再重复.

     (2)方法二:引入偏移电压的新改法。

      具体做法主要是增加一个运放和1个电压幅度与原Vref相同或略高的参考电压源。

     现在就最常见的是使用TL431+光耦的开关电源情况,画图画出其改装方法,并在图中写明了改装要点:

一种开关电源改电压的新方法(具体改装电路图).jpg

网友:
同时提醒楼主在主题帖子里注明:改装风险自负,将那些新手,粗手,经验不足的门外汉适当安全警告!

楼主:
刚发现新改法计算时的一个错误,也就是,计算偏移电压补偿时,误当作把正输入端的Vref全部抵消了,但实际上还留有了1个Vref的输出电压。

因此:

一、相关文字应改为:

“由图中最后公式可以知道:

1、当补偿电压Vc为0V时,输出电压Vout为原来的大小。

2、当补偿电压Vc为Vref的一半V时,输出电压Vout为原来大小的一半,再加上1个Vref。

3、当补偿电压Vc等于Vref时,输出电压Vout大部分被抵消,仅剩Vref。”

二、最后的改装TL431开关电源的电路图(图3b)里,应该让U3的TL431产生略高于2.5V的参考电压。具体做法是,增加2只电阻让他接成并联稳压电源形式。这个算是比较简单,故不作详细介绍

     现在图里的电路,因为VR1最高输出仅为Vref,因此,改装后的电源输出电压仍输出Vref、达不到0V。只有让U3产生的参考电压源高于2.5V,才能做到令输出电压为0V。

网友:
前排就坐,认真听讲,做好笔记。

网友:
实力派大师,膜拜中^_^

网友:
谢谢!楼主在这方面很有研究!

网友:
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不建议大幅度改可调。电子垃圾遍地都是的今天,固定输出电源,工作最可靠。^_^

网友: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高.

网友:
老师说得对,无论改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最难解决的的无非就是如何保证改装过后的环路稳定性问题

网友:
大师开讲,希望能听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网友A:
这种方式以前仿真过,电位器旋转范围和输出电压范围的比例很不线性,
例如电位器在0-90%范围,输出电压变动很小,但后面10%变化就很大了。

如果对应到数控上,基准(例如256级DAC提供),其中0-224对输出影响很小,224-255之间才对输出电压调节敏感。

网友:
例如要将Ua723实现0V输出,又不想增加辅助电源,也可以用LZ这种方法,

例如下面网页的第8个电路
Ua723的运放输入并不单电源输入,并且Vref也较高,于是将Vref叠加到反馈输入端。

https://www.diangongwu.com/zhishi/dianlutu/12752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以前仿真过,电位器旋转范围和输出电压范围的比例很不线性,
例如电位器在0-90%范围,输出电压变 ...

如果用我设计数字esr表帖子里画函数图像的方法,能方便看出这里的线性度。现在没电脑用,那就手算。

根据我刚才的手算结果,没发现存在你说的调节线性度不良的情况。

以tl431的5v开关电源为例,他的Vref=2.5v,n=2,R1=R2。为了获得0~5V的可调输出电压,那么,合适的U3补偿参考电压源Vcmax应取为Vcmax=Vref*(1+R2/R1)=5V。

由前面的推导公式

Vout=Vref*(1+R1/R2)-Vc*(R1/R2)

可得到:

Vout=5v-Vc

1、当电位器VR1调至最大位值,即100%位置时,Vc=Vcmax=5v,于是有Vout=0v,即0%的原5v输出

2、当电位器VR1调至75%位置时,Vc=75%*Vcmax=3.75v,于是有Vout=1.25v,即25%的原5v输出。

3、当电位器VR1调至50%位置时,Vc=50%*Vcmax=2.5v,于是有Vout=2.5v,即50%的原5v输出。

4、当电位器VR1调至30%位置时,Vc=30%*Vcmax=1.5v,于是有Vout=3.5v,即70%的原5v输出。

5、当电位器VR1调至0%位置时,Vc=0%*Vcmax=0v,于是有Vout=5v,即100%的原5v输出。

由上面可见,理论上的调节线性度非常好(只是调节的方向是反的)。

——————————————————————

利用前面的Vout公式,从纯理论角度,也能推导出他的调节是线性的:

假定VR1的调节比例是k,当我们给补偿参考电压源取合适值,即Vcmax=Vref*(1+R2/R1)时,Vout公式变为

Vout=Vref*(1+R1/R2)-k*Vcmax*(R1/R2)
       =Vref*(1+R1/R2)-k*Vref*(1+R1/R2)
       =(1-k)*Vref*(1+R1/R2)

此式子表明,输出电压Vout为原来额定输出电压的(1-k)倍,其中k为调节的百分比,由0%至100%。可见,其调节是线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我设计数字esr表帖子里画函数图像的方法,能方便看出这里的线性度。现在没电脑用,那就手算。

...

有些坛友,手上的元器件质量不良,改起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_^

网友:
所以,我个人认为,电源,能不改,尽量不改它。要改就需周密安排,尽量避免“万密一疏”的情况出现。

网友:
改电压二种方法最常用,一是改基准,二是改取样。3光耦以上的基准都要去保护,限压保护和低压保护。改电流有取样电阻就好办,差不多一样,比较器就行了。

网友:
就知道基本的虚短,没了接地,电位都不会算了,唉,基本功太差了,学的费劲。前辈知道哪有简单化介绍uc3842反激式开关电源原理的资料吗?因为只有这个能利用。

网友(2023-08-11):
和运放的减法电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
TL431电路是主流电路

网友:
一直以来对调整开关电源电压的方式有疑惑,看了楼主的说明获益匪浅。

网友:
再次看,确实是好办法。这两天测试一下。

网友:
老师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
等效电路,化繁为简,学习了。

网友:
今天按楼主的方法搭了一个测试电路,由于没有单电压运放,使用了双电压运放。供电也使用双电压。测试Vref在0~2.5V之间正常输出

实验电路

实验电路

开关电源的直流侧电路图如下

直流侧电路图

直流侧电路图

开关电源在4.273~5V之间时可以正常输出,电压低于4.273V后输出电压出现跳变的情况,测试情况见下表。
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楼主:
应该是遇到自激了。

1、你加的运放好像没有退藕电容,辅助电路与主板的连接引线也比较长,这些都是不利于高频稳定性。可先试给运放加强退藕、缩短运放地线与tl431接地脚的引线长度。

2、如果无效,可试试在R5、R13之间接一只约22u的电解到地(接到靠近tl431这一侧地线)

网友:
谢谢,我再测试下。

网友:
1.将运放增加了退耦电容。测试数据没有变化。
2.在R5、R13之间到地,431侧增加22μ电容。测试数据没有变化。甚至出现电位器全程都出现电压跳变的情况
3.缩短引线。
下面是图片

增加退耦电容

增加退耦电容

退耦电容

退耦电容

R5R13的22μ电容

R5R13的22μ电容

网友B:
1.22μ电容的位置。
2.有没有可能是运放问题。我的理解运放主要作用是作为电压跟随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2μ电容的位置。
2.有没有可能是运放问题。我的理解运放主要作用是作为电压跟随器使用。

不知道你开关电源所用的芯片,有没有最小占空比的限制(也就是说,芯片工作时最低不低于此值)。

如果有,那么,就会因为不能低于这个占空比,从而导致整个电源在空载时,其输出不能低于某一个电压值。

这时,可人为地给原+5v输出处接上合适的负载,令芯片工作时的占空比高于那个限制值,从而能输出更低的电压。

网友B:
示波器测试出来的波形,确实有震荡发生,但是频率很低,

网友:
芯片型号为ICE3B0565J,具体的datasheet没有找到。目前获得的是ICE2A0565的datasheet,PDF大小超过上传限制。先截图概要,具体我再看看是否有最低占空比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试出来的波形,确实有震荡发生,但是频率很低,

是运放自激吗?

你可以做简化的试验,以此验证这种偏移技术改电压的方法是否可行:

按下图那样接。图中的2只1n4148,约产生1.4v的补偿(偏移)电压。有需要时,可以改为1只、或3只1n4148等(分别对应0.7v、2.1v等)。所增加电阻和二极管,是用于替代运放电路的。

这样,就避开了容易出问题的运放电路。

网友:
黄色高亮部分视乎是允许占空比为0%的情况发生的,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有错。

网友:
OK。明天我再按您提供的办法进行测试。
示波器的波形是Vout的波形,运放输出始终很稳定。

楼主:
你用的4580运放,刚好是接成缓冲器时比较容易自激的运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7577&extra=&page=5

网友:
明天我再也更换下运放看看,目前手上没有比较合适的运放。不知道LM324或NE5532是否合适

网友B:
1.刚才用4个二极管弄了一个恒压电路测试了一下,测试情况和昨天一样。
2.这样看来应该是开关电源使用的主控IC的原因
3.这两天再找一个电源进行测试下。
4.如果采用输出24V的电源,是否也用相同方式进行连接?

网友:
1.里面出现问题原因还没弄清楚,还会继续测试。
2.这个改输出电压的方式如果和主控IC有关的话,从成本上来看直接改输出电压的方式并不是很经济。如果从实际应用来看,似乎增加DC-DC变换电路可能更为切实可行。电路的可靠性会更高。
3.不过这种方式值得继续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刚才用4个二极管弄了一个恒压电路测试了一下,测试情况和昨天一样。
2.这样看来应该是开关电源使用的主 ...

你可以再试试在Vout与地线之间,接一只约10至100欧的功率电阻(用于改变主控ic的工作状态),看看情况有没有改善。

网友C(2024-02-03):
小鬼头老师您好:这是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电压偏置测量电路的固定电阻选择

这里面的公式最初的X代表还能看懂,后边的X估计和乘号X混合一起了,实在看不懂了,知识实在有限,看看老师能不也能给捋一捋,因为看您发公式条理清晰。

  以往在该电路设计中R1都是十分随意得取一个R2变化区间的中值,一直不知道该如何较好地选择一个较好的固定电阻值,本文讲述该如何选择其中的固定电阻值。

电压偏置测量电路

      该种电路多应用于变电阻传感器的测量,如红外接收器,压变电阻等等,在可变电阻R2改变的时候,U’得到的电压也随之改变,其电压该为电路上R2占据的电压,则变化规律满足以下公式:

U’=R2/(R1+R2)

实际应用

      在应用中,R2为传感器件,受到外部刺激时其电阻会随之改变,从而U’的偏置电压发生改变,该电压传入单片机进行adc采集后得到数字信号。在设计中我们希望有一个较好的测量效果,得到一个较大的测量范围,我们只能改变R1的电阻值。

      在实际传感器中,如红外接收器,其电阻值会随着接收到的有效光强的增强而下降,在工作光强内对应着一个红外接收器的电阻区间,我们希望在该电阻变化区间内所对应的U'有个较大的变化范围,这样在有限位数的adc中得到更好的精度。

如何选值

      在选值中,固定电阻的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偏置电压变化范围变小,为了在电阻变化区间中为了得到一个较大的U'变化区间,我们需要对R1的选值进行分析。

我们假设R2的电阻变化范围为(X1,X2)得到的偏置电压为U',我们已知其关系为:

U'= X/(R1+X)

所以偏置电压的变化为:

ΔU = X2/(R1+X2) - X1/(R1+X1)

g(R1)= ΔU = R1(X2-X1)/(R1+X2)(R1+X1)

为使g(R1)有最大值,我们可对g(R1)求导,并令其等于0,在该时的R1值对应的ΔU有最大值,所以有:

g'(R1) = (X2-X1)[R12+(X1+X2)R1+X1X2-2R12-(X1+X2)R1]/[R12+(X1+X2)R1+X1X2]

令其等于零即:

(X2-X1)[R12+(X1+X2)R1+X1X2-2R12-(X1+X2)R1] = 0

最终得:

R1 = [(X1X22-X12X2)/(X2-X1)]1/2

      在该固定电阻下,R2在电阻变化范围(X1,X2)中时可得到较大的ΔU,这样可以得到更大的adc采集范围,从而提高测量精度。

拓展

    在该电路下的偏置电压为非线性变化,为了在adc采集完后能更好地进行数据处理,因为在该函数下不容易拟合处理,我们可以用对数函数进行回归拟合,在有效区间内的拟合效果十分理想。

    若需要更高精度的测量电路,则可以考虑电桥式测量电路,但在该电路中电阻需有较高精度,且较偏置电路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鬼头老师您好:这是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电压偏置测量电路的固定电阻选择

这里面的公式最初的X ...

应该是网页上把运算符号弄没了。

另外,他的结果没有做进一步化简。如果用b代替x1、a代替x2,最终结果应该是R1=sqr(a*b)。也即是,R1取a和b的几何平均值。

ps:我找到了运算符号没搞丢的网页,如附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网页上把运算符号弄没了。

另外,他的结果没有做进一步化简。如果用b代替x1、a代替x2,最终结 ...

小鬼头老师,您能把那个网页发出来吗?您的截图有点模糊。看了您在好多电源改造帖子里面都说了,最佳方案是调整verf‘基准电压,但电阻电位器最佳取值范围有个定性的计算方法,这样可以使电路相对接近比较理想的状态,不是盲目的猜测更换电阻电位器,也能使调整范围不会出现那种突变,在细化,还能计算出粗调细调电位器的合理取值范围,如果您有时间,并且方便的时候,也可以图文并茂的给讲解一下,对我们这些照猫画虎的人来说是一大突破。再次谢谢老师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鬼头老师,您能把那个网页发出来吗?您的截图有点模糊。看了您在好多电源改造帖子里面都说了,最佳方案 ...

那个网页链接如下:

https://www.kechuang.org/t/86931

他那个推导,如果熟悉取导数运算,也能自己计算得到他所列的式子。我的高等数学知识因为好多年没用过,几乎都忘光了。但是,看到你的回帖后,我自己重温了求导数的运算规则,也能按其思路推导出他所列的所有式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网页链接如下:

https://www.kechuang.org/t/86931

感谢小鬼头老师的回复,仔细在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