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楼主(2023-04-28):
目前,周口电台开设有新闻广播(调频98.3兆赫+中波828千赫)、经济广播(调频88.5兆赫+中波567千赫)、交通广播(调频89.3兆赫)和音乐广播(调频96.0兆赫)四套自办节目,每天总播音66个小时,中波发射功率为10千瓦。请教老师,我们这线圈多少圈合适,

楼主:
这在可变电容在哪瑞?

网友A:
不用考虑具体电台的频率,FM88~108,AM520~1600,根据可变电容确定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和调频的频率相差很大,必须有两个线圈,两种可变电容器分别做调谐回路。
你没说用什么形式的电路,具 ...

以前的都是中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具体电台的频率,FM88~108,AM520~1600,根据可变电容确定线圈。

哦,谢谢,

网友C:
要是中波根据可变电容和线圈直径来定圈数,如果可变是360p线圈直径75mm50-60圈,50mm80圈左右。260p线圈直径75mm60-65圈,50mm100圈左右。可在最后10圈做三个抽头,调试线圈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很早就有短波广播电台了。因为短波传播距离远,所需要的发射功率比中波的小。
当然了,收听短波 ...

我目的就是做个过去的有线广播哪样,不用管它,所以,就想收个强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中波根据可变电容和线圈直径来定圈数,如果可变是360p线圈直径75mm50-60圈,50mm80圈左右。260p线圈直 ...

谢谢老师,意思就是线圈筒直径越大圈数也就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中波根据可变电容和线圈直径来定圈数,如果可变是360p线圈直径75mm50-60圈,50mm80圈左右。260p线圈直 ...

老师好,我就是用这个绕线圈,是不是会声音大点,这种可变电容,线圈直径十二公分,应该绕多少卷?就收个来地强台就行,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意思就是线圈筒直径越大圈数也就越少?

这个直径二十公分的线圈收不到台,是抽头没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中波根据可变电容和线圈直径来定圈数,如果可变是360p线圈直径75mm50-60圈,50mm80圈左右。260p线圈直 ...

再一个,用这种线能不能绕磁棒线圈,可以不可以乱绕,而不是并排着绕,因为磁棒没哪么长,得乱绕几层之才够圈数.谢谢老师

网友:
看你的可变可能是360的双联,120mm直径算了一下大约37圈左右,你绕个40圈,从25到40圈多做些抽头,用抽头调试频率范围。

网友:
如果你收听中波,调諧机构,可变电容大小,线圈直径,线的直径,线圈圈数,都要付合中波的535-1650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中波根据可变电容和线圈直径来定圈数,如果可变是360p线圈直径75mm50-60圈,50mm80圈左右。260p线圈直 ...

老师好,帮忙计算以下,双回路,三回路线圈绕多少圈?还是用一个线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