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型号

楼主(2023-04-29):
显卡插槽下面就是m2吧

网友:
华硕“TUF GAMING 电竞特工”系列主板,具体不知道什么型号。
主板上到处看看,有什么型号字符。

网友:
M2固态硬盘有二种规格,不能互换,别买错了

网友:
晶振左边那个接口就是固态硬盘的接口,现在的新主板都是支持的

网友:
像是B660主板

网友A:
不会的
你看水冷下面不是有B360字样嘛
显卡上方还有长条盖板下面可能还有一条M.2插槽,说不定上面还有块M.2固态硬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你看水冷下面不是有B360字样嘛
显卡上方还有长条盖板下面可能还有一条M.2插槽,说不定上面还有 ...

确认两条M.2插槽了
见图

网友:
显卡插槽上方被长方条散热片盖住的是SATA&PCIE双模式的M.2插槽
显卡插槽下方裸露的是PCIE单模式的M.2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