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3404集成电路三波段收音机欣赏

楼主(2023-04-29):
海燕3404,20世纪80年代的产品,由上海101厂生产。采用集成电路ULN2204—11芯片,飞乐5寸1W  8Ω大喇叭,音质优美,灵敏度,选择性都很好。具有音频指示功能,发光二极管的亮度,亮灭随着声音的变化而变化,很有意思的功能。但此功能需要把音量开大一些,开小了驱动信号不足,不显示。整机使用1号电池4节,整机外观设计漂亮,布局合理,是一款值得收藏的好机。

网友A:
看现在收音机的电路板,总是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反而不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路板看着漂亮,难道是我审美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现在收音机的电路板,总是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反而不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路板看着漂亮,难道是我审美出 ...

还是这种好看,瞅着舒服,比现在用软件设计的双面板好看,在我眼里双面板背面是走线,正面除原件外全是跳线。只是我各人见解都别拿砖拍我啊!

网友:
还是晶体管的可玩性多一点啊呵呵

网友:
这要是晶体管的会更好。。

网友:
给你配个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值得收藏的收音机

网友:
国货,机器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
这个品相非常好,当年我在地摊上看到这样一个机器  只是品相差点,15块钱没买 现在有点后悔了

网友C(2023-10-14):
前几天在某鱼收了两台这样的病机,两台机子短波都不能收到电台,两台机子都用两个1N4148串联代换了2BG1的2CB2B,其中一台换了之后正常收台,另一台还换了2C4的瓷片电容0.01才正常。还有一台调频不正常,用7.5伏才能收到电台,后来用9018代换了1BG2调频才正常,修别的机子也多次用1N4148代换过国产的2CB系列二极管,看来国产2CB这个型号管子质量不怎么样,这个机子短波灵敏度很高,喇叭大音质还可以。

网友:
外表很古朴,内心却很现代,好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在某鱼收了两台这样的病机,两台机子短波都不能收到电台,两台机子都用两个1N4148串联代换了2BG ...

看来原件质量还真是大问题。

网友D:
一旦使用了IC,就感觉自己动手的技术含量陡然降低。还是感觉玩晶体管更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旦使用了IC,就感觉自己动手的技术含量陡然降低。还是感觉玩晶体管更有成就感。

同感,从做单管机到集成电路,再到单片机DSP,最后还是觉得晶体管收音机好玩,可随意发挥、于是争论不休、再修改实践,真其乐无穷!

网友:
机器外观漂亮,成色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现在觉得晶体管机器好,记得上学时集成电路机感觉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这种好看,瞅着舒服,比现在用软件设计的双面板好看,在我眼里双面板背面是走线,正面除原件外全是 ...

我来拍个砖 我也觉得比现在的的PCB好看,我一直喜欢单面流畅走线无阻焊的PCB,或者整版线路镀锡,双面也不错。
但是现在数字电路 多层板 EDA设计是趋势,我之前还嘉立创打板,现在热转印腐蚀镀锡。

网友:
7-80年代,那时候国内把收音机技术和性能做到了极致!

网友:
集成块ULN2204在当年很著名的,很多的便携调频收音机里都是用的它

网友:
几年前收藏了一台,功能齐全,就是没有楼主这样的品相。下载了图片和后面坛友的原理图,收藏。

网友:
外观漂亮,那个喇叭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