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仅用一个按键实现电机正反转

楼主(2023-04-29):
一个电机,以前是两个按键,一个让其正转一个使其反转。现在想用一个按键实现正反转控制,如何做到。不知这种行不行:每次长按一下就正转,再长按一下就继续正转;而每次短按一下就反转。类似的,音量放大缩小或电流增大缩小等等场景也都能用。
谁有过类似经验,不妨讲一个。

网友:
难点是电动机的转子惯量,没有“停止”这一环节很难实现

网友:
按楼主的要求,做出来的东西,不是达不到要求,是控制品质非常差。比如很多工业设备,都要求有紧急停止按钮,一个大红色的一按就断电。楼主这个,按了半天,才明白要干什么,不急的行,类似音量控制。要是控制车,就是做死的节奏。因为慢的这零点几秒,就可能会撞上。

网友:
从按钮的功能上来讲是不符合规程的,也不会设计生产出这类产品,如在机械产品上应用,产品直接被判不合格不许销售。如果用开关的话(有两个位置)是没问题的。

网友:
玩具电机行,动力电机这是要作死的感觉。几百KW的电机光启动就需要10几20几秒的时间,它还没停下来你就让它反转?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10倍不说,几百公斤甚至说吨重的转子正在正时针运动,你突然让他反时针运动,就像汽车正在前进行驶你突然给它挂个倒挡,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A:
双刀双择拨动开关,算一个按键还是两个按键

网友:
用摇杆, 推拉实现两个方向,力度实现不同速度

网友:
传统的机械按钮都是不带自锁的,如果使用带自锁的按钮是可以实现的,比如按下去正转,弹起来反转,当然,还需要一个起停按钮或开关配合,如果想使用一个按钮实现以上所有功能,这个得用逻辑电路来控制了

楼主:
也可能有逻辑控制电路,但怎么设计使得较为可靠

网友B:
可以实现,必须是MCU来控制,也可以用触发门电路来搭建,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必须是MCU来控制,也可以用触发门电路来搭建,比较麻烦。

啥原理,跟我说的快速按和慢速按差不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原理,跟我说的快速按和慢速按差不多吗

快速按和慢速按都是一个脉冲,没有区别,可以按一次正传,再按一次停止;快速按两次反转,再按一次停止。很简单的。

网友C:
要实现这种功能恐怕靠单片机来实现,而且电机最好有机械刹车,一旦正转或反转信号消失后立刻刹车,这样就可以实现一键正反转了。使用自锁开关也可以,有三档自锁开关,比如一档正转,二档空档,给电机停止的时间,三档反转,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用变频器就可以实现电机迅速反转,变频器可以设置电机的加减速时间最短是0.1秒,由正转最快速度到停止是0.1秒,然后再用0.1秒时间由停止到反转最快,0.2秒完成,我见过一种喷胶机就是这样,由电机带动一个喷头来回运动喷胶,要想喷的均匀就不能在一端停住,电机功率是2.2KW的,用变频器加制动电阻实现,大功率电机的惯性太大,加了制动电阻估计也很难实现迅速停住。

楼主:
如果不是针对电机,比如一个按键实现声音调节的放大和缩小,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实现这种功能恐怕靠单片机来实现,而且电机最好有机械刹车,一旦正转或反转信号消失后立刻刹车,这样就可 ...

有些电机惯性太大,要想迅速停住还是得加制动电阻。电机停住过程中是发电机,反灌变频器,不消耗掉这个能量就会母线电压飙升,可能烧变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针对电机,比如一个按键实现声音调节的放大和缩小,有什么方法呢

有没有交互界面,哪怕只是个 LED?有就好办,短按切换正反(LED 指示),长按执行

楼主:
就平常一按键,你可以想象成轻触开关

网友:
如果只是要正反转,用双稳态电路控制全桥,全桥再驱动电机(直流小电机)或者用继电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如果要多功能还是用单片机简单

网友:
经初步考虑,楼主要求的控制逻辑,不需采用单片机,只采用一只按钮和几只{时间}继电器就可实现。设时间长度按一秒计算,当按钮按下后 在一秒以内松开,发出一路停止脉冲信号,在一秒至两秒之间松开发出一路反转启动脉冲,当大于两秒松开发出一路正转启动脉冲。将这三路信号接到有正反停功能的电机控制电路中即可。以上时间间隔均可调。有电工基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试。

网友:
建议直接买成品的电机正反转控制板吧。我之前买过一块电机正反转控制板。可以通过板上的四个接线柱的接线方式达到各种转动模式。正、反转的时间可以通过按钮各自设定。可以显示时间和工作模式。这类板大概是四十元。不一定能完全达到楼主的需求。

网友D:
好像不止两个工作状态。

例如,用于控制音量,总不能一直处于“调大”或”调小”状态吧。

网友:
逻辑上, 就是一个双稳态电路. 按一下, 输出电平反转.
原高电平,按一下,输出低电平.原低电平,按一下,输出变为高电平.

至于电机正反的控制,不同电机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止两个工作状态。

就两种状态,一直大,大到一定边界后再调也无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不清楚在哪里看到的,有人求助,让直流电机0.1秒完成换向,并且电机功率很大

没有变频器之类的拖制动单元,大功率电机急速变速,你确定不会发电给电网,污染电位,跳闸

网友:
楼主说的是控制音量的小电机,被放大到了大型电机。同样一只90千瓦的电机大厂和小厂启动和运行差别大了。我是在三厂厚板主电室上班的5千多千瓦的扎钢电机可逆运行速度非常快,250千瓦的辊道电机都是直接启动可逆运行的。6千伏250千瓦高压风机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刀双择拨动开关,算一个按键还是两个按键

楼主非要用按键的话,记得有一种按键式步进开关,可去检索一下。

网友:
你这只有换向,停车呢?难道只要实现无意义的正反转,实际中无法使用的

楼主:
不知这样行不行,连续按两下,认为是进行模式切换,切换后再慢按就可逐步增或减

网友:
电机可以考虑带刹车功能,再加个换向(有成品无刷电机)

网友:
想想就行。实际用会害死人的,尤其是生产线上,。玩具的话就随便做了,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