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灯微型电子管(刀片式)FM立体声解码器

楼主(2023-04-29):
       此前,鄙人用国产电子管,先后捣鼓了一种“刀片系列”的小制作,比如:FM高频头,10.7MHz中频放大器,AM中波接收解调器,带电源的单声道单端小功放等,并用此分别制作了几台机器,挺好玩的。见下图:

        但是,计划中的“刀片式”FM立体声解码器制作,因电路方案与线圈绕制工艺未定等原因,迟迟没能开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腹稿酝酿,最终方案浮出水面,制作如下,请各位看客指教:

1. 电路原理图:

2. 电路板制作:

3. 分离度测试:

a . 定性测试:

b . 定量测试:

双声道(立体声关闭导频时)1KHz信号.jpg

4 . 制作小结:
      从对本解码器的测试情况来看,本次制作的FM立体声解码器效果较好,特别是其分离度指标非常的高,几乎可与锁相环的集成电路LA3401相媲美,鄙人一开始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与此前我对几种不同解码器的测试结果相比,出入比较大,但经本人对本制作反复几次,不同时间的重复测试和计算,测试结果真实客观,主观听感立体声效果明显,制作总体上是成功的。
      值得可取的主要经验:
      一是要提高供电电源质量。不管是灯丝还是DC高压,都要通过必要的处理,如滤波,稳压,级间退耦等措施;
      二是要重视所涉电感线圈的制作。一定要采用封闭的磁罐或有良好磁屏蔽的电感材料,不可让电感开放,或仅采用非铁磁质金属材料,如铝壳,因为对于立体声解码器来说,需处理的信号都属于音频范畴,仅对磁干扰敏感,电场干扰影响小;
      三是要采用精度比较高的阻容元器件。本制作采用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电容大多采用了高精度的高品质薄膜电容或聚苯烯电容,小容量电容则采用低温漂的黑点瓷片电容;
      四是PCB采用双面板设计。其中一面设计为满铺铜,走线比较长的音频信号线,应敷设在非满铺铜板面上,以增强屏蔽。还要注意放大器输入输出,及左右声道的信号隔离,减小分布参数的影响。

网友:
精品精品!

网友:
老师这作品,厂机都不及啊,我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精品啊,难得分立电路也能获得如此分离度

网友:
自己设计 精细制作 成果亮眼 佩服!

网友:
精品之作

网友:
高高手大制作,膜拜

网友A:
成品机器都没有这么精益求精

网友B:
设备多多,设备齐全呀。

网友C:
厂机风范,专业正规,调频立体声广播本身就是优质高保真信号源,只可惜现在可听的优质音乐节目非常少,经常听的音乐台能有一个就不错了,几乎没有换台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机风范,专业正规,调频立体声广播本身就是优质高保真信号源,只可惜现在可听的优质音乐节目非常少,经常 ...

是啊,用FM听音乐和新闻都是不错的选择,只是每个地方办的节目良莠不齐,真正值得聆听的节目不多,有的甚至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有点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多多,设备齐全呀。

哈哈!都是一些过去的老设备,玩FM凑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机器都没有这么精益求精

谢谢!你缪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