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给了几个管子 有没有电路图啊?6米4

楼主(2023-04-29):
有没有 6米4的电路图         谢谢!

网友A:
给你四个轱轆你还是没有车,这个只能收音机的高放和中放。作直放收音机再生式或高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四个轱轆你还是没有车,这个只能收音机的高放和中放。作直放收音机再生式或高放式。

有道理   谢谢 分享!

楼主:
有没有 前级电路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前级电路图呢?

好声的管子有的是干嘛用它做前级它不是干这个活儿(前级)的。

网友:
=国产6J4P,线路可以搜6J4P的、线性一般,跨导中上。单独做前级不甚合适,可以用于推动一些三接的功率管。

网友:
有饺子没有酱油,生活困难 啊!

网友:
三极管接法前级。还可以玩再生收音机或自差收音机。

网友B:
这管子的跨导比较大,做再生收音机其实并不好用,很容易自激,我试过,再生电容调到最小都自激,不想拆再生线圈,最后就没再玩下去,

网友:
不考虑管脚,应该是对标6j4吧。可以做音频放大,胆放,前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管子的跨导比较大,做再生收音机其实并不好用,很容易自激,我试过,再生电容调到最小都自激,不想拆再生 ...

这个管是为电视机电子仪器设计的宽频带电压放大管,高频特性比较好,特别是对于短波。再生过强调整线圈(含磁性天线)如果还不满意就三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是为电视机电子仪器设计的宽频带电压放大管,高频特性比较好,特别是对于短波。再生过强调整线圈( ...

玩再生机讲究通用性,否则会失去很多的乐趣,如果为了这个管子而调整再生线圈,那么其他常见的大部分跨导低的管子可能就用不上这个线圈了,那其实没太大意思的,所以我不做调整,直接放弃了,毕竟那个线圈我在其他的管子上用得挺好。当然,如果是硬要用这个管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