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38Q+胆前级+拜亚A1耳放便携蓝牙解码器缝合怪制作

楼主(2023-04-29):
        新人来矿坛报到啦,lz本是做嵌入式相关工作的,最近沉迷上了温暖的电子管音响设备,做了一个EF80推FU32的单端和一个6J4推FU7的单端,推惠威的小箱子感觉都相当行,可以说大幅增加了我对电子管的迷恋,制作过程中也在矿坛学习到了很多前辈们的知识和经验,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前来发帖献丑,和大家分享一个新作:便携式9038Q2M电子管蓝牙解码器。

        核心方案选择
        最核心的两个芯片就是蓝牙和DAC解码芯片,其中解码芯片是现在比较流行的ES9038Q2M,指标还是很高的,蓝牙使用高通的QCC5125方案,二者之间通过IIS通信,输出的模拟信号通过LME49720HA金封运放进行初步放大,再经过6H2n电子管进行进一步电压放大(其实就是图个音染 ),最后参考经典线路,将拜亚动力A1耳放的运放后的部分提出来缝合到电子管后面以推动耳机。

        供电与控制方案选择
        由于想要做成便携式的,那么首先就涉及电源管理的问题,想了单锂电两级升压方案和多锂电方案,最后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芯片IP2326,支持typeC的快充输入以及升压充两串锂电并自带均衡功能,于是就不再需要一个效率极低的两级升压了,直接上了两个10000mAH的锂电池串成2s的7.4V电池,运放供电一开始使用了网上抄的单电源转双电源方案,但纹波非常巨大高达上百毫伏无法使用,最后更换为了共地的LM2577升压方案,输出再改电容耦合解决不同参考地问题。电子管阳极电压沿用之前辉光钟的升压方案MAX1771,产生200V高压供电子管使用。
        最后,添加了VFD屏幕显示状态信息,由于9038Q需要通过IIC编程控制,所以板子上高低得整一个单片机,用的是常见的STM32F103C8T6,起到配置DAC各种参数、驱动VFD屏幕显示信息,电池电量监测等功能。

        开搞!
        首先是电源部分,IP2326电源管理与升压充电部分,基本是照抄参考电路就能用,输入必须使用typeC的接口才能识别快充模式,红色LED指示充电状态,上方VCC_BATI接串联的电池正极,BATM接串联的两个电池中间正负相接的地方用于均衡。

        升压一共是两部分,一个是运放和耳放需要±15V左右的电压供电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避免因电源电压不足造成失真,±15V就一共需要30V的电压差,再从中间取参考零电位即可,升压一开始选用的SX1308,但纹波实在太大,后改为了LM2577方案。
        第二个升压是电子管阳极所需的200V高压,与我之前做的辉光管电压类似,如果不用电子管做功率放大,仅做前级音染的话电流也足够了,使用MAX1771方案。

        最后是DAC芯片、蓝牙芯片的供电,一定需要选用LDO减少纹波,就用的最常见的AMS1117-3.3,电子管灯丝直接电源串限流电阻后使用,最后另加了一个AMS1117-5.0供VFD屏幕使用,注意,D11的ESD管一定要加,我就曾经将3.3上的芯片烧穿过一整路。

        供电以外,就是主控STM32和最核心的DAC芯片ES9038Q2M部分,在商家提供的参考原理图基础上,将供电周围添加了大量磁珠和低ESR的钽电容,与主控通过IIC通信,与蓝牙模块通过IIS传输音频数据。

        蓝牙部分,使用BTM525模块,装的IIS固件,核心是高通的QCC5125,支持高通的aptX-HD高清蓝牙音频传输,我将LED的输出接去了单片机统一处理,以便通过VFD显示状态信息。

        前级运算放大与电子管电压放大部分,由于不使用运放直接输出或推动,直接使用单芯片的双运放即可,之前听过LME49720HA的声音,就选用了金封的该型号运放。经过运放后的电压幅度则足以推动电子管了,选用了高放大倍数的常见拇指管6N2的苏联版6H2N,无论是灯丝还是阳极耗电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耳机放大器部分,直接照抄拜亚动力A1的经典线路,后期我主要调整了上面输出串的几个电阻,以匹配我的耳机;再将输出改为了电容耦合,因为耳放部分使用的不是产生的±15V电压而是30V电压再取参考地,所以需要用电容隔直(C61和C63,正负画反了,明天有更多附件上传名额以后修改),下意识中我认为这样会影响最终音质,但是木耳实在听不出个啥

        今天的最多附件上传数量用完了 ,明天再更吧~

楼主:
更新~感谢各位前辈的关注,声音上我听起来兼具晶体管的高解析度、清晰度,也适当的添加了“胆味”,对我来说是很合适的音色,但是我一直认为听感这东西仁者见仁,真正听到之前实物之前都不能确认是自己喜欢的音色。
接下来是实际制作阶段,其实这个阶段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做PCB和外壳设计两部分,PCB就是找的jlc,整体没什么问题,外壳使用3D打印工艺,设计出来真感觉,,像个砖啊

顶盖使用亚克力面板打印的工艺,简单写了一些字符上去。

整体效果就像帖子开头那样,装壳前如下图,由于一开始做的1308的方案,所以在左边添加了2577的升压模块,不超过整体电池的尺寸,另外添加了两个微型的风扇,为整个机箱增添了很微弱的气流,避免热量堆积。

另外,好像也没什么了,至于设计文件,这几天正在外旅游,过几天有空了我会全部整理开源上传

网友:
厉害  古典与现代的合体

网友:
不错,欢迎加入音响制作的队伍 ,新思路新制作,为现代音响技术注入新活力。

网友:
精湛的制作

网友:
会出怪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