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矿石机

楼主(2023-04-30):
都说天线架的高,信号就好。今天做了一个简易的矿石机,没装可变电容,用一个100P的固定电容,用个二极管,耳机,绕个线圈为了不接地线了。下午去爬楼,看楼顶信号是不是真的超棒,我们这个小城,楼大多是十几层至二十多层的,三十层的就一,两橦,我准备去二十六,七层的楼顶试试,我们这最高的也就是电视塔发射塔,一百多层,我只上去过两次,就不去哪试了,另外,我准备在三轮车上面捆绑根电线,当天线,可以围着城试试,但三轮车上天线咋梱?是围着三轮绕一圈,还是半圈?这个不知道

网友A:
你这个简易矿石机,确实需要好的天线。
三轮车上的天线,不是好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简易矿石机,确实需要好的天线。
三轮车上的天线,不是好天线。

老师,推荐个电路,

网友:
我觉得可变一定要有,否则即便信号很强可能也收不到台或效果很差,当效果很差时你不知道原因,楼顶不是白跑了。

网友:
不在电台的諧振频率上,收不到台。也就无从得知天线的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简易矿石机,确实需要好的天线。
三轮车上的天线,不是好天线。

他是要个不用地线的矿石收音机的天线。

网友:
在三轮车上绕一个大环中波线圈儿。加一个可变电容二极管儿。耳高租耳机,作为一个简易大环,中波矿车收音机,骑着他到处跑,寻找电台信号。大环最好竖直绕制,可以多绕几圈,配合可变电容谐振在中波频段。

网上找个图参照一下吧。

网友:
没可变电容器,自己做一个,用午餐肉罐头剪两个比红包略小的铁皮,准备红包两个,把线焊在有锡的一面,装入信封,两个叠在一起慢慢移开,这种可变电容就会收到台

网友B:
线圈上滴的蜡烛油吗?喇叭是多少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上滴的蜡烛油吗?喇叭是多少Ω的?

对,是电话上拆的

网友C:
曾几何时我都忘了,小时候看到奇闻荟萃有一篇文章,说28岁的迈阿密的青年脑袋里总有音乐出现,看了医生说音乐来自迈阿密电台,于是分析可能是这个青年是退伍兵,所以脑袋里残留榴弹炮的弹片,这些弹片起到矿石收音机的作用。
于是我好奇什么是矿石收音机,农村手册里提到矿石收音机的天线的设置方法,矿石收音机的怎么听,究竟什么是矿石收音机也没说。
字典里只是简单说矿石收音机是方铅或者黄铁矿石。
后来我得到一个舌簧耳机并联2ap9的简单收音机,我把一根带电工夹的导线接在耳机一个接线柱上,另一个接线柱用握这耳机的食指听筒触碰,电工夹夹在电视天线上,耳朵就清晰的听到抚顺人民广播电台中波684千赫的广播。后来我试验矿石收音机没有地线时,都是用食指触碰地线接头当做地线。这个简单的装置我现在都经常携带,骑摩托车跑山时发现铁丝之类的装置都会试试有没有电台信号。
1999年时,我家搬到离市中心几公里的郊区,有一天下雨,我打着伞外出,正巧带着这个简单收音机,于是我把电工夹夹在雨伞伞骨上,又清晰听到广播,于是不下雨时我也打太阳伞听移动矿石收音机。
后来我在院子里用一根四米细竹竿挑着漆包线当天线,声音非常大,我想信号这么强,如果用一根硬导线连接耳机,那么不就想对讲机一样了吗,于是我焊了根半米长的细铁丝,真的做到边走边听,不用打伞了。
我试验过矿石收音机的天线,我发现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书里介绍的蛛网天线实际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我发现,假如一根导线直接绑在竹竿顶端,这个竹竿绑着蛛网天线效果是一样,这就好像拉矿石收音机的天线根本没必要去掉绝缘皮是一样的,但是拉长天线是有作用的,我在距离市区30公里的农村,用一根十米电话线临时挂在两米多高的两棵树上真的听到清晰的广播声。
我给的建议是做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因为这种矿石收音机的效率最高,做单回路的,带抽头的,目前效率最高的二极管检波矿石收音机是我下面这张图,用能伸缩的鱼竿当天线,这样在试验时拉出,不用时收回,找根细软线让鱼竿顶着,不用两根鱼竿拉长天线,单根就行。
如果用效率更好的3dq做单回路矿石收音机也许更好,但是我没试过,另外碳素鱼竿导电,不知道直接当天线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几何时我都忘了,小时候看到奇闻荟萃有一篇文章,说28岁的迈阿密的青年脑袋里总有音乐出现,看了医生说音 ...

今天我在小区里试了一下,能收听,但声音很小,但这是加了线圈的,没装地线,上次没装线圈,及呼没声音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在小区里试了一下,能收听,但声音很小,但这是加了线圈的,没装地线,上次没装线圈,及呼没声音

这是四楼,小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