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为什么不能检波?

楼主(2023-04-30):
我记得书上说过,用三极管的两个脚,可以代替二极管进行检波,我用3AG1,3AG71都不行

网友A:
三极管可以检波,许多晶体管收音机就是采用三极管检波形式的,二极管即可以当作二个二极管,只采用其中一个PN结作为二极管使用,也可以直接以三极管检波与放大式检波方式。你可能没能正确使用吧,所以你没能应用好,不能就下结论说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没试成功

拉不出屎,不一定是茅坑的问题。

网友:
收不到台的原因有很多,凭什么赖在三极管头上?三极管表示不服!

网友:
不行的那俩管子肯定坏了,肯定!

网友:
肯定能用!除非你的三极管本身就是坏的(击穿或者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二极管少。三极管多,就是装个矿石机。咋加个导通电压?

不用加电压,直接使用BE极就可以了。收不到台,可能是信号环境不好,先用个好的收音机先试验一下能不能收到电台。

网友B:
三极管有三只脚,你用哪两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有三只脚,你用哪两只?

都试了,不行

网友:
你根据什么说不行?

网友C:
用3AG1的be结检波肯定行的,只要三极管是好的

楼主:
收不到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AG1的be结检波肯定行的,只要三极管是好的

我再试试。

网友:
要加个导通电压。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可以检波,许多晶体管收音机就是采用三极管检波形式的,二极管即可以当作二个二极管,只采用其中一个 ...

我再试以下,就是用高频管吧?

网友D:
3AG1是高频小功率三极管用作检波肯定是可以的,以前有的商品机也用三极管的一个PN结当检波二极管用。

楼主:
主要是我二极管少。三极管多,就是装个矿石机。咋加个导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3AG1是高频小功率三极管用作检波肯定是可以的,以前有的商品机也用三极管的一个PN结当检波二极管用。

可能是我没接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二极管少。三极管多,就是装个矿石机。咋加个导通电压?

你的是PNP锗管,锗三级管pN节导通电压0.2-0.3之间就是放大状态,书上说导通后电流在0.02左右就可以检波(微导通状态),串一个100-200K电阻试一下。如果你装的是无源矿石机,那就没办法了,PN没有正向电压时是截止状态无法检波。说的比不是太清楚,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