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收音接收上做过很多实验,都被停电打败。

楼主(2023-04-30):
我也是个中波收音机爱好者,为了在如今的电磁环境下更好的抑制干扰接收中波除了试验各种电路以外,也试制过各种抗干扰天线,可能是技术水平不过关,总之收效甚微。话不多说,给大家发个链接,看看我用长风CF3564这种老机在今天我这里全县停电的情况下接收视频,视频最后,把手机靠近收音机,看小小一个手机对收音机产生了多大的干扰。

楼主:
呃,我没有权限发链接

网友A:
听中波的话,用市电如引狼入室一般。

网友B:
前天本地停电,只有一小片区停电,测试了调频,忘记测试中波了,可能是因为白天,想不起中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本地停电,只有一小片区停电,测试了调频,忘记测试中波了,可能是因为白天,想不起中波了,

你应该首先想到试试中波;

我就是,一旦停电,马上打开中波!

机会难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中波的话,用市电如引狼入室一般。

事实恰恰相反,市电线路中的收音机,信号增强,收台更多。^_^

网友:
想当年,老衲在砖瓦厂打工时,曾到沪上出差。

带了一个小收音机。电磁干扰那才叫horrible,什么台都收不到。

网友C:
虽然没有看见你的链接,但我能感受到。。
我也是中波收音机爱好者,曾在不同机器上试着接受来不同地方的声音。之前是用乐信RF400效果还不错,还特意制作了一个室内X型天线对微弱信号有一定改善。但不管怎么样不是DSP的芯片的收音机还是有一点遗憾的。之后买了索尼ICF-19灵敏度就大不相同了。当然我家的接受环境还可以,基本没什么电磁干扰,白天大概12个左右的电台,但夜间就达到40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感觉真的不错。
准备再做一个400毫米大的环形天线,但一直没有空闲时间来制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没有看见你的链接,但我能感受到。。
我也是中波收音机爱好者,曾在不同机器上试着接受来不同地方的声 ...

发个图看看你要做的天线长啥样,让我照虎画猫做一个!

网友:
停电时的确干扰会少得多,但是停电并不经常出现,要听广播不可能总等着停电。
我认为,调幅收音机本身容易受干扰,完全让干扰的噪音消失根本不可能,但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使干扰杂波的音量大大降低,这样,原本不能听的就可能变得能听,原本干扰重的节目可以减轻。除了楼主说的天线电场屏蔽,我认为还可以做这些:一、在超外差收音机变频之前增加调谐高放,可以相当有效地降低中频干扰、镜像干扰以及任意两个频率相差中频1/n(n=1、2、3...)的干扰,但带有调谐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机须使用三连等容可变,可行性不高;二、在没有三连等容可变的情况下,增加一级RC不调谐高放,适当减少天线次级匝数以提高天线回路有载Q,增加再生线圈,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与调谐高放相似的效果,只是效果不及调谐高放——不调谐高放+再生的方案我实验过,可行;三、变频输入端对地增加LC串联465k中频陷波器,可以显著提高中频干扰抑制作用;四、中频放大-3dB带宽尽量降低到3kHz以内,当干扰只落在其中一个边带,可以通过稍微偏调调谐频率,使干扰噪音大大降低;五、音频放大做成窄带(主要衰减频率高于3k的高音),在受到干扰时可以显著降低噪音;六、晶体管乙类功放级静态电流适当调低一些并且降低负反馈深度,利用乙类功放过〇点增益低的特点进一步降低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图看看你要做的天线长啥样,让我照虎画猫做一个!

看看资料和我做的实验。。。
16)天线和中波收音机实验.jpg
18)德生小环形天线试验比较.jpg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我没有权限发链接

虽然你的级别不能发链接,但是你可以把链接网址复制粘贴到帖子上。例如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