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利用STK6153改做个正负可调电源

楼主(2023-04-30):
淘宝上的stk6153,5元就有。
STK6153 里面的P和N的功率管有100V,10A,总功耗73W,封装也非常友好,做个稳压电源挺合适了

不改变STK6153内部电路,简单外接TL431+光耦做稳压反馈,并且直接利用STK6153的Tr3/Tr4作为光耦的直流通路,
实测在4-6,6-1直接各接一个LED,那么Tr3,Tr4就成为两个恒流源。并且实测电流值也算稳定,Tr3两端电压从5.5V升到25V时,恒流值从3.77mA变成4.1mA。
但由于内部功率达林顿并联着R3/R6,实测这两个电阻是380-410欧左右,而Tr3这个恒流源只有3.7mA,在R3压降大概1.4V,很可能大电流下不能完整驱动达林顿功率管,因此需要10脚对地接更多的电流通路,这里将4脚LED的偏置电阻接到10脚,增加至少1mA的电流,以便足够驱动达林顿管。

功率管是集电极输出,可以工作在低压降状态。
另外参考78xx的SOA功耗保护电路加上限流SOA保护。

网友:
期待楼主试验成果

网友:
老货新用,好,等结果

网友:
如果工作在线性状态,功耗恐怕不是在73w,散热器可怕^_^

网友:
你是人才,把功放快改成稳压模块。

网友:
这是好东西啊,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希奇的,TDA2030做可调电源早就有了

317,同样可以做音响电路。

网友:
LM317做功率放大器,哥干过这事儿,很多年前了……

网友B:
STK3048+6153,当年电子报广告带火的……

网友B:
至今还有这个厚膜的,都是老烧了
我另一个家里还留有一台STK4191V的功放带老三洋组合箱子听CD,松软的嘭嘭嘭,也很有味道

网友C:
这个73W应该是有散热前提的,如果变压器是三抽头的,即12/24/36V这种,按照一般的3A设计,最大静态功耗36W(短路或下限输出),满载(30V3A)静态功耗18W

这是单边输出,如果按你的图设计成±30V3A,短路就是72W,满载36W,有点勉强,如果不是多抽头变压器,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73W应该是有散热前提的,如果变压器是三抽头的,即12/24/36V这种,按照一般的3A设计,最大静态功耗36W ...

所以才加入D1,R3的SOA保护,当调整管两端电压大于10V时,D1通,导致R1上未到达3A就开始保护。限制调整管功耗小于3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就是试验用,实际听就不行了,当年无聊还用CRT场驱动块做过功放呢

那时候,那么贵重的配件,你拿来一顿乱搞,家底殷实啊^_^

网友:
你画出来的电路,离实用电路还有一段距离。主要是高频稳定性问题,需要通过试验调试才能确定。

现在大概估算一下:

1、tl431内部有一个运放,他的主极点频率不会高。幸好这个运放的开环增益不是太高,所以外围电路可调整的空间相对较大。

2、光耦的频响不会很高,可能是10khz级的样子。也就是,他引进了一个10khz级的极点。

3、因为stk芯片准备接成共e极放大,所以,这一级的频响也不会太高,可能是Mhz级。

4、要想电源有足够的稳定性,大约需要45度的相位裕量。这样,一般情况下需要通过补偿,把主极点频率降低、第二极点频率升高,令第二极点频率高于穿越频率(闭环0dB频率)。通常的做法是采用miller补偿法,一楼设计图中的c1可以起这样的作用。

5、如果仅有c1,可能还达不到要求。可以在c1处串一只合适的电阻,让他产生超前补偿用的零点。如果这个零点能落在第二极点(从以上看通常是光藕带来的)频率附近,那么,就能得到很好的补偿效果。

实际的开关电源,在tl431这个地方有很多补偿实例,而且极点的分布似乎跟楼主现在情况差不多,可以供设计调试时参考。

网友:
输出没大容量电容

网友D(2023-11-12):
引用 网友B:
至今还有这个厚膜的,都是老烧了
我另一个家里还留有一台STK4191V的功放带老三洋组合箱子听CD,松软的嘭嘭 ...

30年前做的,刚把壳子拆掉了,考虑是不是给换只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0年前做的,刚把壳子拆掉了,考虑是不是给换只壳

3048+6153,当年电子报火了很久,各种玩法儿。
你这也是堆料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48+6153,当年电子报火了很久,各种玩法儿。
你这也是堆料版了……

浙江台州,当年有拆解场,元件便宜,红WIMA论斤称的

网友:
用光耦不会太好.
还是用运驱动比较合适. 就是按音频放大的路子来,不过输出电压是由运放的参考电压来负反馈来决定的.

做的好,就是二象限电源.

网友(2024-03-07):
家中有多块TK3048+6153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K3048+6153,当年电子报广告带火的……

我还有2套买了就没有用过,一直在吃灰。

网友:
6153本来就是工业控制用的,那板子也是工控板,只不过运放3048+末级6153的电路结构非常适合改功放,所以被爱好者改做功放用了。
做电源,其实算是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