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z4整流管是怎么改变音质的/怎么毒声的

楼主(2023-04-30):
从科学角度解释 电子管整流不稳定导致失真 从而产生毒声?

网友:
把喇叭的固定螺丝换成银的,声音立马上升一个档次

网友:
好声音都是电源插座发出来的

网友A:
花几毛钱买几支二极管,至少比它强十倍。胆整流真正的优势是胆缓冲高压,免得伤了后面值钱的管子和喇叭

网友:
颅内升级?

网友:
电子管6Z4是与声音高度绝缘的物体

网友:
甲类机不太听得出多大区别,在甲乙类推挽会有一个类似压限的作用,降低动态,这个就看各人喜好了。

网友B:
放入破壁机捣碎磨粉,温水冲服,直接中毒,效果更好

网友:
水电、火电和核电整流后毒性是不是有所不同?那么风电和光伏又是什么状况?

网友:
这都是JS忽悠人的不良行径。

网友:
本坛大湿多~

网友:
掫逼胡咧,驴唇不对马嘴忽悠

网友:
这不因该是电源的原因吗

网友:
要说866毒声我信,因为那里面真的有毒,没准顺着电线流到声音里去、

网友C:
我的整流用电子管,6Z4,12F ,6X2,6Z19,1Z11 ,5U4G ,5Z4------,一点用都没有.都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几毛钱买几支二极管,至少比它强十倍。胆整流真正的优势是胆缓冲高压,免得伤了后面值钱的管子和喇叭

这个根本不成立,70年代初期全部的正规大厂生产的电子管电视机都用晶体管整流,没有一台出现过损伤情况,直到电子管电视机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入破壁机捣碎磨粉,温水冲服,直接中毒,效果更好

BaO+H2O=Ba(OH)2
氢氧化钡,要你命3000!

网友:
160元可以买2-3只6X4了,还买6Z4真的发烧了。

网友:
跑步大汗淋漓后立即冲冷水澡,听胆机更醇厚,那才算真正的发烧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整流用电子管,6Z4,12F ,6X2,6Z19,1Z11 ,5U4G ,5Z4------,一点用都没有.都扔了.

别扔啊,。修老电子管收音机有用,12F就非常不好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别扔啊,。修老电子管收音机有用,12F就非常不好配到

老的日本机器是二战时期的产品,现在已快80年了,哪里还有这种机子。

网友:
脑子烧坏了,声音自然就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的日本机器是二战时期的产品,现在已快80年了,哪里还有这种机子。

我有咧、俗称的满洲收信机。。 最简单的就是来复再生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整流用电子管,6Z4,12F ,6X2,6Z19,1Z11 ,5U4G ,5Z4------,一点用都没有.都扔了.

别介,下次扔之前给我个星系,我打宇宙飞船TAXI过来检,修旧如旧玩电子管收音机还是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别介,下次扔之前给我个星系,我打宇宙飞船TAXI过来检,修旧如旧玩电子管收音机还是有用的。

可能还有点,也不多了这东西不好邮寄,太爱碎了,最少也有四五十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还有点,也不多了这东西不好邮寄,太爱碎了,最少也有四五十年了。

老物件,留着看看也好。我喜欢捣鼓电子管收音机。实际修好也不听,看着养眼。
谢谢!开个玩笑而已,存储了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花几毛钱买几支二极管,至少比它强十倍。胆整流真正的优势是胆缓冲高压,免得伤了后面值钱的管子和喇叭

胆石ab对比过,胆整流声音更舒服点,特别是高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胆石ab对比过,胆整流声音更舒服点,特别是高音

理论上,由于胆缓冲左右,对电流变化应该有阻尼作用。当然由于电子飞行的时间太短,可以不考虑。而且能够减缓一些家用电源的杂波噪音,听起来噪音也小些。但你说高音听着舒服。如果不考虑胆整流分压导致工作点变动。我就想知道,电子管是靠栅极撼动屏流,改变屏压来工作,你现在撼起来更费力了,怎么会更好听呢?不调整工作点,不上示波器看栅阴电压差变化,就凭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咧、俗称的满洲收信机。。 最简单的就是来复再生的电路。。

我看看图片

网友:
6Z4 最大作用是缓冲,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优点:那就是当您关掉所有灯后,它会发出一种幽幽灯光,可以使您舒缓心情,仔细倾听声音带来的乐趣,这更是情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由于胆缓冲左右,对电流变化应该有阻尼作用。当然由于电子飞行的时间太短,可以不考虑。而且能够 ...

我有一台厂机,一台晶体机,厂机是石整流怎么听感觉都不舒服,相反石机和自己做的声音相似就是高频少了飘逸感

网友(2023-06-01):
顶多输出电压不同,没多少区别

网友:
电子管整流压降大 造成工作点偏移 有的人以此觉得音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