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一般转化率有多少

楼主(2023-04-30):
1万毫安充电宝  充苹果13可以充几次啊   苹果13电池3000毫安的    有专业人士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我有品质好的充电宝板子和电池

网友B:
充电宝必须得做的好才行。我给人修过一个4节电池的,说是充不上电了。检查后发现,那个安卓充电口后的电压只有4.5v!其余的都被充电线和安卓口的电阻给吃了。最后我单独用硅胶线做了一条typeC充电线,充电宝上安装了typeC口做充电口,废掉原来的安卓口,充我的7P(2000mAh),可以充两次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必须得做的好才行。我给人修过一个4节电池的,说是充不上电了。检查后发现,那个安卓充电口后的电压 ...

我买了一个充电宝它说1万毫安   我今天苹果13手机还有百分之5的电的情况下充  充满手机 充电宝从百分之百降到百分之40,像这个就是垃圾充电宝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品质好的充电宝板子和电池

外壳你有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你有什么样子的啊

没卖壳,网上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充电宝升压电路效率可以做到90%以上,给手机充电还要考虑手机的转化效率,总体算下来按保守值80%算吧。 ...

不与项王争霸、不与懂王争论之闻太师,分析的合情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充电宝它说1万毫安   我今天苹果13手机还有百分之5的电的情况下充  充满手机 充电宝从百分之百 ...

您买一个很便宜的USB口的测试仪接在充电宝上,再把充电线插在测试仪上为手机充电,总共输出多少电量一目了然。

网友:
电池充放下效率、直流转换效率、接口阻抗等等。
还有充电宝效率跟线阻也有关,不考虑线阻情况下,80%算市面上最高的了。这还是电芯最好的时候的。

网友:
我以前做过充电宝,如果单单测试板端,就是电池接口的电压和usb接口的电压,5V2A,效率可以达到92%,如果是5V8A,测过最高的好像是在95%,转化效率是比较高的,大部分都是用的同步整流了。但是如果要考虑电池转化成电能以及线阻的话,效率估计也就8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