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收音机

楼主(2023-04-30):
郭德纲说,我不能让你们猜到,否则明天不来听相声了。有这样一款收音机电路里该干什么的元件不干什么用。
那就是南通宝石花曾经生产过这样一种收音机,用一节一号电池,非常省电的袖珍收音机,可能是卖的比较好,所以后续仍然用这个电路生产另一款产品,90年代初硅管在收音机大规模应用时,宝石花又换装硅管。
这个收音机就是宝石花705a,和宝石花705或者706不同,这款收音机是硅锗混合的收音机,只有一级中放,磁棒也变短了。
宝石花705a的奇葩处就在于,这个收音机有8个三极管,但是实际上是七管机,因为有一个3dg201三极管折了一条腿当二极管给电路稳压用了。另一个奇葩地方就是明明有优秀的玻璃壳1n60点接触锗二极管两颗,它却用3dg201做三极管检波,这两颗锗二极管用在第一中周上了。
像这种出其不意设计,有点不着调哇。

网友:
当时收音机厂家这样用并没有不合理,只是楼主看不惯而已。
磁棒在袖珍收音机原材料里边价格占比不算低,长磁棒造价自然比短磁棒高,用长磁棒的收音机更重,收音机跌落时更容易折断,长磁棒天线接收信号更强但是选择性却比短磁棒差,综合各方面考虑,厂家用短磁棒无可厚非。
断腿的三极管当二极管用做变频管偏置稳压,这是废物利用而不是厂家故意把好三极管剪掉管脚,这种用法在以前国产收音机里经常出现。
两只锗材料二极管用在变频级和中放级,变频级的用法通常是并联在振荡线圈集电极绕组两端,起到稳定振荡幅度的作用,用在中放级的二极管起自动增益控制作用,两种用法都是利用二极管的非线性特性,把二极管当做可变电阻使用。
硅锗混合收音机的中放管是硅管,那么检波三极管也应该用硅管,而且两只三极管型号最好相同,这样,中放管发射极直接接地,检波管发射极有阻值比较大的电位器,保证了检波管合适的偏置。
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除了aaa555000说的“增益几乎与两级中放+二极管检波相同”之外,另一个优点是可以适应非常宽的供电电压变化范围,即使没有偏置稳压,中放管与三极管检波器的这种直流耦合,只要电源电压大于0.7V中放管就不会截止,只是供电电压越低中放管电流越小。经典的二极管检波电路,AGC电阻和音量电位器实际是中放管的下偏置,如果中放管上偏置不设稳压,电池电压下降很容易造成中放管截止,在一节电池供电的收音机中,锗管收音机可以用一只硅二极管给中放提供0.6V偏置稳压,硅管中放0.6V稳压显然是不够的,而两只二极管串联的1.2V稳压又不适合一节电池的低压供电收音机。

网友:
很正常的事, 我以前在电子厂上班,  仓库存了巨量的元件   ,都是关系户 ,也退不了,用了 接近一年的时间  , 才想办法给消耗完 , 基本全给用了 , 也是因此学会的画原理图, 比如1.8K电阻 , 仓库有,直接给安排在2K的位置 , 三极管就随便了,   参数类似 , 型号随意 ,  只要插的上去 , 电容   10P  ,用 8P   ,电解220UF  ,仓库没有, 有330也一样用  , 后来 ,消耗完了 ,我也就被开除了 ,   说是丢了一包电容的原因 ,

楼主:
确实,我习惯三极管放大,二极管检波,看到这么优秀的1n60不检波,心里的强迫症过不去了。但是这个宝石花706在新机器时确实响亮,而灵敏度非常高,省电,尤其电池电压在特别低的时候还能响,但是如果换成一节电池的kpe时就不响,过去的设计者把省电放在第一位了。

网友:
结合当年的国情看,也许就合理了!

网友:
晶体管供大于求 厂家就会想到匪夷所思的方法

网友:
俺更喜欢宝石花705。

网友:
      如果按性能和材料成本上来看,宝石花705a就不奇葩。三极管检波的增益接近1,二极管检波为-20dB。变频+ 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的增益,与变频+ 两级中放+二极管检波的增益相差不大,如果在变频和中级提升10dB的增益,两者的增益就差不多。而且,少了一个高成本的中周。用筛选下来的三极管,三改二,又可节约成本,在当时很普遍。八十年代大量生产的塑封3DG201类也很便宜,与二极管的价格差不多。当然,少了一个中周,对选择性是有影响的,但也符合三、四级袖珍机的性能要求。

网友:
宝石花那个时候是我们那里的神机,70年代电池是希缺物,一节电池的自然是优秀的。

网友(2024-07-12):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能批量生产,就有其合理的地方

网友:
收藏了一台山花c153,1.5V机的天花板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二级中放+三极管检波的方案呢?
是不是三极管检波的音质不行?

网友:
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形状和同类二极管的伏安特性(锗管+2AP9,或硅管+1N60)基本是一样的,所以这类组合按说不直接影响音质;
如果说可能影响音质,那么就要看AGC的引入方式和控制范围控制深度,三极管检波好像不能像做到二极管检波AGC那样的变化吧。
粗略表达不一定对。

网友:
好像记得在哪本书上看过:将硅三极管的B\C极连接起来,然后利用BE结作稳压管,可以获得更陡的特性曲线,比单纯的稳压二极管性能还要胜一筹。

网友:
咏梅也有几款1节1号电池的袖珍收音机,单中波的SA101-A,中短波的S2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二级中放+三极管检波的方案呢?
是不是三极管检波的音质不行?

低压供电收音机最忌讳的就是中放增益过高,使用三极管检波的收音机,一级中放增益已经满足灵敏度要求。

楼主:
全硅管收音机,1.5v或者3v的收音机确实很少有两级中放,但是确实也有,比如熊猫的和长风的3 v收音机都有,甚至6v收音机都有两级中放三极管检波的。后来的名仕收音机虽然是一级中放,但是采用二极管检波。
现在卖的中波收音机套件,八管的那个就是两级中放,但是是三极管当做二极管检波。
但是像宝石花705a这种,放着两个检波优秀的锗二极管1n60当稳压用,3ax81中功率管当低放用的收音机,恐怕只有南通宝石花了。

网友:
低压晶体管收音机本振难搞

网友(2025-03-04):
低压硅晶体管收音机本振容易休息……

网友:
  此一时 彼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