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供电变压器,独立两声道次级如何绕制?

楼主(2023-04-30):
      给ocl 1875两声道独立供电,用的电梯变压器150w方牛,打算绕次级双18v交流,可绕制线圈宽度42mm,拟用0.7mm(结合线径和电流),单圈0.543v左右,大概是一个声道总共66圈左右,有没有知道如何绕制的?我的想法是:
      第一种:左声道,左右对称绕满然后抽头,圈数不够再两边往上对称翻10圈左右;右声道,在左声道线圈上绝缘一层,再同左声道绕法。这样,正负供电应该平衡,但是左右声道音量会有差距。
      第二种,就是把42mm线圈绕制宽度分成左声道21mm和右声道21mm,分别绕制抽头双线圈。这样最平衡,但是缺点是线圈高度会变高了,可能绕不下去。
       目的是尽量正负供电要对称,避免双线圈直流和感抗不一致,导致失真较大和零飘……。
        不知其他的电源可否用作音频ocl双供电?比如电瓶车充电器改双电源,或者两个24v2a开关电源组合,要么用环牛好不好?要么就买现成的……

网友:
150W铁芯应该为 EI96X55mm,电源变压器初级线径应该在0.62~0.64之间,匝数不应该少于650匝,以上用的是相对优质的铁芯,假如是0.5mm厚的低质量铁芯匝数还应该增加,否则发热。
LM1875双电源供电双18V,整流滤波后为双24V,电流应达到3A以上,最好是直径1.2mm的漆包线。如果想两声道独立供电、可以双线并绕18V,然后再双线并绕18V。4线并绕难度太大了,几乎不可能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个铁芯有150w,怎么每个声道就10w了?

HF功放电源的储备功率应大于输出功率的10倍,你150瓦带两个声道10瓦已经够大的了。

网友B:
电源双线并绕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双线并绕最简单。

这也是个办法。

网友C:
楼上的都没看楼主的要求:左右声道要求独立供电,要供电平衡最好四线并绕两根一组头尾相接。不过1875有必要这么玩吗?

网友A:
独立供电首选双牛。单牛变压器才150W,一个声道功放的功率只能做到10瓦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双线并绕

多谢帮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都没看楼主的要求:左右声道要求独立供电,要供电平衡最好四线并绕两根一组头尾相接。不过1875有必要 ...

看来大家对1875的评价不高,我的不是双波浪老版本,就是椭圆形标,编号,下面才是lm1875,白字印刷较粗糙,不知道和波浪标区别大吗?原官方电路,我把对地反馈电容短接了,就容易零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一样的2只牛,就用双牛~

双牛,有黑白电视变压器的,两只,感觉单个功率小了点儿。哈哈。  多谢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供电首选双牛。单牛变压器才150W,一个声道功放的功率只能做到10瓦以下。

单个铁芯有150w,怎么每个声道就10w了?

网友F:
为什么非要平衡,左右声道音量大小只受close loop gain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非要平衡,左右声道音量大小只受close loop gain控制吧

那就分两层绕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F功放电源的储备功率应大于输出功率的10倍,你150瓦带两个声道10瓦已经够大的了。

保守一点,取5倍功率储备就好。不要以为人人都是土豪。

网友:
电梯变压器参数^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