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相同牌子和型号的开关电压可以串联使用吗

楼主(2023-04-30):
请问两个相同牌子和型号的开关电压可以串联使用吗

打比方我有两个500W  24V 20A的开个电源,我看电压有点低了,想要串联起来48V用。不知道能不能用到900W的功率。。。。。

网友:
如果负载不变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两个相同的开关电源串联,输出电压x2,最大工作电流不变。
两个不同的开关电源串联,输出电压相加,最大工作电流为较小的电流。

网友:
虽然应该都知道,但还是提一嘴前提都是隔离的开关电源

网友:
没问题的,两个独立电源串联的原理等同电池串联,也就是满足4楼坛友提的条件下,是没问题的。即使型号不同的电源也可以串联,好比5号电池跟1号电池串联
并联的条件要苛刻一些,要满足电压相同、内阻相同,极性相同,这样的话即使同样型号的电源也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这个条件,因为不同批次的同型号电源或者不同厂家的同型号电源不能保证以上三个条件完全相同

网友:
串联没问题

网友:
一直这么用串并联,串联电压高电流不变,并联电压不变电流相加

网友:
跟电池使用方式一样,不是长期大负载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