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简单的正负电源整流电路,大家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2023-05-01):
这也算是比较有名的功放,麦景图6900的电源,给芯片提供正负15V供电 的线路,我按照图示,把4个二极管D15,D16,D17,D18用全桥代替,搭个电路,输入12VAC ,整流后输出只有17V左右,和图上的23V 差很多,请问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
看图上,输入的是12VAC单绕组,然后通过双刀开关,输入到整流部分,现在我怀疑是不是输入的不是12VAC ,而是24VAC,看下变压器的绕组,解决了。变压器绕组是24V带中心抽头的, 中心抽头接地是通过一个电解电容,电路图如下,修改后,测试电压正常了。输入24V带中心抽头交流电压,空载时输出正负均为28V 左右

网友:
通过电容形成“虚地”,总觉得不如线圈直接接地可靠,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

网友A:
不是虚地,只是画的别扭而已,按常规画法容易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虚地,只是画的别扭而已,按常规画法容易看清楚

多谢老兄指教!

网友:
C113、1000uF电容串联在交流电路里,看不懂了,哪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