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触摸板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3-05-01):
我有一个二手旧笔记本,BIOS设置里没有关闭触摸板的选项,也没找到驱动程序关闭触摸板,我用透明胶带将一块纸盒纸板贴在触摸板上,发现触摸板居然还能操作,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触摸板是电容式的,和手机的触屏类似,里面有行,列电极,手指靠近时改变电极间的电容量,控制芯片检测到这个电容量变化就能检测到手指的位置,因此,不需要手直接接触就可以操作。

网友B:
虽然叫触摸板,但很多都是不触摸也可以用的,电阻触摸是靠压力,必须接触产生压力才可以,但电容式不接触就可以感应的,薄纸板是不管用的,可以试试金属板,比如锡箔纸
但是为了方便,还是装一下原厂驱动,一般原厂驱动都可以设置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是电容式的,和手机的触屏类似,里面有行,列电极,手指靠近时改变电极间的电容量,控制芯片检测到这 ...

有时候打字不知道哪里靠近触摸板光标就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叫触摸板,但很多都是不触摸也可以用的,电阻触摸是靠压力,必须接触产生压力才可以,但电容式不接触就 ...

有机会试试锡箔纸。我现在装的系统是Linux Mint,自带的驱动可能不对,设置里把触摸板关闭了,但实际上没关闭。

网友C:
以前我买了笔记本以后,在打字时,大姆指一靠近触摸板光标就会乱跑,导致输入的内容混乱。
后来干脆再买一个外接键盘(台式机的),就解决了这个烦人的问题,并且外接键盘比笔记本的键盘打字快!
再后来,我的这台笔记本,外接键盘、外接鼠标、外接硬盘、外接显示器、外接音箱,等等,活脱脱变成了台式机。

网友:
近20年来,换过了多台笔记本,都是这样配置的。

网友A:
实在不行,拆机把触摸板的线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买了笔记本以后,在打字时,大姆指一靠近触摸板光标就会乱跑,导致输入的内容混乱。
后来干脆再买一 ...

外接键盘可以考虑,你这样不如台机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拆机把触摸板的线拔了

想用的时候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用的时候麻烦

触摸板可以出系统设置中关闭,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摸板可以出系统设置中关闭,见图

“我现在装的系统是Linux Mint”,您没看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板可以出系统设置中关闭,见图

现在装的是Linux,有机会装个win11

网友E:
bios无法设置  系统又不支持设置。
要么换系统 要么拔掉触摸板的线
要么接受 要么总要有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os无法设置  系统又不支持设置。
要么换系统 要么拔掉触摸板的线
要么接受 要么总要有取舍

有机会再重装系统。

网友F:
一般 Fn + 某个键可以关闭触控板,但不排除哪个奇葩本子没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 Fn + 某个键可以关闭触控板,但不排除哪个奇葩本子没这个

好像要装了驱动才支持快捷键关闭。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像要装了驱动才支持快捷键关闭。

不一定的,有的本子干脆就没那个驱动给你,就是标准的windows触控板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的,有的本子干脆就没那个驱动给你,就是标准的windows触控板驱动

那不同的本子快捷键都不同,标准驱动怎么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不同的本子快捷键都不同,标准驱动怎么处理?

那个触控板不安装本子厂家的驱动,一般也能用,但是会少一些增强功能,比如双指放大

有些时候,通过强行安装别家的驱动,也能获取一些增强功能,不过要冒着可能蓝屏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触控板不安装本子厂家的驱动,一般也能用,但是会少一些增强功能,比如双指放大

有些时候,通过强 ...

触控板是能用,我是想禁用它。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触控板是能用,我是想禁用它。

一般是Fn+某个按键(上面有个触控板图标,F1~F12那一排)组合键来开关的,现在有的笔记本带Fn Lock的话,直接按那个带触控板图标的按键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Fn+某个按键(上面有个触控板图标,F1~F12那一排)组合键来开关的,现在有的笔记本带Fn Lock的话, ...

我看看,不过我装的是Linux。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看,不过我装的是Linux。

也可以的,那玩意不依靠操作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的,那玩意不依靠操作系统的

好像没有。很老的机子,一代i3。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很老的机子,一代i3。

看了几台机,有的有,有的没有,

楼主(2023-06-06):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是电容式的,和手机的触屏类似,里面有行,列电极,手指靠近时改变电极间的电容量,控制芯片检测到这 ...

暂时还没办法屏蔽。

网友G:
垫一个稍厚点的塑料片或硬纸壳都可以隔离触摸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垫一个稍厚点的塑料片或硬纸壳都可以隔离触摸板

有空再试试。

楼主:
触摸板这样的

网友H:
外接吧,,,,应该是电容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接吧,,,,应该是电容检测

外接什么?

楼主:
发图失败。。

楼主:
图发不上来